请教:如何测量杆状天线末梢的运动轨迹线

楼主(2014-12-30):
如题,请教各位大神:杆状的天线装在铁塔上面,它在风中不停地晃来晃去,如何让测量出它的末梢运动轨迹曲线?用陀螺仪+加速度传感器吗?

网友:
用9轴是可以的,三轴加速度好像也行,你先定好三个轴的方向,根据矢量角度可以算出往哪运动

网友:
2个摄像头做假3D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