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内核编译出错

楼主(2014-12-30):
mini2440 内核 kernel-2.6.13
解压之后
make menuconfig
配置Device Drivers-----> USB Support  到这个目录下,全部选项都不能选中,空格,回车,进入目录之后也无法返回。

楼主:
问题:
1、除了USB Support这个目录,其他的都可以选中M,y保存。这种情况是哪里出错了呢?
2、以上步骤不能更改配置后,我想自己修改.config文件,是否可行?

网友A:
修改.config是可以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改.config是可以的吧

出现了USB Support 文本配置界面

但是有些选项我不太清楚要不要选,配置完之后可以编译通过,但是系统没法启动。
这种情况下怎么修复menucofnig呢?是不是上级的Kconfig或者Makefile有问题?

楼主:
mini2440 64M板子自带的2.6.13的内核,make menuconfig---Device Drivers-->USB Support ,到这个目录之后,无法选中选项,select,exit,help都没有反映,只能强制退出。

执行过程就是这样:
root@yy-OptiPlex-780:/home/yy/kernel-2.6.13# make menuconfig
scripts/kconfig/mconf arch/arm/Kconfig
#
# using defaults found in .config
#

interrupted
make[1]: *** [menuconfig] 错误 1
make: *** [menuconfig] 中断

之后从网上下载了kernel-2.6.13的原版内核,到了USB Support这个目录下之后依旧无法选中,select,exit,help都没有反应。
这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
T  T 没有人用过这个内核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