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可以推荐一片RGB LED灯控制芯片?

楼主(2014-12-30):
如题所示,最近在做一个小模块,需要用到这个RGB的LED,型号5050RGB全彩 红绿蓝 三基色 贴片LED,不知道有没有合适的控制芯片推荐一下?

楼主:
之前查到过有TM1812、SDMX5124,不过都没用过,只要能实现基本的颜色控制就可以,模块上面只有一个LED

网友A:
5050的全彩灯有自带驱动的

网友B:
http://www.micro-bridge.com/LED-Driver.asp
看看有没有合适的

网友C:
我用stm8s003加三个小mos驱动过,效果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5050的全彩灯有自带驱动的

某宝上买得到吧?以前没用过这种,不知道带驱动的长什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stm8s003加三个小mos驱动过,效果还行

有没有专用的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www.micro-bridge.com/LED-Driver.asp
看看有没有合适的

谢谢,我去看看

网友C:
功率要求的大吗?不大的话,这个方法成本2rmb,挺好用的,专用的芯片我没试过

网友A:
引用 楼主:
某宝上买得到吧?以前没用过这种,不知道带驱动的长什么样

是的,淘宝上就有,还可以级联,用起来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功率要求的大吗?不大的话,这个方法成本2rmb,挺好用的,专用的芯片我没试过 ...

就是简单的一个指示灯,没有功率要求,正常亮度就可以了。刚刚楼上有位网友提醒了一下,找到了WS2812B,内置驱动,单线数据传输的,感觉很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淘宝上就有,还可以级联,用起来很方便

嗯嗯,找到了,WS2812B。这个应该就是用的24位RGB数据传输来控制颜色的吧?

网友D:
TM1803 也可以,但是没有WS2812B方便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嗯,找到了,WS2812B。这个应该就是用的24位RGB数据传输来控制颜色的吧? ...

是的
http://www.world-semi.com/en/Dri ... driver_chip/WS2811/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
http://www.world-semi.com/en/Driver/Lighting_LED_driver_chip/WS2811/

确实不错啊,很便宜

网友E:
只是指示灯,那你的颜色种类也不多吧。不要求亮度,电流不大的话,3个io口应该就可以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
http://www.world-semi.com/en/Driver/Lighting_LED_driver_chip/WS2811/

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只是指示灯,那你的颜色种类也不多吧。不要求亮度,电流不大的话,3个io口应该就可以了吧。 ...

IO数量有限啊,这一个都是省出来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就是简单的一个指示灯,没有功率要求,正常亮度就可以了。刚刚楼上有位网友提醒了一下,找到了WS2812B, ...

请教下,就一根信号线,如果控制其显示的颜色啊

网友G:
TM1812

这个我用过,用STM8S103驱动。8位亮度分辨率,感觉还不错。PWM驱动LED,限流电阻自己定,RGB阻值各不同。

驱动信号是脉冲长短区分的,有点像红外线遥控器,不过脉冲时间短得多。
一片可以带12个LED,或者4个RGB三色LED。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请教下,就一根信号线,如果控制其显示的颜色啊

就1个信号线,你想控制RGB驱动芯片也不容易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就1个信号线,你想控制RGB驱动芯片也不容易吧。

单总线通信方式不是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用stm8s003加三个小mos驱动过,效果还行

求实现方法

网友C:
3个pwm控制mos通过rgb的电流就OK了

网友:
MBI6024,试试看。

网友H:
指示灯用IO加限流电阻就行了吧,省!

网友I:
TCA62724A  东芝的料  IIC 总线方式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H:
指示灯用IO加限流电阻就行了吧,省!

主要是想用一个IO控制三个灯的亮度,这个只能用芯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TCA62724A  东芝的料  IIC 总线方式驱动

好的,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3个pwm控制mos通过rgb的电流就OK了

三路PWM呢。。。太浪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TM1812

这个我用过,用STM8S103驱动。8位亮度分辨率,感觉还不错。PWM驱动LED,限流电阻自己定,RGB阻值各 ...

谢谢~~试一下

网友:
只有一个灯不需要专门的恒流驱动芯片,用个595就可以了,实在要用的话可以选择聚积科技mbi5024等芯片

网友J:
我用STM8的三路PWM串电阻直接驱动,指示灯而已,不用那么复杂,WS2812确实是好,但你看一下串行通讯要求,脉冲时间很短的,你的单片机如果不是用汇编的话,很难驱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用STM8的三路PWM串电阻直接驱动,指示灯而已,不用那么复杂,WS2812确实是好,但你看一下串行通讯要求, ...

这个还没考虑过。。。因为之前没用过,所以现在不知道什么样的合适。。如果实在不行的话也只好考虑一下加一块小的单片机做通讯了,这样的话也好,协议自己定,也方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5050的全彩灯有自带驱动的

您好,我看到您的签名档里面有st  link,我想自己做一个,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地方需要注意的,想请教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我看到您的签名档里面有st  link,我想自己做一个,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地方需要注意的,想请教一下 ...

资料论坛里都有,多看一下,一般不会有问题

网友:
发现world semi的网站在我这里都得科学上网才能访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资料论坛里都有,多看一下,一般不会有问题

我只是想做一个只带有SWD功能的就可以了,主要是担心引脚接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三路PWM呢。。。太浪费了。。。

还好啊,开一个定时器,占用3个io。这个可能不是最优方案,这只是解答上面的小伙子的问题。

网友:
WS2812B
WS2812B

网友:
X宝上搜不到这颗芯片呢?一搜全是灯带

网友:
这个芯片貌似不错

网友:
现在都有这个了?看来我真是out了

网友(2015-10-12):
有没有尺寸在小点的器件呢?

网友(2015-12-14):
你好,在论坛上看到你使用WS2812B,请问还有这个的代码吗?你说的只需单线控制,是不是接Dout?还有3.3V可以用吗?

网友K(2021-07-07):
引用 网友D:
TM1803 也可以,但是没有WS2812B方便

这类芯片输出最高灰度255的时候,是不是还是方波信号,而不是高电平?
此时亮度并没有达到最亮。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类芯片输出最高灰度255的时候,是不是还是方波信号,而不是高电平?
此时亮度并没有达到最亮。 ...

我依稀记得255相当于高电平输出,时间久远,细节记不清了

网友:
PCA9685 PCA9626 TLC59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