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433M无线发射电路的问题,恳请大神解释

楼主(2014-12-30):
如图,电路原理图摘自网上,求解释电路工作原理及参数计算。

网友:
不懂 但看晶振貌似是315MHz ??

网友:
原理很复杂,简单地说就是声表面波谐振振荡器

网友:
就是普通无线遥控器电路,声表稳频振荡,不发射时没有电流,

网友:
ASK/OOK调制方式的声表面波谐振电路。
DATA通过高低电平控制Q1的发射极的高低。
SAW两端有电压差,会形成持续的振荡源,通过C5加载到E极
R1是直流偏置作用,给SAW和Q1
L1,L2是吸收高频脉冲的。防止SAW产生的高频波对12V和天线造成干扰的。
C5是隔直电容,且用来匹配阻抗的。
Q1是混频器,但怎么工作原理让C极上有高频我也没搞太清楚,等高手解答。

网友(2015-02-05):
我也正在弄315/433的,同问,图片是315的,433的就不是那个数值了

楼主:
感谢各位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