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OpenSDA,实现编译完成后自动烧录下载

楼主(2014-12-30):
前几天兑换了FRDM-KE02Z的板子,断断续续上了几次电,尝试自己建立工程。有一点觉得很不爽的是,给芯片下载程序,总是需要Ctrl+c 然后 Ctrl+v。虽然也不算复杂,但平时习惯了在编译器编译完成后可以直接点下载,于是想到了批处理,通过求助于X度知道后,实现了下载自动。

首先,把压缩包里面的文件解压到 .s19 文件的输出目录下,我的和工程在同一目录

使用方法一:Target options-->User , 勾选Run #2,填入 copy.bat  (注意路径)

这样,每次编译完成后,程序就会自动下载到芯片里面了

使用方法二:Tools-->Customize Tools Menu , 新建一个Menu,名字为 FlashDown, Command填 copy.bat,这样,在Tools下面就会多了一个菜单项 FlashDown

编译完成后,点 Tools-->FlashDown 程序烧录完成

楼主:
添加两张图片

网友A:
批处理文件,这个不错,方便很多。

网友B:
批处理软件真不错,之前都是编译完成还要打开拷贝。。有个问题  文件拷贝进去之后 就能自动运行,下次编译完成之后,批处理软件能够自动更新?而不提示已经有文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批处理软件真不错,之前都是编译完成还要打开拷贝。。有个问题  文件拷贝进去之后 就能自动运行,下次编译 ...

这个还真没注意到,明天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批处理文件,这个不错,方便很多。

是啊,感觉方便了很多

网友:
这个好,有空试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还真没注意到,明天试下

谢谢楼主。确实比较方便。。实验完了,没有什么问题呢。。之前是自己copy 会存在文件以及存在,是否覆盖这样的提示。。。使用bat 不会提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楼主。确实比较方便。。实验完了,没有什么问题呢。。之前是自己copy 会存在文件以及存在,是否覆盖 ...

其实还是有比较大的局限性的,当同一个工程在不同的电脑上使用的时候,盘符可能不一样,这个需要注意。比较希望官方能出个插件或工具之类的

网友C:
不用吧,我在MDK里边直接点击LOAD按钮就可以烧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用吧,我在MDK里边直接点击LOAD按钮就可以烧录啊。

怎么实现的,是不是要刷固件。我到都还不太明白OpenSDA到底怎么用

网友D:
盘符能自动识别就好了,用卷标来识别盘符,有人能实现吗?

网友:
这个方法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盘符能自动识别就好了,用卷标来识别盘符,有人能实现吗?

确实是,如果可以用卷标,那就更方便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怎么实现的,是不是要刷固件。我到都还不太明白OpenSDA到底怎么用

参考这个帖子。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57000-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参考这个帖子。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57000-1-1.html

还是没搞懂,怎么点load就可以直接下载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是没搞懂,怎么点load就可以直接下载

你看不懂版主的帖子我也没办法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看不懂版主的帖子我也没办法了,呵呵.

他里面不也是使用MSD的方式烧录的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他里面不也是使用MSD的方式烧录的吗?

我说的LOAD是自己的方法,在版主的帖子里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说的LOAD是自己的方法,在版主的帖子里没有。

那你讲一下你的方法呗,你的方法方便通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是,如果可以用卷标,那就更方便了

使用相对路径

楼主:
我刚试了一下,用MSD其实比较麻烦,使用OpenSDA刷成Jlink其实更方便,下载,仿真都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楼主。确实比较方便。。实验完了,没有什么问题呢。。之前是自己copy 会存在文件以及存在,是否覆盖 ...

刚刚试了一下,刷成Jlink会更方便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刚试了一下,用MSD其实比较麻烦,使用OpenSDA刷成Jlink其实更方便,下载,仿真都可以了 ...

用的哪个固件,版本 ?

网友:
好方法  提高了工作效率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批处理软件真不错,之前都是编译完成还要打开拷贝。。有个问题  文件拷贝进去之后 就能自动运行,下次编译 ...

可以在编译之前删除以前生成的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的哪个固件,版本 ?

坛里下的,好像是2.0吧,现在没在电脑旁,回头去确认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在编译之前删除以前生成的文件

使用批处理不需要提前删除。现在我改刷成jlink了,更方便一点

网友E:
引用 楼主:
坛里下的,好像是2.0吧,现在没在电脑旁,回头去确认一下

这么费劲,买个8.0的JLINK也不过30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刚刚试了一下,刷成Jlink会更方便

刷车jlink ?怎么弄的。jlink 进行下载??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刷车jlink ?怎么弄的。jlink 进行下载??

楼主,FRDM-KE02的板子默认的固件是只能用U盘形式烧写,不过最新版的固件已经可以做了一个USB复合类,同时实现调试(Pemicro Debug接口)和U盘烧写再加虚拟串口,最新固件可以到P&E官网去下载(http://www.pemicro.com/opensda/)。
另外,如果更省事的话,Segger为OpenSDA提供了一个正版的J-LINK Lite固件,刷进去之后板载调试器直接变成Jlink的,还是非常方便的,具体用法请参考http://blog.chinaaet.com/detail/33256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刷车jlink ?怎么弄的。jlink 进行下载??

参考这个帖子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09265-1-3.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么费劲,买个8.0的JLINK也不过30块

那还得飞线,板载的方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FRDM-KE02的板子默认的固件是只能用U盘形式烧写,不过最新版的固件已经可以做了一个USB复合类,同 ...

谢谢,回头试一下,公司的网络有限制,上不了PE的官网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还得飞线,板载的方便啊

不用飞,板上有个接口

网友:
引用 楼主:
参考这个帖子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09265-1-3.html

还是刷成Jlink的方式比较好 习惯用JLINK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你讲一下你的方法呗,你的方法方便通用

这个是我电脑的操作界面。
1.点击LOAD按钮。

2.出现界面,然后点击connect。
ran
3.然后出现以下界面。

就是这样。

网友H:
现在不是有一个三合一的固件。 可以虚拟串口出来。

网友E:
引用 网友H:
现在不是有一个三合一的固件。 可以虚拟串口出来。

你说的是JLINK9 ?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我电脑的操作界面。
1.点击LOAD按钮。

谢谢,可以这样直接下载最好了

网友:
不错 ,FRDM-KE02Z的板子入门很好的资料。

网友I:
这个批处理文件写的有点复杂,这是我一直以来用STM32做的拷贝文件。。。  @copy .\STM32F0308_Discovery\*.HEX  .\Result.HEX
这个需要了解一下批处理文件的相关语法管与拷贝部分的,还有就是路径的一些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批处理文件写的有点复杂,这是我一直以来用STM32做的拷贝文件。。。  @copy .\STM32F0308_Discovery\*. ...

真正的高手来了,批处理还是很好用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E:
你说的是JLINK9 ?

opensda 的固件,可以debug,虚拟存储设备,一个串口。 好像管网有的。
我的感觉是用专门Debug 的那个固件最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H:
opensda 的固件,可以debug,虚拟存储设备,一个串口。 好像管网有的。
我的感觉是用专门Debug 的那个固 ...

这些厂商没有做进去,还要用户自己去选择烧写?

楼主:
引用 网友H:
opensda 的固件,可以debug,虚拟存储设备,一个串口。 好像管网有的。
我的感觉是用专门Debug 的那个固 ...

现在用MSD&DEBUG那个固件,不过我只用MSD和串口的功能,很稳定

网友H:
引用 楼主:
现在用MSD&DEBUG那个固件,不过我只用MSD和串口的功能,很稳定

确实感觉挺好用的, 但是有人说飞思卡尔的低成本的下程序偶尔有问题, 我没做过批量,所以还不是很确定。

网友J:
这个什么仿真器都可以的,就是有点频繁,有时候只想编译一下通过没有,并不想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H:
确实感觉挺好用的, 但是有人说飞思卡尔的低成本的下程序偶尔有问题, 我没做过批量,所以还不是很确定。 ...

个人用应该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个什么仿真器都可以的,就是有点频繁,有时候只想编译一下通过没有,并不想下载 ...

可以使用方法二,我就是这样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