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otui的KL25开源项目进行中(KL25心电波形采集)

楼主(2014-12-30):
作品:KL25心电波形采集
电路图框图见附件申请
硬件成本核算:PCB打样50,传感器30,电阻电容放大器等20,KL25+书按165元核算,总计265元
预计完成时间:1个月

说明一下为什么做心电波形采集,大三时用电极片采集,仪表放大器放大做过一次心电波形采集,实物上传图片。
后来偶然看到pulsesensor 脉搏心率传感器其波形见图。
电路十分简单但是波形非常好,借此机会试验一下效果。
为了熟悉飞思卡尔USB的应用,这次准备采用USB CDC类串口与电脑通讯完成上传数据的功能。
对于上位机采用processing软件,类似arduino。
最后是自己画的KL26核心板,将KL26的程序移植到KL25应该比较简单。

网友:
把波形显示出来不难,检测异常就有点麻烦了。

网友:
不错不错 ,用面包板做的板子

网友:
kl25的板不是统一发的吗

网友:
KL25板子有的

网友:
这就已经做出来了 ?

网友:
支持、关注,今天不少开源项目公布了

网友:
这个不知道用K60实现怎么样?

网友:
算法   ,泪奔

网友A:
pulsesensor 只是玩具
楼主的ecg波形么,感觉有点怪

楼主:
引用 网友A:
pulsesensor 只是玩具
楼主的ecg波形么,感觉有点怪

用pulsesensor只是因为它电路简单而且效果还不错,主要是为了用上KL25的USB。
那个心电波形不是效果最好的有失真。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pulsesensor只是因为它电路简单而且效果还不错,主要是为了用上KL25的USB。
那个心电波形不是效果最好 ...

pulsesensor我也做过,可以试试NJL5303R,封装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pulsesensor我也做过,可以试试NJL5303R,封装好的

好的之后试试,封装好的应该更好一点但是自己找最敏感的光源也是乐趣。

网友B:
传感器是核心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传感器是核心啊。

传感器买就行了,反而软件处理是难点

网友:
传感器效果这么好啊

网友:
楼主的 CDC虚拟串口是传输速度怎么样

网友:
期待楼主成品的效果!

楼主:
先用万用板搭了一个测试效果,方便调试。
LED的颜色对效果影响比较大用翠绿色的效果比较好。
明天准备回家今天收拾东西到家用示波器再调调。

网友:
能自动分析波形判断是否正常吗?

网友:
这个项目的意义比较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先用万用板搭了一个测试效果,方便调试。
LED的颜色对效果影响比较大用翠绿色的效果比较好。
明天准备回家 ...

50HZ干扰好搞吗?我们这边的同事对这个很烦恼呢呵呵呵

网友:
电路板用面包板搭起来的 ,不错啊 !

楼主:
引用 网友C:
50HZ干扰好搞吗?我们这边的同事对这个很烦恼呢呵呵呵

之前用电极采集放大器放大的时候专门有一级50HZ陷波,这次没加效果还行。

楼主:
暂时实现了数据采集与波形显示,先使用串口实现的,CDC类串口也有基本功能了下一步改到cdc串口,另外再做快板效果可能好点。先上传上位机和一个工程之后有进展再更新。使用了飞思卡尔单片机AD的10位模式和硬件求平均功能。

楼主:
趁热打铁,修改好了CDC类串口的直接连上USB线就可以了,顺便发个s19文件方便下载。

网友:
感觉很高大上,有难度啊,楼主多努力啊,顶!

网友D:
我觉得能把这个放大做出来,模电一定是大神!

楼主:
http://v.youku.com/v_show/id_XODcxNDY2NTE2.html上视频
用的就是30楼发的S19文件,工程是MDK的用jflash转的s19.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能把这个放大做出来,模电一定是大神!

这个选好光源干扰就不大了,放大挺简单的学过模电都能做出来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选好光源干扰就不大了,放大挺简单的学过模电都能做出来的。

我之前做过一个咪头放大电路,快被折腾死了。从此对模电就无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之前做过一个咪头放大电路,快被折腾死了。从此对模电就无爱了。

咪头和放大器之间接个隔直电容感觉效果还行。

网友:
什么传感器?

楼主:
APDS-9008环境亮度传感器。

网友E:
引用 楼主:
APDS-9008环境亮度传感器。

就用了1个绿色led和这个作的吗?太厉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就用了1个绿色led和这个作的吗?太厉害了

用绿色的LED效果最好,之后用放大器放大一下就是这个效果了。

网友:
是的,看了传感器的资料,对500nm的光线最敏感

网友:
引用 楼主:
咪头和放大器之间接个隔直电容感觉效果还行。

恩,但是还要调啊

楼主:
上传原理图、PCB

网友:
这个不错,可以DIY

楼主:
今天看了KL25的启动文件汇编部分和STM32基本一样初始化堆栈拷贝中断向量表以后先调用了一个初始化函数之后跳到main,先建了个简单工程开中断没问题。

楼主:
板子焊接完成,效果比洞洞板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板子焊接完成,效果比洞洞板好。

XD进度很快啊,差不多了啊

楼主(2015-02-03):
引用 网友F:
楼主提出已经完成了。

但楼主应该将所有资料汇总在一层楼里,这样我们才能审核,也才能方便其它网友参考。 ...

多谢站长提醒,手机端操作已经将有用资料全部置顶方便坛友查看。
更正
我不应自行置顶,已用电脑端重新上传全套资料至52楼望坛友谅解。

楼主:
我自己来说明一下,核心程序在30楼,一个是s19文件方便下载一个是完整的mdk工程压缩包,实现了CDC串口,与上位机通讯不需要再接USB转串口。上位机在29楼,由于单个附件有大小限制采用了分卷压缩。pcb工程在44楼,使用效果与实物照片在47楼。
这里可能46楼的资料误导了大家,那个是我用来实验启动代码的,这样能进一步提高资源利用率,之后我共享的苏州大学USB例程移植到mdk就是基于这个工程。

楼主:
项目完成资源汇总篇
包括上位机环境,上位机,单片机程序,原理图,PCB图
http://v.youku.com/v_show/id_XODcxNDY2NTE2.html

网友G:
引用 楼主:
先用万用板搭了一个测试效果,方便调试。
LED的颜色对效果影响比较大用翠绿色的效果比较好。
明天准备回家 ...

楼主,你这个测的是脉率,拿个 Ⅰ导 的心电波形,作对比没啥意义吧?
正常人的心率、脉率是一直的,心率不齐的人就不一样了...

网友:
科普下,什么是脉率

网友(2015-05-14):
过来学习,LZ模电牛叉,

网友:
完整看了一遍,确实不错。

网友:
玩玩还是可以的

网友:
结贴了啊,不错,过来学习一下!顶!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你这个测的是脉率,拿个 Ⅰ导 的心电波形,作对比没啥意义吧?
正常人的心率、脉率是一直的,心率 ...

这个就是玩玩的,没有必要那么认真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传感器是核心啊。

所以啊,紧跟时代步伐

网友H:
主要是最近有一门课正在上这个  正好没有资料呢
久旱逢甘霖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主要是最近有一门课正在上这个  正好没有资料呢
久旱逢甘霖

电路方心用没有问题,要是你在沈阳的话PCB还剩一些可以送你,外地就算了运费不合算。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路方心用没有问题,要是你在沈阳的话PCB还剩一些可以送你,外地就算了运费不合算。 ...

原来还是老乡啊   我在天津读书   我是辽宁的丹东人   电路就不用了  我就是上个课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