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sdk中iar例程打开后出现如下通知,对整个工程有影响吗

楼主(2014-12-30):
由于iar6没哟欧mk64的选项,我卸载了老版本,装了iar 7.1,打开k64的iar例程,出现了如下通知。一般这种通知都是iar版本不兼容的问题(话说这个工程是再iar 7.0创的吗)。
iar的新版本对下兼容性很低,我上次用stm32的时候就已经体会到了。现在想问,用我现在的iar7会有问题吗(不敢编译,怕对原来的文件有影响)。

网友:
备份一下不就行了。

网友A:
出现这种现象 ,你这工程就不能编译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出现这种现象 ,你这工程就不能编译了吧

不清楚,主要怕对工程有影响。
飞思卡尔的库有多个工程,直接颠覆了我的菜鸟水平知识,不敢多操作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清楚,主要怕对工程有影响。
飞思卡尔的库有多个工程,直接颠覆了我的菜鸟水平知识,不敢多操作啊 ...

我以前也遇到这种情况 ,IAR各版本兼容性不好 ,修改了路径,还是编译不通过 。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清楚,主要怕对工程有影响。
飞思卡尔的库有多个工程,直接颠覆了我的菜鸟水平知识,不敢多操作啊 ...

后来果断换成Keil ,看代码也舒服一些

网友B:
如果是例程的话 一般都会标注是使用的哪个软件版本创建的工程  最好使用对应的软件打开 否则兼容性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例程的话 一般都会标注是使用的哪个软件版本创建的工程  最好使用对应的软件打开 否则兼容性不好 ...

就是iar的,关键是iar的各个版本兼容性实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来果断换成Keil ,看代码也舒服一些

k64要keil5才有,keil5已经不会装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k64要keil5才有,keil5已经不会装了

看来IDE又要升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来IDE又要升级了

keil5出来已经有好一会了,主要现在改变比较大,我发现好像对原来装的keil4有影响,所以就卸了

网友D:
也想知道,为什么IAR各个版本之间的兼容那么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也想知道,为什么IAR各个版本之间的兼容那么差呢

这个得问iar的官方人员了

网友E:
应该不是兼容的问题吧,我装的是IAR7.2打开工程,没有碰到你的问题啊!你看一下
SDK中用户手册对支持的IAR版本的说明。

网友:
引用 楼主:
k64要keil5才有,keil5已经不会装了

keil5 跟 keil4.72 差别不是很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该不是兼容的问题吧,我装的是IAR7.2打开工程,没有碰到你的问题啊!你看一下
SDK中用户手册对支持的IAR ...

只说用iar打开并进行一系列的操作,没有具体版本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