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断嵌套问题

楼主(2014-12-30):
定时器中断为10ms,在中断内要执行6ms时间,
现在要加电机速,用外部中断,按最快速度大概就1个周期会有一次,
考虑到avr不支持中断嵌套,如果在定时器中断服务程序里面,外部中断来了,就会丢失这个信号,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办法。

网友A:
中断里开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断里开中断

现场保护和恢复会自动实现吗?

网友:
中斷裡好像可以開中斷, 試試看

网友B:
外部中断到来可以先存储到缓冲区,然后按缓冲区的次数一次执行

网友:
我一直在用AVR单片机做产品开发,以后可以多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部中断到来可以先存储到缓冲区,然后按缓冲区的次数一次执行

外部中断怎么存储到缓冲区?

网友:
1个时钟周期一次?中断执行最少就要3-4个周期。外部中断比定时器中断级别优先,不中断保护的话区分开寄存器是可以的。

网友:
定时器中断10ms  里面执行6ms  什么应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