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语言结构体位段声明的问题.

楼主(2014-12-30):
在看c和指针一书中有谈到结构体位段的成员必须声明为int、signed int、unsigned int
如:
struct node
{
    unsigned int a:4;     //位段a,占4位
    unsigned int  :1;     //无名位段,占1位
    unsigned int b:4;     //位段b,占4位
    unsigned int c:23;
};
                 那么如果在8位的51单片机中想用结构体位段时把成员声明为char型如:
union{
    unsigned char val;
    struct {
        unsigned char QF1:1; /* G1接入Ⅰ段母线开关状态 */
        unsigned char QF2:1; /* G2接入Ⅱ段母线开关状态 */
        unsigned char QF3:1; /* G3接入Ⅲ段母线开关状态 */
        unsigned char QF4:1; /* G2接入Ⅳ段母线开关状态 */
        unsigned char QF5:1; /* Ⅰ段母线与Ⅱ段母线跨接开关状态 */
        unsigned char QF6:1; /* Ⅱ段母线与Ⅳ段母线跨接开关状态 */
        unsigned char QF7:1; /* 前电站跨接开关状态*/
        unsigned char QF8:1; /* 后电站跨接开关状态*/
    } bits;
}bdata  K_state1;

在keil中也能编译通过没有错误,不知道怎么解释这个问题,难道是编译器自动把char型转换成int型了?
希望高手指点下。

网友A:
位段的成员是可以声明为char或者unsigned char的,也不会转换成int型,有图有真相

网友:
楼上正解,对于不同的编译器,最好看一下它的用户手册了解清楚

网友B:
你这定义,没有错的,编译器当然不会报错,想不明白你究竟要问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位段的成员是可以声明为char或者unsigned char的,也不会转换成int型,有图有真相

或许ANSI C允许这样申明, K&R C不允许.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定义,没有错的,编译器当然不会报错,想不明白你究竟要问什么

我只是对《C和指针》209页 位段成员必须声明为int、signed int或unsigned int 类型 这句话产生了疑问,如果我就是要申明为char类型会出现什么问题.

网友:
声明为char或者short型的编译器会给警告但是最后的结果没影响

网友:
VC6下面可以通过,这个东西只要是整型的就行了。并且类型与位数能匹配就行了,如

union{
    unsigned int val;
    struct {
        unsigned char QF1:25; /* G1接入Ⅰ段母线开关状态 */
        unsigned char QF2:1; /* G2接入Ⅱ段母线开关状态 */
        unsigned char QF3:1; /* G3接入Ⅲ段母线开关状态 */
        unsigned char QF4:1; /* G2接入Ⅳ段母线开关状态 */
        unsigned char QF5:1; /* Ⅰ段母线与Ⅱ段母线跨接开关状态 */
        unsigned char QF6:1; /* Ⅱ段母线与Ⅳ段母线跨接开关状态 */
        unsigned char QF7:1; /* 前电站跨接开关状态*/
        unsigned char QF8:1; /* 后电站跨接开关状态*/
    } bits;
}  K_state1;

这个QF1就有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