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swap2013的KL25开源项目-基于MC33662的LIN总线接口模块

楼主(2014-12-30):
本段蓝色文字由阿莫加入,用于监测与管理本项目,楼主请不要更改。谢谢。
审批金额:300元
完成时间:春节前
收到的保证金与流水号:300元, 2014123000001000390060724766
套件与开发费、打样费是否已经发出给开发者:2014-12-31寄出

1、开源设计项目描述
设计基于MC33662的“LIN总线接口模块”,及基于KL25小板的有关嵌入式软件。
总共5个节点,其中一个节点与本次活动的KL25小板连接。

2、硬件线路图和硬件成本核算
硬件线路图见附件一:<LIN总线接口模块线路图>
成本核算见附件二:<LIN总线接口模块硬件成本>

3、开发进度及设计目标
春节前完成硬件制作及KL25板的程序设计。
至少完成两个节点的通讯,PC连接“LIN总线接口模块”形成一个节点,KL25板连接“LIN总线接口模块”形成另外一个节点。PC 节点控制KL25板节点的LED灯。

楼主:
项目有关资料

MC33662资料
数据手册
官网链接:http://www.freescale.com/webapp/ ... amp;lang_cd=zh-Hans

KL25小板有关资料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10045-1-1.html

楼主:
项目日志

0. 2014-12-31 (D0)项目启动<元旦休假>

1 分析准备阶段
1.1 2015-01-xx (D9)收到小板
1.2 2015-01-xx (D12)项目说明版本1<发布!>
2 硬件工程设计实现阶段
2.1 2015-01-xx (D15)正式原理图及物料清单确定, PCB送加工,元件采购下单<发布!>
3 软件及整机设计实现阶段
3.1 2015-01-xx (D19)KL25基本测试程序<发布!>
3.2 2015-01-xx (D20)PCB返回
3.3 2015-01-xx (D22)PCB焊接测试
4 整机测试发布
4.1 2015-01-xx (D30)项目第一版<发布!>
4.2 2015-01-xx (D45)接受论坛网友的评审,视情况做修整,整理全部文件。<发布!>

楼主:
项目总结

1. LIN总线比想象的复杂,而且处于半公开状态的感觉,春节前事情较多只实现最低项目要求。2014-12-31

网友A:
PC连接“LIN总线接口模块”是用的什么接口?

网友:
支持^_^,同楼上的疑问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连接“LIN总线接口模块”是用的什么接口?

UART接口
KL25小板套件里应该带一根USB转UART的线,呵呵

网友:
不错,这个可以关注,

网友B:
我还没想好做什么,你们都已经开始审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还没想好做什么,你们都已经开始审批了...

笨鸟先飞
100个名额,抓紧点还来得急

网友C:
LIN总线接口模块 没接触过这方面的资料 不知道难度多大

LIN总线主要用于哪些方面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LIN总线接口模块 没接触过这方面的资料 不知道难度多大

LIN总线主要用于哪些方面呢 ...

主要用于车身电子.
完整协议比较复杂, 就像USB一样, 一般小公司也不去注册申请号码什么的.
可以参考以下的文档
http://wenku.baidu.com/view/8de5451ca76e58fafab0031a.html?re=view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用于车身电子.
完整协议比较复杂, 就像USB一样, 一般小公司也不去注册申请号码什么的.
可以参考以下 ...

谢谢  对汽车电子不怎么熟悉 有机会多了解一下LIN总线

网友:
顶这个,lin实际比想象的要复杂点。

网友:
顶一下,对lin总线不熟,期望楼主的大作

网友:
不错呀 汽车级串口通信协议 期待开源具体实现步骤哈

网友D:
LIN?楼主可否解释一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D:
LIN?楼主可否解释一下、、

LZ好快手,计划都利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好快手,计划都利好了

年底杂七杂八的事很多, 设几个时间点,  不然一晃就过去了.

网友:
第一次听说LIN总线 ,持续关注一下楼主的设计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主要用于车身电子.
完整协议比较复杂, 就像USB一样, 一般小公司也不去注册申请号码什么的.
可以参考以下 ...

这种总线跟CAN总线有什么区别 ?

网友G:
上个项目就是LIN总线通信检测车窗开关,用的是STM32F407+FreeRTOS,很想参加这个活动,可是又接到新的项目了,这个年能不能好好过都危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上个项目就是LIN总线通信检测车窗开关,用的是STM32F407+FreeRTOS,很想参加这个活动,可是又接到新的项目 ...

一起玩吧
另:
1, lin总线不至于上个RTOS吧
2, 你那个项目的wakeup做出来了吗, 目前在这块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种总线跟CAN总线有什么区别 ?

CAN多主, LIN单主.
CAN传得远,速率高得多,价格大概是lin的两倍.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起玩吧
另:
1, lin总线不至于上个RTOS吧

LIN只是通信,还有其他模块,反正407FLASH,RAM够大,那就玩玩FreeRTOS。我做的是主机模式,不需要SLEEP和WAKE UP,也没有太在意,貌似是用IO控制的,我用的接口芯片是TJA1020.

网友:
引用 楼主:
CAN多主, LIN单主.
CAN传得远,速率高得多,价格大概是lin的两倍.

哦 ,差别还是挺大的 ,主要是单主

网友H:
LIN是不是还需要隔离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H:
LIN是不是还需要隔离变压器?

没听说过需要隔离变压器, 一个低成本的总线.

网友:
关注楼主项目进展,汽车K线芯片一样可以兼容L线吧,感觉收发芯片不少,楼主选的这个芯片性价比挺好的

网友I:
Linbus总线在车上有使用,其中福特,GM的车上有使用。Lin分主从,包含LBD,同步及扫描,应答。在STM32上容易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I:
Linbus总线在车上有使用,其中福特,GM的车上有使用。Lin分主从,包含LBD,同步及扫描,应答。在STM32上容 ...

我刚开始接触这个,
欢迎一起玩,有什么资料一起共享吧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的开发套件已经寄出,申通:768996913981

支付运费我们已经支付,广东省内1-2天到,省外3-5天到。

包裹到了,
一本书,SD-FSL-KL25-EVB, 还有RMB135.

楼主:
前面的帖子无法修改
项目日志
2015-1-4 D4下午包裹到达.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刚开始接触这个,
欢迎一起玩,有什么资料一起共享吧

我都是没资料看的,只是看波形,但有什么问题倒是可以解答一下。
STM32的就容易写,飞思卡尔的不会摆弄。我向你发消息吧。

网友I:
引用 楼主:
包裹到了,
一本书,SD-FSL-KL25-EVB, 还有RMB135.

所在组发不了消息。。

楼主:
引用 网友I:
所在组发不了消息。。

我们邮件联系吧, swap2013@163.com

楼主:
项目有关资料
KL25小板的原理图, 书的附录有, 扫描了下来, 前阵好像有人在找来着.

网友:
虽然LIN接触不多,但支持一个
期待楼主力作

楼主:
正在看书, 这周没大块的时间弄, 下周应该可以有些进展

网友:
过来关注下进展

网友K:
引用 楼主:
正在看书, 这周没大块的时间弄, 下周应该可以有些进展

用KDS通过USBDM调试时出现:1. E. fatal. Register read failed
                                          2. E. fatal. Closing connection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用ARM Program通过USBDM单独烧录KL25可以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K:
用KDS通过USBDM调试时出现:1. E. fatal. Register read failed

这个我不知道,建议文FSL的FAE
没用KDS, 也没用USBDM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进来看一下楼主的进度。。。。

赶一赶,争取月底结束掉吧

楼主(2015-02-06):
2015-02-06  PCB送加工

楼主:
这阵杂事太多,很难有整块时间弄。昨晚弄到十一点多,原理图PCB图过阵一起发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阵杂事太多,很难有整块时间弄。昨晚弄到十一点多,原理图PCB图过阵一起发吧。 ...

加油加油

楼主:
电路板到了, 这两天交任务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路板到了, 这两天交任务

该到焊接调试了吧 预祝楼主调试成功

楼主:
完成了,稍后上传

楼主:
LIN总线跑通了, 波特率比较低, 经测试在300下很稳定.
IDE用的CW10.6, 用的PE, 自己写的代码就几行. 项目用CW10.6打开就可看得很明白了.
调试器用的FRDM-KE02改的,SEGGER-JLINK.
项目有关文件如下:

楼主:
补充说明一下
计算机串口助手bps 300 8n1  hex模式 发送到  [USB-UART转换器]  -> [模块(主模式)] -> [模块(从模式)] -> [KL25小板]
1通道(Tx-UART)是[USB-UART转换器]输出, [模块(主模式)] 的输入
亮灯的时序如下:

熄灯的时序如下:

中间[USB-UART转换器]输出地线掉了的时序, 可看出总线的可靠性

楼主:
板子的照片

调试的视频
链接: http://pan.baidu.com/s/1i39sfzf 密码: t5ia

网友L:
恭喜楼主完成项目,时序图画的很好看。

楼主:
特别说明一下:
LIN总线有个大概11bit的前导,叫LBD。在程序里一般是主任务操作,子任务发同步字节0x55就可以开始传数据了。
但,此次,用PC来传,两个0x00之间有个高的停止位。就是说LBD是不符合要求的!
有机会,不用PC用单片机来真的搞一下,波特率应该能上去(这次用9600无法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L:
恭喜楼主完成项目,时序图画的很好看。

拷屏,逻辑分析仪的界面

网友L:
引用 楼主:
拷屏,逻辑分析仪的界面

没用过逻辑分析仪,看起来相当方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L:
没用过逻辑分析仪,看起来相当方便啊

嗯,比较直观

楼主:
之前软件源码传错版本了
更新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