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wmoney的KL25开源项目进行中....1A可调数控恒流源

楼主(2014-12-30):
前言:响应莫大号召,参加此次开源活动,主要是为了有个动力学习飞思卡尔单片机!本人专职硬件电路,编程是个菜鸟,故本次活动做个简单的数控恒流源,结合简单的模拟与编程。电路参考自ADI的电子书实验室合集,本人在产品上多次应用,作为调节泵浦激光器功率的控制电路,得到很不错的线性度、精度和瞬态响应。

项目内容:可调数控恒流源,输出范围0~1A可调,分辨率0.25mA,带液晶显示。要求负载压降小于3V。主要用到KL25的SPI模块、UART模块、ADC模块。

硬件电路图见附件(后续可能会调整,会发最终版出来)

成本核算(不包括LK25板子):

PCB:¥50

AD8656ARMZ:¥20元/pcs,2pcs

DAC7513E:¥15元/pcs,1pcs

LCD12864:¥25元/pcs,1pcs

其他阻容,晶体管,连接器:¥5元

合计:¥145元

5。预计完成的时间。

2015年春节前。

网友A:
请在标题加上项目名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在标题加上项目名称

谢谢提醒,已修改!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提醒,已修改!

棒极了,期待你的作品

网友B:
"电路参考自ADI的电子书实验室合集",这个是什么书?能上传么?

网友:
能力不足,帮顶。。。。。。

网友:
关注中,
祝顺利,早日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路参考自ADI的电子书实验室合集",这个是什么书?能上传么?

嗯 是北航出版的书,有电子版的。里面所有文章在ADI的网站上可以搜到。在公司无法上传,今晚回家再分享出来

网友C:
AD的片子不便宜啊啊 还以为是个MOS搭出来方案呢

网友D:
输出电压小于3V?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 是北航出版的书,有电子版的。里面所有文章在ADI的网站上可以搜到。在公司无法上传,今晚回家再分享出 ...

书名是什么?

楼主:
书名:ADI实验室电路合集1,2
地址:
http://pan.baidu.com/s/1bn3xrUv
http://pan.baidu.com/s/1pJ2YPWf

本电路参考自合集1的第六个电路

楼主:
书已上传到17楼,欢迎下载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路参考自ADI的电子书实验室合集",这个是什么书?能上传么?

书已上传到17楼,欢迎下载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开发套件已经寄出,申通:768996913990

支付运费我们已经支付,广东省内1-2天到,省外3-5天到。

好的 莫大辛苦了,亲自处理这么多开源活动,还这么有效率

网友F:
支持一下楼主 ,搞硬件的来搞编程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书名:ADI实验室电路合集1,2
地址:
http://pan.baidu.com/s/1bn3xrUv

好资料 ,谢谢楼主的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F:
支持一下楼主 ,搞硬件的来搞编程啦

是啊 工作中没机会搞,自己闲暇时也玩玩简单的实验,类似串口通讯、spi、ADC什么的,门是入了,但始终没做项目,提高不了。呵呵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是啊 工作中没机会搞,自己闲暇时也玩玩简单的实验,类似串口通讯、spi、ADC什么的,门是入了,但始终没 ...

还是安心搞硬件吧 ,硬件轻松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AD的片子不便宜啊啊 还以为是个MOS搭出来方案呢

是啊 因产品特殊性,工作中电路板不太关心成本…自己做才觉得运放超贵,20一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输出电压小于3V?

嗯 5V供电下3V的负载是比较有保证的,1欧的电阻消耗1V,开关MOSFET和BJT消耗0.5V,剩下的做余量。当然,提高供电电压可提高带载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是安心搞硬件吧 ,硬件轻松一些

嗯 业余玩玩嘛 也没想要换软件的工作 只是有机会提高还是得提高的 你说呢

网友:
期待楼主大作,电源都是高手。。。

网友F:
引用 楼主:
嗯 业余玩玩嘛 也没想要换软件的工作 只是有机会提高还是得提高的 你说呢 ...

呵呵 ,是这么说 。搞软件的太累啦 ,硬件相对轻松一些 。软件更新的速度太快啦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呵呵 ,是这么说 。搞软件的太累啦 ,硬件相对轻松一些 。软件更新的速度太快啦 ...

都不轻松,一手抓硬件,一手抓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不轻松,一手抓硬件,一手抓软件

这是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嘛

楼主:
晚上无事,更新了原理图,删除液晶接口,增加一些去耦电容(届时用杜邦线飞到KL25小板即可)
同时初步完成了PCB。
基本就这样了,元件就那么几个,布板很简单,注意大电流走线就可以。
大小是2200mil  X 1400mil,也即是约56mm X 36mm。

网友G:
期待楼主的恒流源,这精度比较高啊!0.25mA,你的ADC应该比较给力。在14年做过一个恒流源,当时做的10mA的,和楼主没法比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期待楼主的恒流源,这精度比较高啊!0.25mA,你的ADC应该比较给力。在14年做过一个恒流源,当时做的10mA的, ...

前辈见笑了 这个0.25mA是理论上的分辨率,谈不上精度。12bit DAC,1A的范围,所以1 dac code 对应0.25mA,真正做出来不会有这么好的,而且还有温漂、老化等因素

网友G:
引用 楼主:
前辈见笑了 这个0.25mA是理论上的分辨率,谈不上精度。12bit DAC,1A的范围,所以1 dac code 对应0.25mA ...

就是哦!关键是硬件采样部分。前辈。。。。。。我还是一个学生呢。。。。嘿嘿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辈见笑了 这个0.25mA是理论上的分辨率,谈不上精度。12bit DAC,1A的范围,所以1 dac code 对应0.25mA ...

期待你的作品开源,嘿嘿。

网友:
期待最后的效果,看看能达到什么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G:
就是哦!关键是硬件采样部分。前辈。。。。。。我还是一个学生呢。。。。嘿嘿 ...

学生?14年前就搞电子啦,家学渊源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晚上无事,更新了原理图,删除液晶接口,增加一些去耦电容(届时用杜邦线飞到KL25小板即可)
同时初步完成 ...

画的很漂亮

网友H:
对这个比较感兴趣.

另外请教一下LZ, 在线性电源中选择运放时带宽要怎么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H:
对这个比较感兴趣.

另外请教一下LZ, 在线性电源中选择运放时带宽要怎么确定..... ...

请教不敢当,其实这个问题还没专门研究过呢。只能这么说,够用就好,太宽了噪声大且更容易起振。
本电路中AD8656 GBW为28MHz,感觉已经算高的了。曾经给负载加过一个1Mhz的100%调制,看采样电阻端的波形也只是边沿斜了点而已,算是蛮规矩的,不过当时电流不大,小于100mA。再快就没试过了,SPI速度也不够,得用并行的电流输出型DA。

楼主:
收到包裹啦,感谢莫大。回家第一时间拍照上传,搞定做饭去~

网友:
0.25mA的分辨率是亮点,KL25的ADC是12位的?

网友:
目测输出精度和显示精度是问题

网友:
电流分辨率做得很高,不知道最终样机的电流精度能到多少,

网友I:
引用 楼主:
晚上无事,更新了原理图,删除液晶接口,增加一些去耦电容(届时用杜邦线飞到KL25小板即可)
同时初步完成 ...

PCB是用哪个软件做的  以前没见过这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收到包裹啦,感谢莫大。回家第一时间拍照上传,搞定做饭去~

恭喜楼主收到板子 挺漂亮的 预祝早日成功

网友J:
期待采样处理部分的电路,以前做的经常会出现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I:
PCB是用哪个软件做的  以前没见过这样的。。

是allegro 15.5画的 在公司用习惯了 以前用过的Altium反而忘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期待采样处理部分的电路,以前做的经常会出现不稳定

不稳定是指,震荡还是漂移还是不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稳定是指,震荡还是漂移还是不准?

一个是不准,一个是跟负载大小有关系,

网友K:
坐等完成,自己做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K:
坐等完成,自己做一个

谢谢关注 今晚准备回去改改板子发出去了
前两天掐KL25的开发环境掐了好久,先是装KEIL5,又下载PACK,然后ARM CMSIS 的pack老是更新不成功,最后装了个稍老的版本才可以 然后又用JLINK的SWD下载发现下不进去…
在考虑是不是老老实实用SDK或是苏大书上的CW 开发和USB下载

网友:
觉得FRDM-KL25Z的cmsis-dap还可以,这个绿板用usb下载这么高大上。

网友L:
引用 楼主:
谢谢关注 今晚准备回去改改板子发出去了
前两天掐KL25的开发环境掐了好久,先是装KEIL5,又下载PACK,然 ...

把板子上的2个电阻去掉. SWD2条线的那两个电阻. R13 R8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关注 今晚准备回去改改板子发出去了
前两天掐KL25的开发环境掐了好久,先是装KEIL5,又下载PACK,然 ...

觉得还是按教材和配套环境装好像,资料多,少走弯路

网友:
期待楼主分享结果,加油啊!谢谢分享资料。

网友M:
插队问现在一般可调恒流源是线性还是PWM

楼主:
引用 网友M:
插队问现在一般可调恒流源是线性还是PWM

我用的是线性 PWM的没用过哦

楼主:
引用 网友L:
把板子上的2个电阻去掉. SWD2条线的那两个电阻. R13 R8

谢谢 现在已经能用JLINK调试了 板子上有两个micro USB接口,插在写着“KL25”的就不行,插在写着“USBDM”的才可以 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是SWD口复用了 不过这板子也没原理图

楼主:
更新进度:
1、写了串口通讯协议,可以通过串口设置DA、设置电流值、读取电流采样ADC值、读取电流计算值;
2、焊好了板子,用1N4007作为负载调试;
3、完成了DAC7513的SPI驱动,可以把值写进去,在采样电阻端量到电压值。

接下来安排:
1、因手头的机械表读数不准,这两天到公司借个15B作定标用;
2、完成ADC采样部分;
3、完成LCD12864驱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现在已经能用JLINK调试了 板子上有两个micro USB接口,插在写着“KL25”的就不行,插在写着“USBDM ...

是啊, 我也是找了半天都找不到电路图
而且板子也布的不太理想,\
应该是学习做的

网友:
这个要学习,数控恒流源

网友:
USBDM有独立的上位机,但是只能下载S19文件不能下HEX我都是用自己的板子调好再用jflash转换成s19再下载的。

楼主(2015-01-31):
本次开源项目已完成,初步达到了想要的效果:

10mA:

100mA:

200mA:

400mA:

500mA:

800mA:

999mA:

接下来是随意两个相邻DAC的电流值,为显示更高精度,设置电流小一点
100DAC,29.18mA:

101DAC,29.49mA:

即是1个DAC理论值是0.25mA,实际值为0.31mA,这个跟所用的采样电阻阻值偏差有关系。

可以用串口发命令设置恒流模式,LCD显示如下:

也可以设置DAC模式,LCD显示如下:

一、MCU各功能模块简介:

1、UART1接PL2303,波特率115200,接收中断。
PTE0(TX)------------------PL2303.RX
PTE1(RX)------------------PL2303.TX

2、SPI0接DAC7513,MASTER MODE,CPOL=0,CPHA=1,SCK频率=1Mhz,只写不读,无中断。
PTC5(SCK)------------------DAC7513.SCK
PTC6(MOSI)-----------------DAC7513.SDA
PTC7(GPIO)-----------------DAC7513.SYNC

3、SPI1接LCD12864, MASTER MODE,CPOL=0,CPHA=0,SCK频率=375Khz,只写不读,无中断。
B11(SCK) -------------------LCD12864.SCK
B16(MOSI) ----------------- LCD12864.SDA
B18(GPIO) ------------------ LCD12864.SYNC

4、ADC PIN:PTB0(ADC0_SE8),1.5Mhz时钟,16bit,硬件8次平均,软件4次平均,参考电压3.3V

5、电流源开关:PTC9(GPIO) 高电平开

6、systick中断:每1ms中断一次,填入数值48000(48Mhz core clock)

二、本打算用ADC作为反馈来闭环调节电流值,但此电路中ADC参考电压接到电源上了,跳动有10%左右,很难调得过来,所以在这里ADC值和电流值只是作为一个参考,不参与运算,所以采用开关调节。ADC值与电流值换算关系:I(mA) = ADC/65535*3300/2 (电路放大倍数2)

三、DAC值与电流关系:因万用表档位和读数的关系采用分段定标方法,分为3个区间,每段区间有一个slope和intercept值。由此算出DAC与电流的关系。

接下来是MDK project 和 原理图+PCB。
请大家忽略那个又臭又长的串口解析函数…C语言新手,多多包涵

楼主:
有些图片很大,不知道能不能调小一点
----------------------------------------------------------------
看来不能用手机拍的直接发,显示出来太大了。重新截了下图,现在好多啦

网友A:
看起来不错啊,为什么不打样在一块板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不错啊,为什么不打样在一块板上。

KL25板是这次活动送的 只画了个电流源的板。

网友A:
引用 楼主:
KL25板是这次活动送的 只画了个电流源的板。

电源源和显示可以整合在一块板上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源和显示可以整合在一块板上啊

你说的好有道理...

楼主(2015-03-18):
因坛友@lnso有低功耗实验的要求,本项目的KL25板子已无偿转让给他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坛友@lnso有低功耗实验的要求,本项目的KL25板子已无偿转让给他

支持支持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坛友@lnso有低功耗实验的要求,本项目的KL25板子已无偿转让给他

赞!分辨率很厉害!

网友(2015-06-10):
看起来不错啊,为什么不打样在一块板上

网友:
看起来不错,支持一个。

网友N(2018-02-26):
是否可以改动下,让输出负载的压降达到多个激光二极管串联后的要求,恒流1A,自适应电压12V或者更高?

楼主:
引用 网友N:
是否可以改动下,让输出负载的压降达到多个激光二极管串联后的要求,恒流1A,自适应电压12V或者更高? ...

可以的,供电电压有到12V就可以。

网友N:
引用 楼主:
可以的,供电电压有到12V就可以。

激光驱动的话,软(慢)启动,过流过压保护,还有浪涌吸收电路,开路电压等设置是不是还要在电路里有相应的硬件,或者都是软件实现的?
如果串联多个的话,一个LD短路,瞬间电流就可能过冲。

楼主:
引用 网友N:
激光驱动的话,软(慢)启动,过流过压保护,还有浪涌吸收电路,开路电压等设置是不是还要在电路里有相应 ...

软启动可以通过DA分阶梯上去,软件可以完成;
电流检测用AD采分压电阻的电压实现监控;
串联中某个LD短路的话,会不会有过冲要实测一下。

网友(2018-04-07):
引用 楼主:
软启动可以通过DA分阶梯上去,软件可以完成;
电流检测用AD采分压电阻的电压实现监控;
串联中某个LD短路 ...

探讨下过流检测用AD(模数转换)来实现,关键能有多快。nS的过流很可能把LD损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