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jsfy_86的KL25开源项目进行中(步进电机控制器)

楼主(2014-12-30):
感谢莫大同意申请,也感谢飞思卡尔。
项目名称:步进电机控制器
1.项目的硬件图整理后再上传。
2.硬件资源包含显示(595),输入,电机驱动(打算采用THB6064AH或者TB6600HG),会预留485。
3.硬件成本主要是电源处理,显示,接线端子这一块,30元。总费用打样50+KL25、书165+30=245元
由于没有使用过飞思卡尔的MCU,这次主要熟练一下芯片的基本功能。完成时间在2月5号之前。

楼主(2015-02-04):
由于出差 进度慢了一点 先上传PCB图片

楼主:
项目已完成,还请阿莫抽空审核一下。
http://v.youku.com/v_show/id_XODg3NDA1MjMy.html
20150205:
今天终于调试完成了,基本功能已全部实现。
附件压缩包 包含PCB工程,源程序。
基本功能:4个按键,左一 启停;左二 速度加20;左三 速度减20;左四 方向切换
数码显示的是设定的转速。

楼主(2014-12-30):
自己占一楼备用

网友:
支持一个,这些项目都计划春节前见成果啊

网友:
请把项目名称加到标题上

网友A:
LZ是准备驱动什么电机?貌似电机的费用没有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是准备驱动什么电机?貌似电机的费用没有考虑。

手上有步进电机 ,驱动也有

网友:
控制器不考虑电机和驱动吧,就是发脉冲就可以了,显示速度,脉冲频率 ,脉冲个数

网友B:
不错,只是简单的电机控制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只是简单的电机控制的吗?

这个KL25的MCU是不是不带编码器接口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KL25的MCU是不是不带编码器接口的?

先做脉冲发生,速度,频率的调节和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做脉冲发生,速度,频率的调节和显示

我是想把功能先预留着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KL25的MCU是不是不带编码器接口的?

不懂,,,我没弄过电机呢,下部想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想把功能先预留着

可以把口预留 出来,先不要整太复杂了

网友:
楼主是想采用数码管的方式显示么

网友:
电机驱动的电源最好单独做一下 要不然会驱动不起来。。。

网友:
嗯 相信楼主是有经验的 这个方案 不错 期待楼主早日完成

网友:
坐等楼主好消息哈!

网友:
关注楼主的电机驱动设计 ,刚看到一个无刷电机设计,楼主这是步进电机 。

网友:
对楼主的步进电机驱动有兴趣。

楼主:
20150103:
小长假结束了,将原理图整理了一下,希望大家多提提意见。此板的主要目的是熟悉飞思卡尔MCU的功能,所以隔离保护这一块没有考虑。
原理图见附件

网友D:
引用 楼主:
20150103:
小长假结束了,将原理图整理了一下,希望大家多提提意见。此板的主要目的是熟悉飞思卡尔MCU的功 ...

隔离保护一定要,不然问题 多多

网友:
用光偶隔离,成本也增加不了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隔离保护一定要,不然问题 多多

主要是熟悉MCU的功能  所以就不想隔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熟悉MCU的功能  所以就不想隔离了

你的项目,还有驱动板 ?还是只是显示?

楼主:
我把 驱动也做上来了,手上也有现成的驱动 。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把 驱动也做上来了,手上也有现成的驱动

在这个项目中,哪个485 有什么作用?

楼主:
MODBUS RTU,搞个简单的上位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MODBUS RTU,搞个简单的上位机

还有上位机,是留待将来扩展的吧

网友C:
输入部分建议用旋转编码器,EC11这样的,显示部分直接用三位74hc595驱动数码管。这样就不用总是扫描显示这块了。如果大于3A的驱动建议隔离。驱动还是分开的好,电源部分也分开,控制就是控制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KL25的MCU是不是不带编码器接口的?

应该是有脉冲累加或者是正交解码的

网友E:
步进电机驱动方式是怎么样的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20150103:
小长假结束了,将原理图整理了一下,希望大家多提提意见。此板的主要目的是熟悉飞思卡尔MCU的功 ...

不错 ,原理图画的很规范 ,很好的习惯 。

楼主:
引用 网友E:
步进电机驱动方式是怎么样的呢

只要就是给脉冲,不细分的时候 一个脉冲走一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入部分建议用旋转编码器,EC11这样的,显示部分直接用三位74hc595驱动数码管。这样就不用总是扫描显示这 ...

数码管段选是公用的,怎么能不扫描?还有旋转编码器是计数来做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数码管段选是公用的,怎么能不扫描?还有旋转编码器是计数来做吗?

EC11 用来调整转速,EC11是一种旋钮,不是那种增量式的编码器,在汽车的cd上可以看到EC11的使用
用公共的就要扫描了,不如直接用595三线的直接驱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数码管段选是公用的,怎么能不扫描?还有旋转编码器是计数来做吗?

数码管选择独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EC11 用来调整转速,EC11是一种旋钮,不是那种增量式的编码器,在汽车的cd上可以看到EC11的使用
用公共的 ...

EC11是不是也是有A,B相波形输出的,只是他的线数相对编码器来说少一点

网友C:
引用 楼主:
EC11是不是也是有A,B相波形输出的,只是他的线数相对编码器来说少一点

论坛上有程序,我是说用这个调速,74hc595做显示三位速度

网友:
如果楼主能用分立器件做一个步进电机驱动器就有看头了,不过现在的定位是熟悉MCU,也很好了。支持

网友:
LZ做的是驱动控制一体,类似欧美的一体式步进驱动器产品

网友:
分立器件做起来有点累,干扰问题还在解决中

网友:
不做隔离保护?

网友:
春节闲着有得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论坛上有程序,我是说用这个调速,74hc595做显示三位速度

明白意思了

网友C:
按钮调速吧,总按,不太好弄 ,这个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钮调速吧,总按,不太好弄 ,这个方便

是的  本来是想接编码器的 但是没看到有编码器接口

网友:
这种叫EC11旋转编码开关,不用编码器接口,也可以作出很好的调速效果,汽车CD上常见这样的旋转编码开关,示波器上也有用的

网友(2015-02-04):
引用 楼主:
由于出差 进度慢了一点 先上传PCB图片

焊接技术不错

网友C:
驱动芯片不用散热?

网友:
引用 网友C:
驱动芯片不用散热?

应该要的,看样子是直接固定在外壳上

楼主:
散热确实忘记了,主要是我的电机电流也不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散热确实忘记了,主要是我的电机电流也不大

不加的话,长时间工作,很容易烧

网友:
引用 楼主:
散热确实忘记了,主要是我的电机电流也不大

可以用一块L型的导热转接板连到外壳

网友F:
驱动时序是驱动芯片给出?还是MCU给出?

网友:
引用 网友F:
驱动时序是驱动芯片给出?还是MCU给出?

是MCU给出的

网友F:
那驱动芯片实际上就是集成了MOS管构成的H桥及驱动、相关保护、死区等的IC,这样理解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那驱动芯片实际上就是集成了MOS管构成的H桥及驱动、相关保护、死区等的IC,这样理解对吗? ...

这样理解是正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驱动时序是驱动芯片给出?还是MCU给出?

MCU只要发脉冲就行了,脉冲频率决定电机转速。还有使能和方向控制

网友:
引用 楼主:
MCU只要发脉冲就行了,脉冲频率决定电机转速。还有使能和方向控制

要能配个手轮就完美了

网友(2015-03-22):
小功率没必要加隔离。

网友:
不错,楼主蛮牛逼的!收藏了,留着以后学习!辛苦了!

网友:
好帖子 还是补全协议

网友:
好帖子 留着以后学习

网友G(2015-06-06):
这步散热?  不要紧吗,我这的不接散热片,芯片马上开始升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步散热?  不要紧吗,我这的不接散热片,芯片马上开始升温了

短时间工作不要紧

网友(2015-08-15):
楼主的步进电机是不是带编码器的  ?

网友(2016-06-03):
真心挺好,支持下

网友(2018-02-15):
简单了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