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230M无线通信的解决方案。

楼主(2014-12-30):
请教下各位高手230M无线通信可用的解决方案。
1、要求从地下室穿上来。
2、速率19200 bps
3、传输距离2-5KM
4、发射功率达到2W

网友:
LZ可以找一下移动直放站的资料,有点类似。

网友:
抄表的么?

楼主:
恩,抄集中器。

网友:
按标准不是应该是规定好了的么? OFDM啥的? 选模块就行了吧

网友:
有数传模块,ND250A ,国内深圳也有仿造的,成本低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