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微信申请的芯片印字m20agv与m26m7v全称是什么?

楼主(2014-12-30):
微信里找不到申请记录,收到的样品上也没有写芯片型号

网友:
m20agv,这个应该是k20

网友:
这个点进申请页面看下吧,反正芯片种类不多

网友:
查芯片的印字应该可以查到型号的吧

网友:
M20AGV就是K20

网友:
呵呵
m26m7v是不是KL26

网友:
M20AGV, 万利dock板上的MCU也是这个标号, K20

网友:
一个是K20,另外一个是KL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