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uyu87的KL25开源项目进行中....[儿童用红外耳腔温度计]

楼主(2014-12-31):
本次活动项目描述:儿童用红外耳腔温度计
项目详细描述: 自从自家小孩子感冒发烧以后,深知儿童测量体温是个难题,普通水银测量慢,小孩容易苦闹
所以一直想买个红外测体温的,上次看阿莫论坛中阿莫推荐的那款体温计,有说好用的,有说不准的
最后没敢下手,所以想自己DIY一个,这样温度准不准自己心里最有数,最清数了。
这次打算用MLX90614ESF-DAA医用红外温度计+KL25来做这个项目。
项目硬件图:见附件
硬件成本核算:总成本 ¥145。 MLX90614 ¥90,PCB¥50,段式液晶¥5,其它阻容忽略。
预计完成时间:10天。 程序4天,6天调试。

其实本项目核心部件就一个MLX90614 ,用的是I2C协议,

MLX90614 有数个子版本,见图

普通温度范围宽,精度差点,医用精度高,范围小,适合测量体温,见图

此图横向为传感器会用范围,竖的为传感器控测的范围,因为是红外的,可以探测远处的,

医用范围精度

本项目同意授权发布在阿莫网站,阿莫网站和飞思卡尔拥有资料的发布权和使用权。

详细图纸见附件
原理图

PCB图

楼主:
原理图及PCB图,

说明一下,MLX90614和MLX90615
两者区别在于MLX90615封装更小,可以塞到耳朵里,MLX90614封装大一点,测额头还是没问题的
两者都有医用级别的,具体见手册

楼主:
关于时间说明一下,
阿莫说在春节前完成就可以,
我承诺能在春节前完成,谢谢。

网友:
这个创意不错,也有实际用处!

网友A:
这个项目好啊,很感兴趣的

网友:
这个不错,挺实用的

网友B:
这个牛,
传感器挺贵的,价格能下来些吗? 如果能便宜些, 我也想搞两支普通温度范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项目好啊,很感兴趣的

呵,谢谢,有小孩子,没办法,所以就弄这个啦,

网友:
支持这个真的需要!

网友:
我也想跟着做做呢,

网友:
严重关注
祝顺利, 早日成功

网友:
关注楼主,要是成功了,我也做一个,很实用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牛,
传感器挺贵的,价格能下来些吗? 如果能便宜些, 我也想搞两支普通温度范围的 ...

我所的这个价格90元还是保守的,淘宝上的当然不能买的,全是假的
RS等一个网站上有卖,120元左右,

网友C:
这么快,你的板子到了吗?

楼主:
谢谢,
这个是第一步,

后边测试OK没问题了,

再单独打样做一个成品,
因为这个是附着在KL25上的,体积大,不适用

下一步再弄一个KL25单片机单独打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快,你的板子到了吗?

没有啊,阿莫昨给我发邮件,我今早上才收到,刚才才确认付款以及邮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啊,阿莫昨给我发邮件,我今早上才收到,刚才才确认付款以及邮件

我也是早上才看到,你的方案很好,顶你

网友D:
LZ 问一下 段式液晶在你是在哪里买的捏?

网友E:
是不是美的能测体温的空调都是这方案??

网友:
很不错的东西,这两天我家宝宝正在发烧,一量体温他就哭,都两天晚上没有好好睡觉了,有了这个东西小孩子量体温就不会闹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所的这个价格90元还是保守的,淘宝上的当然不能买的,全是假的
RS等一个网站上有卖,120元左右, ...

请收信息

网友B:
找到价格较便宜的了, 要求批量55个起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所的这个价格90元还是保守的,淘宝上的当然不能买的,全是假的
RS等一个网站上有卖,120元左右, ...

RS上的报价不能参考,因为是样片价格普遍是芯片正常价格几倍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美的能测体温的空调都是这方案??

是的,都是这个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到价格较便宜的了, 要求批量55个起

那是美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 问一下 段式液晶在你是在哪里买的捏?

淘宝遍大街都是,

网友:
额温计与耳温计有什么不同,测量方法不同还是测量算法不同?

网友:
对,
那个网站我没买过东西, 应该是正规的途径

网友:
这个很实用,如果可行我也做一个!

网友:
很实用的东西,关注一下

网友:
市场上不是有很多这样的东西了么!!!!

网友:
很实用的东西,应多些这样的,谢谢了

网友F:
建议外形改一下,要测耳温才准确,最好装在笔型壳中.

网友:
这个创意不错,楼主的动作挺快的啊  PCB图纸都已经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建议外形改一下,要测耳温才准确,最好装在笔型壳中.

外形可以直接放到KL25的开发板上  易于调试

网友:
建议楼主不要直接将MLX90614焊接到板子上,可以使用延长线的方式,便于测量,

网友:
实用性比较高。。。。

网友G:
这个方案传感器很重要 看了下价格果然很贵

网友:
这个很有前途,自己用的是贝亲的红外耳式温度计,一秒读数,精度0.1自己没测试过,日本产的应该不会骗人。

网友:
项目不多。。有几个学习的点。。。学习一下驱动段式液晶。

网友:
这个看起来不错,最好能查询,记录测过时间,温度

网友:
高大上的设计啊 ,楼主有才

网友:
外壳怎么做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方案传感器很重要 看了下价格果然很贵

这种设计,关键就看传感器的数据是否准确

网友H:
不错,关注中。选的传感器挺贵的,有替代方案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不错,关注中。选的传感器挺贵的,有替代方案吗?

要精度,不能只看价

网友I:
传感器挺贵的,有替代方案吗?

网友:
引用 网友I:
传感器挺贵的,有替代方案吗?

精度很重要,而且这个测量速度也快

网友J:
之前看一个资料里  在温度处理上用到了卡尔曼滤波  不知道楼主打算如何处理呢

网友K:
引用 网友J:
之前看一个资料里  在温度处理上用到了卡尔曼滤波  不知道楼主打算如何处理呢 ...

MLX90614 内置处理芯片,直接读温度就可以 了

网友L:
是否需要校准呢 比如设计完成后,找一个标准温度 做校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L:
是否需要校准呢 比如设计完成后,找一个标准温度 做校准呢

校准肯定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MLX90614 内置处理芯片,直接读温度就可以 了

原来如此   谢谢啦

网友M:
传感器成本真高,这个行业都是这样吗?

网友N:
传感器太贵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N:
传感器太贵了啊

批量价应该能便宜不少

网友:
传感器挺贵

网友:
很实用的东西,关注中。。。。。

网友O:
关注,如果可以我也想弄一套,给孩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O:
关注,如果可以我也想弄一套,给孩子用

这是初版,成功后会单独做几套的,
实际上我之前已经用面包板做过一套

项目更新:
已熟悉开发环境,板载的USBDM下载器好像不能用于MDK,习惯了MDK的开发环境,所以还是飞线用J-LINK下载吧

网友K:
淘宝这家MLX90615买21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_u=578ea786e03

网友:
引用 网友M:
传感器成本真高,这个行业都是这样吗?

都是这样的 ,有的传感器价格占项目售价的一半

楼主:
引用 网友K:
淘宝这家MLX90615买21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9.2.9.225.QcynGo&id=20280547141&_u=578e ...

这个不能买的,假的,不可能这么便宜的,另外这不是医用级别的,

网友:
马克

凑字数

网友:
一直在寻找一种不是特别贵但是比较准确的温度计,看好楼主,加油

网友P:
这个温度计90块,精度才0.5度,不是非常值感觉,如果0.5度是完全准确的,就还勉强说得过去

楼主:
引用 网友P:
这个温度计90块,精度才0.5度,不是非常值感觉,如果0.5度是完全准确的,就还勉强说得过去 ...

看图,室温在20-30度时测体温精度0.1,看图,第二张温度精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不能买的,假的,不可能这么便宜的,另外这不是医用级别的,

没买过,真假不确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图,室温在20-30度时测体温精度0.1,看图,第二张温度精度,

关键是 准确度

网友:
关注一下,不知道现在进度如何了

网友:
这个支持一下,而且希望楼主多打样几款,我家里有宝宝,可以提供测试。

网友:
请教下,做测温怎么检测其性能和心中有数。

楼主:
更新:

板子到了,这几天在看手册,看的也差不多了,
先来个点亮LED的例程

#include "MKL25Z4.h"
#include "cortex_m0p.h"

int main(void){

        SIM_SCGC5=BIT10;                        //gpio_b_ena
        PORTB_PCR19=BIT8;                        //MUX GPIO
        FGPIOB_PDOR&=~BIT19;        //output data
        FGPIOB_PDDR=BIT19;                //DIR
        while(1);
}

//end

点亮PB19红色LED,

网友K:
楼主选用MLX90614个头大,无法放到耳朵里
项目名“儿童用红外耳腔温度计”是不是要改成“儿童用红外额头温度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选用MLX90614个头大,无法放到耳朵里
项目名“儿童用红外耳腔温度计”是不是要改成“儿童用红外额头温 ...

MLX90615即可,用法一模一样,

网友K:
引用 楼主:
MLX90615即可,用法一模一样,

代码也一样吗?直接换传感器还能正常工作吗

网友:
在去年7月份,在Iindiegogo看到一个通过手机音频接口测温的众筹产品,当时正在做一款穿戴产品,后来就找了些资料,跟BOSS说我们也弄个,做成互联网产品,走量。当时选的方案是90615医用的,体温精度可以到很高。可惜,后来cut了。现在跟360弄穿戴

网友:
当时原理图跟PCB都弄好了,就差打样,不过手机那边不熟,一个人搞不定

网友:
引用 网友P:
这个温度计90块,精度才0.5度,不是非常值感觉,如果0.5度是完全准确的,就还勉强说得过去 ...

90大洋就很贵了,量起来就便宜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K:
代码也一样吗?直接换传感器还能正常工作吗

对的

网友:
哈哈,MLX90615这款芯片我用过。精度还行吧。

网友:
当年调试SBus总线,辛亏例程很详细啊。

网友Q:
  楼主你这个怎么使用啊?没有外壳是不是有点不方便,尤其是给小孩子使用。

网友:
好东西啊…很有用

网友:
创意不错,做好了也有实际的价值

网友:
多谢楼主提供好线索,每次测体温,都要自己预热一下水银体温计,要不然小孩是200%的反抗。 市面上那些提问家要不贵,就是烂,做电工的不能自己做耻辱啊。

网友R:
这个可以接收多远距离的检测 ?

网友:
买过一个红外测温,挺好用的,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R:
这个可以接收多远距离的检测 ?

多远都可以,哈,

看手册啊,这个有一个测试角度或者叫窗口,这个是40度的,有10度的,
距离不一样接收的值也不一样,
就像你烤火一样,距离远了接收的辐射就小了,就凉了,距离近了接收的红外辐射就多了,
所以如果距离是变动的话是需要做补偿的,比如要做一个测距离的,
我这个是固定测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Q:
楼主你这个怎么使用啊?没有外壳是不是有点不方便,尤其是给小孩子使用。 ...

参加这个活动只能用在这款开发板上
我测试OK后再打样一个小的,可以在额头或耳朵里,

网友R:
引用 楼主:
多远都可以,哈,

看手册啊,这个有一个测试角度或者叫窗口,这个是40度的,有10度的,

想弄个温度监控    比如婴儿感冒了在蚊帐顶部装个温度计    每5分钟检测一次    通过2.4G传回电脑上位机实时监控

网友:
引用 网友R:
想弄个温度监控    比如婴儿感冒了在蚊帐顶部装个温度计    每5分钟检测一次    通过2.4G传回电脑上位机 ...

这个比较难吧,非接触测温需要比较近的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R:
想弄个温度监控    比如婴儿感冒了在蚊帐顶部装个温度计    每5分钟检测一次    通过2.4G传回电脑上位机 ...

如果远了探测的是那一个范围的温度,而不是额头上的,

网友S:
楼主可不可分享在PCB上加二维码的方法,我做出都不能识别

网友:
引用 网友S:
楼主可不可分享在PCB上加二维码的方法,我做出都不能识别

可以参考这个帖子http://www.amobbs.com/thread-3222368-1-1.html

网友:
这个项目不错 ,有很大的商业价值 !

网友:
这个很有实用价值,支持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所的这个价格90元还是保守的,淘宝上的当然不能买的,全是假的
RS等一个网站上有卖,120元左右, ...

国内有代理吗,淘宝没看到医用精度的

网友:
找到了这家,不知道怎样
http://www.mlx90615.com/contact/

网友:
又找到一个,这个应该是官方的
http://china.melexis.com/contact.aspx

网友:
MLX90615 如果不用 透镜 距离很近,并且测试距离也会影响温度的,也比较便宜,20多元吧。MLX9064有那种带 透镜 一体的,比较好一些

网友:
期待楼主作品,做好后我也做一个

网友:
现在很多电子产品,外壳的成本反而更高

楼主:
最新更新:

板子到手后已有一个月了,之前进行了一些简单的IO测试,还简单,

之后再进行I2C操作,看手册,看了也没有啥问题,可后来测试时一直出不来想要的波形,硬I2C不行就用软I2C,

然后就开始搞MLX90614,结果搞了半个月时间(下班业余时间)也没搞出来,用I2C访问,地址读,写有应答,可就是读取数据时没有读取到想要的数据

一直搞到今天早上,实在没有勇气了,准备放弃啦

后来再看一遍手册,发现手册有关于SCL时钟及SDA时钟,有说关于超时问题,说是多少uS高电平超时,

不就是说I2C时钟频率么,

我发现自己的I2C频率有些慢,于是快一点,弄到80KHZ左右,奇迹出现了,出现想要的波形了

下边上传一些调试的数据图片及视频:

关于软I2C代码,

/*------------------------------------------------
                    启动IIC总线
------------------------------------------------*/

void Start(void)
{
   Sda1;
   Sleep();
   Scl1;
   Sleep();
   Sda0;
   Sleep();
   Scl0;
}
///*------------------------------------------------
//                    停止IIC总线
//------------------------------------------------*/
void Stop(void)
{
   Sda0;
   Sleep();
   Scl1;
   Sleep();
   Sda1;
   Sleep();
   Scl0;
}
///*------------------------------------------------
//                   应答IIC总线
//------------------------------------------------*/
   void Ack(void)
   {
    Sda0;
        Sleep();
        Scl1;
        Sleep();
        Scl0;
        Sleep();
        }
///*------------------------------------------------
//                 非应答IIC总线
//------------------------------------------------*/
//void NoAck(void)
//{
//         Sda1;
//         Sleep();
//         Scl1;
//         Sleep();
//         Scl0;
//         Sleep();
//}
// /*------------------------------------------------
//              发送一个字节
//------------------------------------------------*/
  void I2c_Send(unsigned char Data)//
{
          unsigned char BitCounter=8;
          unsigned char temp;
          do
                    {
                        temp=Data;
                        Scl0;
                        Sleep();
                        if((temp&0x80)==0x80)
                                   Sda1;
                        else
                                   Sda0;
                        Sleep();
                        Scl1;
                        temp=Data<<1;
                        Data=temp;
                        BitCounter--;
                        Sleep();
                        }
          while(BitCounter);
          Scl0;

}
//          /*------------------------------------------------
//               读入一个字节并返回
//------------------------------------------------*/
  unsigned char I2c_Read(void)
{
        unsigned char temp=0;
        unsigned char temp1=0;
        unsigned char BitCounter=8;

        Sda1;
        Sleep();
        do
         {
                Sleep();
          Scl0;
                Sleep();
          Scl1;
                Sleep();
          if(GPIOE_PDIR&BIT25)
             temp=temp|0x01;
          else
             temp=temp&0xfe;

          if(BitCounter-1)
             {
                  temp1=temp<<1;
                  temp=temp1;
                  }
                  BitCounter--;
                 }
        while(BitCounter);
        Scl0;
        Sleep();
        return(temp);
}
   unsigned char Busy(void)        //读忙标记 是否应答
{
        unsigned char temp;
        Scl0;
        Sleep();
        Sda1;
        Sleep();
        Scl1;
        Sleep();
        temp=GPIOE_PDIR&BIT25;
//        Sleep();
        Scl0;
        if(temp)
                temp=1;
        return temp;
}

==============================================

读取MLX90614 RAM数据代码  RAM 中06是环境温度数据,07是目标温度数据,如果是双温度的,08是目标温度2

uint16 Read_cc(unsigned char add){        //读取RAM数据
        unsigned char Data1;
        unsigned char Data2;
        unsigned char Data3;
        unsigned char Flg;                //数据低位,高位,校检码,状态码
        Flg=1;
        Start();
        I2c_Send(0xB4);        //B4 7地址+1Wr  广播地址,默认地址0x5A          1011010  + 0
        //B4 地址5A+写0
        if (Busy()==0){        //应答了
                //send_byte(01);
                I2c_Send(add);        //000x xxxx  00000111 07h Tobj1 温度1
                //命令          06读环境温度  07读目标温度
                //                20 读取EEPROM 最大值   21h 读取最小值        22PWM设定 23传输温度上下限 2E地址
                if (Busy()==0){          //继续读取
                        //send_byte(02);
                        Start();        //重新初始化
                        I2c_Send(0xB5); //B5 地址+读取
                        if (Busy()==0){
                                //send_byte(03);
                                Data1=I2c_Read();        //数据低字节
                                Ack();        /*//读取后应答        */
                                Data2=I2c_Read();        //数据高字节
                                Ack();
                                Data3=I2c_Read();        //PEC CRC8校验码
                                Ack();
                                Stop();
                                Flg=0;        //完毕,成功!
                        }
                }
        }
        if(Flg){           //未应答,复位
                Stop();
        }
        return   (Data2<<8) | Data1 ;
}

===============================
上边代码基本上可以直接读取MLX90614的温度数据了,

KL25的硬I2C实在搞不定了,郁闷啊
以下是代码,有问题

初始化I2C

void InitI2C(void){                //初始化I2C相关功能
        SIM_SCGC5=SIM_SCGC5_PORTE_MASK|SIM_SCGC5_PORTB_MASK;                                //PORTE PORTB
        PORTE_PCR24=(5<<PORT_PCR_MUX_SHIFT)|PORT_PCR_PE_MASK;                        //功能5 I2C_scl         pe24 pe25
        PORTE_PCR25=(5<<PORT_PCR_MUX_SHIFT)|PORT_PCR_PE_MASK;                        //功能5 I2C_sda 使能上拉

        SIM_SCGC4=SIM_SCGC4_I2C0_MASK;                                //I2C0 ENA
        I2C0_F=0x27;                //24Mhz/(1*480)=50khz
        I2C0_C1=I2C_C1_IICEN_MASK|I2C_C1_IICIE_MASK;                //开启I2C|开启中断

        NVIC_EnableIRQ(I2C0_IRQn);

}

然后I2C中断,搞不定,也不贴了,

下一贴再上传图片及视频

楼主:
继楼上

上边代码中4个宏的声明

#define Sda1 GPIOE_PDOR|=BIT25
#define Sda0 GPIOE_PDOR&=~BIT25
#define Scl1 GPIOE_PDOR|=BIT24
#define Scl0 GPIOE_PDOR&=~BIT24

楼主:
续楼上

宏的声明

#define BIT0        1
#define BIT1        (1<<1)
#define BIT2        (1<<2)
#define BIT3        (1<<3)
#define BIT4        (1<<4)
#define BIT5        (1<<5)
#define BIT6        (1<<6)
#define BIT7        (1<<7)
#define BIT8        (1<<8)
#define BIT9        (1<<9)
#define BIT10        (1<<10)
#define BIT11        (1<<11)
#define BIT12        (1<<12)
#define BIT13        (1<<13)
#define BIT14        (1<<14)
#define BIT15        (1<<15)
#define BIT16        (1<<16)
#define BIT17        (1<<17)
#define BIT18        (1<<18)
#define BIT19        (1<<19)
#define BIT20        (1<<20)
#define BIT21        (1<<21)
#define BIT22        (1<<22)
#define BIT23        (1<<23)
#define BIT24        (1<<24)
#define BIT25        (1<<25)
#define BIT26        (1<<26)
#define BIT27        (1<<27)
#define BIT28        (1<<28)
#define BIT29        (1<<29)
#define BIT30        (1<<30)
#define BIT31        (1<<31)

别的文件就不需要引用了,
只需引用
#include "MKL25Z4.h"
#include "core_cm0plus.h"
即可

楼主:
读取的温度数据需要转换一下,见下边图片及手册说明

温度单位是以0.02为一个单位,转换成摄氏度需要除以50,再减去绝对零度,即273.15后OK
我是得到5个数据后平均一下,
                                        tb[tc]=((dat[1]<<8)|dat[0])/50-273.15;
                        tc++;
                                taa=(ta[0]+ta[1]+ta[2]+ta[3]+ta[4])/5;
                                tobj=(tb[0]+tb[1]+tb[2]+tb[3]+tb[4])/5+tobj_plus;
                        if(tc>4){
                                tc=0;

楼主:
在MDK环境中得到的数据

MLX90614小板

调试板,用的是SWD小板下载调试

温度转换方法

数据手册上关于波形说明

MDK数据

示波器测试

实测波形

调试小板

楼主:
MDK测试环境中
最终得到的温度数据,

图中ta是环境温度,tb是目标温度,dat是I2C读取的原始数据

taa已转换环境温度,tobj是已转换目标温度数据

楼主:
MLX90614红外  示波器实测通讯波形+MDK运行环境读取的温度数据

说明:

MLX90614测环境温度很准的,基本不跳,测红外目标温度我是这样试的
额头贴上去,结果温度大幅飙升到70度,不过我继续贴着时温度慢慢降下来,差不多30秒才降到正常体温36度左右
然后一直停留在36.85,基本不跳,挂续贴着额头持续3分钟仍然不跳,拿来马上温度下降

不知道为什么放上去的瞬间温度为什么升那么高,过半分钟后温度才降到正常体温

还有一个视频较大,传不上来,等到上传到youku再发连接,

网友K:
引用 楼主:
MLX90614红外  示波器实测通讯波形+MDK运行环境读取的温度数据

项目完成了吧,恭喜楼主!

网友T:
这个红外眼睛看得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T:
这个红外眼睛看得见吗?

红外当然眼睛看不到了,传感器能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K:
项目完成了吧,恭喜楼主!

基本完成,还没上传视频,

离我项目要求其实还差一点点,

本来要求的是LCD显示,

现在只在MDK中显示结果

网友K:
引用 楼主:
基本完成,还没上传视频,

离我项目要求其实还差一点点,

建议改成串口输出

楼主:
视频: KL25开源项目,MLX90614红外测 MDK运行环境的温度数据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ODc3OTQ5OTUy/v.swf

视频: KL25开源项目,MLX90614红外测 MDK运行环境的温度数据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ODc3OTQ4NzQ0/v.swf

视频: KL25开源项目,MLX90614红外测温波形图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ODc3OTQ3NTM2/v.swf

楼主:
引用 网友K:
建议改成串口输出

没有精力了啊,
等过几天了重新买芯片,把主芯片换成MLX90615,再加上LCD,
做成一个真正的成品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精力了啊,
等过几天了重新买芯片,把主芯片换成MLX90615,再加上LCD,
做成一个真正的成品吧, ...

这个好,强烈支持

网友U:
解决温度 飙升问题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U:
解决温度 飙升问题了吗

没有解决,不过我上次看一个成品的额头体温计好像也这样,放额头5秒钟后才稳定输出温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解决,不过我上次看一个成品的额头体温计好像也这样,放额头5秒钟后才稳定输出温度 ...

                用的博朗,2s内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解决,不过我上次看一个成品的额头体温计好像也这样,放额头5秒钟后才稳定输出温度 ...

可以连续测量温度,相对稳定了,蜂鸣器提示一声后显示结果

网友V:
不错,期待后续的分享。如果需要贴着测30S,还不如考虑用PT1000,小白建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V:
不错,期待后续的分享。如果需要贴着测30S,还不如考虑用PT1000,小白建议啊 ...

pt1000测体温 精度不够吧

网友:
传感器的成本太高了,否则就完美了

网友(2015-01-31):
看到楼主说完成了,特地过来恭喜楼主学习来了。楼主辛苦了。

网友W:
楼主传感器买了?帮着买个呗,或提供下地址,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W:
楼主传感器买了?帮着买个呗,或提供下地址,多谢

同求购买方式,想买到正品

网友:
传感器好贵,团购吧

网友:
引用 网友V:
不错,期待后续的分享。如果需要贴着测30S,还不如考虑用PT1000,小白建议啊 ...

你这个也太打击楼主积极性了

网友X:
楼主,传感器哪里买的,多少钱,介绍一下吧

网友:
LZ :能提供个购买渠道吗?我希望找个精度再高电的

网友:
快快做出来,也diy一个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X:
楼主,传感器哪里买的,多少钱,介绍一下吧

http://www.ickey.cn/searchIndex2.php?keyword=mlx90615

网友:
不错 很有创意

网友:
莫老大搞个传感器团购吧,100个以上只要50块钱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www.ickey.cn/searchIndex2.php?keyword=mlx90615

谢谢啦

网友:
这传感器成本不低啊,好贵的温度计

网友:
关注,正好家有小朋友

网友:
数量少的太贵了

网友:
这个项目实用啊!

网友Y:
这个我用过,读I2C没什么难度,基本上就是标定比较麻烦,要用医用黑体来校准,

网友:
引用 网友Y:
这个我用过,读I2C没什么难度,基本上就是标定比较麻烦,要用医用黑体来校准, ...

标定后会不会有温漂

网友Z:
还有二维码啊,高大上了

网友AA:
引用 网友Z:
还有二维码啊,高大上了

啥,这是测温度的,不是扫二维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A:
啥,这是测温度的,不是扫二维码的

我是说pcb上的二维码......

网友:
我想知道校准时,用什么精确到更好一级的温度呢

网友:
我家有小孩,买了一个非接触的电子温度计花了170左右

网友(2015-04-18):
温度计还是很实用的,成本低一点会很受欢迎的,楼主加油啊,等完美了我就买一个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