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otg的KL25开源项目进行中 - 进出计数器

楼主(2014-12-31):
项目描述:

一个进出的计数器,使用 MAX7219 驱动2组4位数的数码管,分别计数进入与出去的数量,判断的方式是安排2个输入连接埠接感测器,依感测顺序的不同分辨进出方向。另外安排2个清零按键可分别将进入或是出去的计数值清零。
这是第一次使用飞思卡尔因此选择了一个比较简单的项目来完成。

总费用:

本次活动不打算洗PCB,直接使用洞洞板焊上零件,零件手上都有也就不估算了,因此这一次的成本核算为:
KL25+书         165元

计划完成时间:
春节前

由于还不清楚KL25开发板的扩展接头的定义,等确定后再补上原理图。

参与活动的资料授权发布在阿莫网站上,阿莫网站和飞思卡尔拥有资料的发布权和使用权。

楼主:
2楼备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没有收以楼主的保证金。请楼主尽快完成该手续,我们今天会寄出套件与开发费。

注: 支付宝汇款备注时, ...

刚汇出,麻烦确认一下

网友:
连接埠接感测器是什么东西呢?热释电传感器吗

楼主:
不限,比如说光电接近开关这类的传感器

网友B:
鼠标中间的滚轮,判断滚动方向和计数应该跟这个差不多吧

网友C:
楼主这个是做单人进出检测吧?如果同时有进有出怎么办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个是做单人进出检测吧?如果同时有进有出怎么办呢?

同时进出应该没办法吧,地铁进出口就有这个问题,如果进入的人多时不刷卡也能进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时进出应该没办法吧,地铁进出口就有这个问题,如果进入的人多时不刷卡也能进去 ...

有分隔干分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个是做单人进出检测吧?如果同时有进有出怎么办呢?

是的,这个只是判断单人的进出

楼主:
今天收到板子了,开始动工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鼠标中间的滚轮,判断滚动方向和计数应该跟这个差不多吧

这个我之前也做过  光电开关这类东西 功耗实在是太大了哇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这个我之前也做过  光电开关这类东西 功耗实在是太大了哇

鼠标很多是机械触发的,容易控制功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鼠标很多是机械触发的,容易控制功耗

您说的机械触发是什么意思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您说的机械触发是什么意思

就是按一下开关动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您说的机械触发是什么意思

大多低功耗鼠标的编码器是机械的,不是光电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大多低功耗鼠标的编码器是机械的,不是光电

如何通过机械触发呢  我之前也拆过几个鼠标 发现里面貌似还是光电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就是按一下开关动一下

懂了  但是这种接触性传感器在出入计数器上应用 似乎不太合适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如何通过机械触发呢  我之前也拆过几个鼠标 发现里面貌似还是光电啊

无线鼠标大多是这样的编码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无线鼠标大多是这样的编码器

图片挂了?看不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图片挂了?看不到啊

网友:
原来   之前拆的和您这个不太一样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懂了  但是这种接触性传感器在出入计数器上应用 似乎不太合适啊

可以啊,过一个人按一下开关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可以啊,过一个人按一下开关

这样很不便利啊   万一人不知道要按一下开关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样很不便利啊   万一人不知道要按一下开关呢

当然不用人手按,搞个拦干,过时总要碰的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当然不用人手按,搞个拦干,过时总要碰的啊

你不觉得这样非常不便利么   搞个栏杆也不便宜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不觉得这样非常不便利么   搞个栏杆也不便宜啊

就是地铁哪种,有现成的卖

网友:
或者用光电管也行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就是地铁哪种,有现成的卖

对啊  地铁技术也不是用的接触式传感器啊  用的光电管的步态识别进行的 缺点就是要求制定通过通道比较长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对啊  地铁技术也不是用的接触式传感器啊  用的光电管的步态识别进行的 缺点就是要求制定通过通道比较长 ...

其实还是地铁哪种好,可以确保一人一过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其实还是地铁哪种好,可以确保一人一过

可能我这里的地铁和您那里的不一样 我这儿是两个扇门   你那里是三个铁管构成的那种?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能我这里的地铁和您那里的不一样 我这儿是两个扇门   你那里是三个铁管构成的那种? ...

三个铁管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同时进出应该没办法吧,地铁进出口就有这个问题,如果进入的人多时不刷卡也能进去 ...

地铁里那么长的进入通道就是为了避免尾随进入的 虽然貌似现在用的最多的还是开启后计时

网友E:
只是LZ这个是双向的,地铁哪个是单向的,不太合适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只是LZ这个是双向的,地铁哪个是单向的,不太合适

如果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  也还好啊 只需要根  据触发的先后顺序就可以知道是进去 还是出去了   您说的三个铁管需要人力推动 显得不够智能 哈哈哈哈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  也还好啊 只需要根  据触发的先后顺序就可以知道是进去 还是出去了   您说的 ...

是的是的,看LZ如何取舍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地铁里那么长的进入通道就是为了避免尾随进入的 虽然貌似现在用的最多的还是开启后计时 ...

北京地铁高峰期是可以跟随进入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是的是的,看LZ如何取舍了

从长时间的工作的角度来看  如果用光电管的话 还要考虑他的寿命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北京地铁高峰期是可以跟随进入的

对的  北京的地铁闸机是计时方式 只要你跟的足够快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从长时间的工作的角度来看  如果用光电管的话 还要考虑他的寿命问题

如果用光电管的话 ,如何确保一人一过,寿命反而不是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如果用光电管的话 ,如何确保一人一过,寿命反而不是问题

从闸机的工作寿命来看 感觉光电管的寿命很是问题啊  一人一过  简单的2个光电管就够了  但是要想精确 还是要多上传感器搞步态识别  当然 摄像头这种大杀器就。。。。。。。。。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从闸机的工作寿命来看 感觉光电管的寿命很是问题啊  一人一过  简单的2个光电管就够了  但是要想精确 还 ...

人多时挤在一起,如何区分是一人还是两人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人多时挤在一起,如何区分是一人还是两人

这个确实麻烦了  要在算法上下功夫了   但是三根铁管有他固有的劣势啊  比如说带个拉杆箱的时候怎么办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个确实麻烦了  要在算法上下功夫了   但是三根铁管有他固有的劣势啊  比如说带个拉杆箱的时候怎么办 ...

拉杆箱没有影响的,其实如果能解决双向的问题,我认为这是最简单可考的检查方式。

当然如果用光电感应,要考滤光电管的分布位置安排,还要在算法上下功夫,关键是下了功夫还不能确保结果的正确,有点不划算。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拉杆箱没有影响的,其实如果能解决双向的问题,我认为这是最简单可考的检查方式。

当然如果用光电感应, ...

对的  用光电管确实在算法上比较烦  三根铁管确实简单粗暴 但是说真的  我见过的那个三个铁管真心过不去拉杆箱啊   你说的双向问题是什么问题呢  我不太明白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对的  用光电管确实在算法上比较烦  三根铁管确实简单粗暴 但是说真的  我见过的那个三个铁管真心过不去 ...

地铁的哪个三根铁管只能单向通行,LZ的这个项目是检测双向通行计数。

可以将三根铁管的安装位置提高到1.5M, 标准的拉干箱最大应该不会超过这个高度的,当然如果行李很大没标准,可设行李专用通道,藐似也不是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地铁的哪个三根铁管只能单向通行,LZ的这个项目是检测双向通行计数。

可以将三根铁管的安装位置提高到1. ...

原来  三根铁管内部结构是什么样还真不清楚  只能单向同行吗? 之前看了不少关于地铁闸机的文献   感觉用光电管做还不是特别烦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原来  三根铁管内部结构是什么样还真不清楚  只能单向同行吗? 之前看了不少关于地铁闸机的文献   感觉用 ...

这个铁管内部结构不知道,改成双向应该不难。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这个铁管内部结构不知道,改成双向应该不难。

恩恩  不过  貌似我们说了半天挺热闹  没见楼主出来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恩恩  不过  貌似我们说了半天挺热闹  没见楼主出来啊

没关系的,我们的讨论能给LZ一些启发也是好事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恩恩  不过  貌似我们说了半天挺热闹  没见楼主出来啊

楼主应该忙着写代码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关系的,我们的讨论能给LZ一些启发也是好事

恩  希望如此吧  看看地铁闸机的识别方法也是挺好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楼主应该忙着写代码呢

恩恩  因为之前我也做过类似的东西 就像和大家讨论一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恩恩  因为之前我也做过类似的东西 就像和大家讨论一下

即然做过,为何不去申请一个项目玩玩?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即然做过,为何不去申请一个项目玩玩?

做过的东西在做就没意思了  之前也是用的飞思卡尔芯片(手里也只有这个芯片 也只会用这个芯片了)做的   而且 马上要考试了 复习时间紧啊

网友F:
可以采用三级开关判断物品的进出,防止误判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做过的东西在做就没意思了  之前也是用的飞思卡尔芯片(手里也只有这个芯片 也只会用这个芯片了)做的    ...

当然不重复,变通下,做个手轮玩玩如何 ?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可以采用三级开关判断物品的进出,防止误判

三级开关是用三个开关 ?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可以采用三级开关判断物品的进出,防止误判

同问?什么是三极开关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当然不重复,变通下,做个手轮玩玩如何 ?

手轮是什么东东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手轮是什么东东

就一个轮子,用来调音量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就一个轮子,用来调音量

可否具体讲讲看?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可否具体讲讲看?

手轮转一圈,MCU输出一串方波,转的快输出的方波多,转的慢输出的方波少,除了控制音量,也可以控制电机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手轮转一圈,MCU输出一串方波,转的快输出的方波多,转的慢输出的方波少,除了控制音量,也可以控制电机 ...

类似测速发电机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类似测速发电机吗?

类似,很好玩的, 用来做位置控制很方便, 比如雕刻机的控制手轮,   当然也可以控制小四轴的飞行方向, 小车运动方向,总之玩法多多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类似,很好玩的, 用来做位置控制很方便, 比如雕刻机的控制手轮,   当然也可以控制小四轴的飞行方向,  ...

有资料吗  手轮的  还真像看一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有资料吗  手轮的  还真像看一下

很多资料的,你在论坛search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很多资料的,你在论坛search下,

好的,就搜索手轮就可以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的,就搜索手轮就可以是吧。

是的,可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好的,就搜索手轮就可以是吧。

如果想省钱可以拆个鼠标,连接滚轮的编码器,也可以测量转动方向和转速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很多资料的,你在论坛search下,

你说的是这个东西吗?

楼主:
补充一下接脚跟输出波型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这个东西吗?

是的,不过我们要用软件实现它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的,不过我们要用软件实现它

先前用 Nucleo 板子做过这方面的实验

http://v.youku.com/v_show/id_XODA2MzIzMjUy.html

网友G:
这个是什么图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前用 Nucleo 板子做过这方面的实验

行啊,强大,改造下用这个来计数有没有可能

网友B:
引用 网友G:
这个是什么图片

这个是鼠标滚轮的编码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鼠标滚轮的编码器

没拆过 ,感觉有点大啊 , 做工一般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如果想省钱可以拆个鼠标,连接滚轮的编码器,也可以测量转动方向和转速 ...

恩  有点儿跟过去机械鼠标里面那个球似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恩  有点儿跟过去机械鼠标里面那个球似的

以前那种球好像是光栅的,这个是编码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前那种球好像是光栅的,这个是编码器

光栅和编码器不是差不多的么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这个东西吗?

楼主您这个像编码开关啊 左右旋转外加一个确认按钮?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楼主您这个像编码开关啊 左右旋转外加一个确认按钮?

这个是编码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编码开关

看不到哇

网友B:
就是这个

发个拆解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这个

发个拆解图

看错您之前的回复了   以为您发给我的是编码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您这个像编码开关啊 左右旋转外加一个确认按钮?

我75楼发的那个叫做 旋转编码器

网友:
学习了,这个项目可以挻有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的,不过我们要用软件实现它

这个叫旋转编码开关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75楼发的那个叫做 旋转编码器

这个应该叫旋转编码开关  不是旋转编码器 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应该叫旋转编码开关  不是旋转编码器 不一样的

x宝上我看好像都是叫 旋转编码器

网友D:
引用 楼主:
x宝上我看好像都是叫 旋转编码器

他说错了   楼主我来给你一份好资料  你看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前用 Nucleo 板子做过这方面的实验

您控制这种点阵LED的程序可否发一段让小弟学习一下?

网友:
关注楼主这个项目。打算跟进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他说错了   楼主我来给你一份好资料  你看一下

感谢资料分享

点阵LED的控制我是在ST的Nucleo板上有过几个实验,因为这里是讨论飞思卡尔的地方不好讨论其他家的芯片,相关资料我再发私信给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资料分享

点阵LED的控制我是在ST的Nucleo板上有过几个实验,因为这里是讨论飞思卡尔的地方不好讨论 ...

已然收到资料  您要是在做这个项目的过程中有什么新的感觉 还请多多指导啊

网友H:
楼主能再分享点其他制造过程中的东西不呢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能再分享点其他制造过程中的东西不呢

目前正努力学习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正努力学习中

进展怎么样了?确定用什么传感器了吗

楼主:
模块原理图与 MAX7219 资料

网友I:
接近计数不如接近开关实在点

网友:
引用 网友I:
接近计数不如接近开关实在点

应用领域不同,接近开关没法计数

楼主:
使用的模块

网友I:
驱动8段LED的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I:
驱动8段LED的芯片?

是的,一颗MAX7219可以驱动8位7段数码管

网友I:
引用 楼主:
是的,一颗MAX7219可以驱动8位7段数码管

刚看了下资料,很不错也,价格不便宜= =

楼主:
引用 网友I:
刚看了下资料,很不错也,价格不便宜= =

是不太便宜,也不晓得有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太便宜,也不晓得有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

移位寄存器两片74hc595控制8个8段数码管,就是输出能力有限。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的,一颗MAX7219可以驱动8位7段数码管

KL25Z大把的IO,直接驱动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KL25Z大把的IO,直接驱动不行吗?

我想也是可以的,只是程序自己要去驱动数码管的扫瞄显示,使用这种IC的好处就是MCU只要将要显示的数据丢出去就可以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想也是可以的,只是程序自己要去驱动数码管的扫瞄显示,使用这种IC的好处就是MCU只要将要显示的数据丢 ...

说的也是硬件控制时序,软件编程筒单些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说的也是硬件控制时序,软件编程筒单些

如果做实验,硬件驱动简单些,如果做产品,用IO驱动降低成本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做实验,硬件驱动简单些,如果做产品,用IO驱动降低成本

没玩过硬件驱动的片子, 不好比较两种方式软件的差别用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做实验,硬件驱动简单些,如果做产品,用IO驱动降低成本

是的,做产品就要考虑到成本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做产品就要考虑到成本了

反正KL25还有很多IO闲着,可以利用起来

网友J:
MAX7219之前用过,
但TM1638驱动LED、数码管还可以接按键,价格貌似也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J:
MAX7219之前用过,
但TM1638驱动LED、数码管还可以接按键,价格貌似也不高

这颗好买吗?价格差不多是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颗好买吗?价格差不多是多少?

好买,价格可以网上搜下

网友D(2015-03-17):
楼主这个项目进行的怎么样了  一直在关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个项目进行的怎么样了  一直在关注

不是年前就完成了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不是年前就完成了吗

么看到最后的结果啊  没有找到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么看到最后的结果啊  没有找到啊

项目现在都没人管,不知道咋回事。

网友D:
引用 网友E:
项目现在都没人管,不知道咋回事。

是的  感觉也没有后续的跟进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是的  感觉也没有后续的跟进了

这不象阿莫的作风啊,寒心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这不象阿莫的作风啊,寒心啊。

怎么又寒心了?我确实是一直关注这个项目 因为自己也在做 想在这里讨论一下识别算法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怎么又寒心了?我确实是一直关注这个项目 因为自己也在做 想在这里讨论一下识别算法 ...

对活动寒心了,我还在贴子里数次动员XD参加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对活动寒心了,我还在贴子里数次动员XD参加

所以现在是什么情况?没太明白您什么意思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所以现在是什么情况?没太明白您什么意思

年前的25个项目,我看到只有标红的几个完成的拿到了退款, 我的项目年前就报上去了,至今没有收到回应。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年前的25个项目,我看到只有标红的几个完成的拿到了退款, 我的项目年前就报上去了,至今没有收到回应。 ...

soga  您是完成了作品 等待退保证金?是这样么?

网友E:
引用 网友D:
soga  您是完成了作品 等待退保证金?是这样么?

是          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          的

好吧    之前我记得和您在这个帖子里也讨论过不少呢

网友I:
引用 网友E:
是          的

等会呗,应该在弄公司的大项目

网友:
引用 网友I:
等会呗,应该在弄公司的大项目

原来如此啊   不过这个东西真的很期待做出来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