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VS失效时,是短路,还是断路?

楼主(2014-12-31):
TVS失效,指的是TVS被浪涌击穿损坏,那么失效模式下,管子是短路,还是断路?个人认为是断路,请大家讨论。

网友:
我经常遇到的是TVS短路,断路没碰到过

网友:
都会有吧,

楼主:
好像也是,我遇到过几次,TVS损坏时,用万用表测量,是短路的

网友A:
只要电源功率足够,且线路够粗,总会烧断路的。

网友:
如果是短路,还能持久吗?它能耐多大电流?

楼主:
TVS短路,整个设备都开不起来了。TVS前级必然要串联保险丝的,TVS短路,保险丝直接动作。

网友B:
要保险丝的话,TVS的作用就大打折扣

网友:
是短路,这是个很大的缺点。

网友:
短路,没有遇开路的。

网友:
短路。功率够大持续一段时间就烧断路了

网友:
是不是功率選用太小 ? 或限定電壓使用太低當成了一般穩壓管使用?

网友:
只见过几次失效的,都是短路。有几只都烧裂了,里面的金属都流出来了,也是短路。

网友:
TVS 作为一个保护装置,也是有极限的吧,如果不配合其他保护装置使用,也就防个静电而已,要防浪涌还得配合防雷管。
该器件在设计允许的使用范围内是不应该失效的,如果失效,那肯定是器件承受的冲击超出了它的使用极限。

网友:
我想设计成短路,是提醒有节点失效,不是很好吗

网友:
很多都是短路的

网友:
短路的多,也见过烧烂的,那就是开路了。

网友:
我遇到的是TVS短路,断路没碰到过

网友:
看看手册,上面明确的写着短路!

网友:
见过短路的,没有遇见过开路的

网友:
短路比较常见。
开路的话你也不知道。

网友:
一般都是短路,断路少见

网友:
我见过断路的情况...  那是炸开两半的时候..

网友:
动作的时候是短路

网友:
短路。功率够大持续一段时间就烧断路了.前需加保险丝。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要保险丝的话,TVS的作用就大打折扣

请教加保险丝对TVS会起到什么负面作用?

网友:
TVS是保护后面电路免受高压冲击,断路了如何保护?肯定是短路拉低电压保护后级,制造工艺上就要考虑的。

网友:
短路,最近刚折腾过。

网友:
短路比较多,短路的很少不过也有

网友D:
碰到过稳压管烧毁但是还能够稳住电压的情况,只不过平时静态电流大了的情况

网友:
我遇到的都是TVS短路还没遇到烧化的情况

网友:
遇到的都是短路的。如果说短路电流大或时间稍长,板子的铜皮就烧断了。

网友:
TVS管也就是二极管,PN结高压击穿一般都是短路。

网友:
我碰到都有的,但短路的相对会多一些

网友:
一般是短路(并联),断路的没有见过

网友:
是短路的

网友:
前几天刚好有几颗 欧司朗LED 内部带ESD保护的,反接导通,猜想是tvs,我想搞明白反接大电流是什么状态,2A 1分钟没烧毁,3A几秒钟烧毁了,烧毁后是开路的不影响LED正向点亮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请教加保险丝对TVS会起到什么负面作用?

在TVS充分吸收浪涌脉冲的全部能量之前,保险丝可能就断了,剩余的能量会到哪里去呢?

所以,你几乎找不到TVS加个保险丝的用法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在TVS充分吸收浪涌脉冲的全部能量之前,保险丝可能就断了,剩余的能量会到哪里去呢?

所以,你几乎找不 ...

还真别说,我同事真心用过TVS+保险丝的,亲测用处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还真别说,我同事真心用过TVS+保险丝的,亲测用处不大

对的,TVS本身就是干这个的,从来不戴保险

网友:
上次做EMC测试,设备24V接在LISN上耦合在24V电源上,测完后忘了拔设备这边的电源就直接把LISN接到了AC220V。结果保险丝被烧、TVS被烧、TVS后接的共模滤波器被烧、接线端子到保险丝的PCB铜箔被完全烧断。测了后面的24-5V DC-DC还是正常的。

网友:
遇到过短路

网友:
断路就好了,关键是都是短路。很少断路的

网友:
简单元件,开路和短路是都有的

网友:
我碰到几次都是短路。

楼主:
保险丝的反应没有那么快啊,我用的自恢复保险丝,TVS短路的结果是每次上电,保险丝发热,机器开不起来。

网友:
我也遇到短路的,只有二极管才遇到过断路的

网友:
基本都要短路的,断路就没有保护了。保护完善的见过tvs前面加保险管,后面继电器同时延时吸合再加气体放电管

网友:
我是碰到短路的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保险丝的反应没有那么快啊,我用的自恢复保险丝,TVS短路的结果是每次上电,保险丝发热,机器开不起来。 ...

这里不能用自恢复保险丝吧,我用过的200ma自恢复保险丝,500多ma时才动作,而且是10多秒后才动作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在TVS充分吸收浪涌脉冲的全部能量之前,保险丝可能就断了,剩余的能量会到哪里去呢?

所以,你几乎找不 ...

这方面我真的不熟,但是按照一般理解,保险丝和TVS一般多是安装在电路输入处的,当TVS充分吸收浪涌脉冲的全部能量之前,保险丝可能就断了,这个时候既然保险丝已经断了,切断了浪涌进入的通道,剩余能量进不来不是更好么。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这方面我真的不熟,但是按照一般理解,保险丝和TVS一般多是安装在电路输入处的,当TVS充分吸收浪涌脉冲的 ...

一般用TVS防浪涌冲击、静电、脉冲群之类的场合,基本都是信号线级别,或者低压电源(非大电流)应用;还有TVS的动作寿命很长,所以一般不在需要加保险丝;

但是如果确实设计成这样,那么出现“当TVS充分吸收浪涌脉冲的全部能量之前,保险丝可能就断了”,这就属于设计缺陷了,绝对不能在TVS没吸收玩之前保险丝已经
断了,况且一般保险丝都不会这么快动作;这样设计目的是如果TVS损坏短路后,能熔断保险丝保护电路板或供电设备;

压敏电阻都是加保险丝设计,因为压敏电阻动作寿命不多,特殊场合可能几年就略化,慢慢短路,压敏电阻慢慢短路的工作状态容易起火,所以必须有保险丝熔断;

网友:
楼上结实精辟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一般用TVS防浪涌冲击、静电、脉冲群之类的场合,基本都是信号线级别,或者低压电源(非大电流)应用;还 ...

谢谢这么详细的解释,看来我一直是将TVS和压敏电阻混为一谈了。

网友:
一般都是短路的

网友:
绝大多数是短路,因为短路容易表现出来。好找;开路很容易忽略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在TVS充分吸收浪涌脉冲的全部能量之前,保险丝可能就断了,剩余的能量会到哪里去呢?

所以,你几乎找不 ...

同意结论,但原因可能是相反的,一般是TVS都挂了,可能保险还没动作,尤其可恢复。

网友B:
引用 网友G:
同意结论,但原因可能是相反的,一般是TVS都挂了,可能保险还没动作,尤其可恢复。 ...

是的,可恢复是靠发热来变大电阻,响应太慢。这里特指快熔保险丝。这些都不能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B:
是的,可恢复是靠发热来变大电阻,响应太慢。这里特指快熔保险丝。这些都不能用 ...

按说一般保险丝不可能快过tvs吧

网友:
都有遇到过,瞬间大电流也可能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H:
按说一般保险丝不可能快过tvs吧

对的,即使快熔保险丝也是靠发热熔断的,速度绝对低TVS数量级

网友:
做过的板子 保护都是短路了 必须得换  要不然工作不正常了。。。

网友:
都有,看呢能量了,低压的没用过,440V双向的用过,大部分是短路,很多都烧烂了,不但没有任何好处,反而大大增加了返修率,所以就不用了。还有几千只库存,有要的,自负运费,赠送。

网友I:
引用 网友F:
一般用TVS防浪涌冲击、静电、脉冲群之类的场合,基本都是信号线级别,或者低压电源(非大电流)应用;还 ...

我用440的双向的并联到可控硅上面,用在220电路中,220的峰值310,就算最高也不过360,440的应该没有问题吧,结果是惨不忍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要电源功率足够,且线路够粗,总会烧断路的。

这个最正确了。总有烧断的时候。

网友:
肯定是短路了,开路有什么用?
开路了还给后级供电,那后级还保险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I:
我用440的双向的并联到可控硅上面,用在220电路中,220的峰值310,就算最高也不过360,440的应该没有问题 ...

TVS的吸收偏小,压敏电阻能到几百A,甚至千A,但高压像440的TVS管子也就1-3A;
保护电路的作用是吸收外加的突然高能量,虽然是220V电路,但这个外加的高能量可能是上千V

网友:
我见过的都是短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TVS短路,整个设备都开不起来了。TVS前级必然要串联保险丝的,TVS短路,保险丝直接动作。 ...

一般是TVS后级接保险丝,因为TVS耐浪涌的能力很强,保险丝一般耐浪涌的能力很弱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断路吧?

网友:
我觉得都会有!

网友:
引用 网友F:
TVS的吸收偏小,压敏电阻能到几百A,甚至千A,但高压像440的TVS管子也就1-3A;
保护电路的作用是吸收外加 ...

我的可控硅的负载是交流接触器,当然是220V的了
接触器,你知道的,1210的那种,工作电流只有40MA的
见仁见智吧,喜欢用的,我赠送。当初可是花了好价钱的。

网友J(2015-05-16):
新测是短路,正头疼,本来是想保护电路的,结果每一个产品都有可能会有电源短路的风险,所以通常TVS怎么用怎么搭配是门学问

网友:
确定没有焊接错误?

网友:
遇到过短路的,所以发现问题。断路的没遇到过。

网友:
有的TVS失效是开路的,资料里面都会有,很少,大部分都是短路。

网友: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很多人都没有注意到,对TVS打成断路还是短路很久以前我用了几打TVS做过实验,具体数据记不得了,但大体情况是这样的:
1.安装方向如果是立着安装,多为短路,平躺的也是多为短路,但断路几率比立着的大30%~40%
2.能量一定的情况下,突波低持续时间长,短路多于断路,反过来断路多于短路,断路后的管子都有裂口,有些有融化的金属颗粒在裂口处
3.低压直流电压源(24V 40A)加到9V~18V的TVS上去后,100%断路,部分炸裂。

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网友:
都是短路

网友:
我遇到的是短路

网友:
短路。断路还有用吗?

网友(2016-12-06):
最近去做电源浪涌的时候,烧了几个TVS,都是短路。

网友:
短路的,以前貌似出现过,15V的电源短路

网友:
必须和保险丝一起用,才好保护

网友:
>看看手册,上面明确的写着短路!
Do you have a picture?

网友:
TVS击穿后会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碰到过稳压管烧毁但是还能够稳住电压的情况,只不过平时静态电流大了的情况 ...

稳压管能稳压,如何控制自己的电流?稳压管是靠串的电阻控制电流的好么?大流大了和稳压管自己有毛线关系啊?稳压管表示这个锅他不背。

网友:
引用 网友J:
新测是短路,正头疼,本来是想保护电路的,结果每一个产品都有可能会有电源短路的风险,所以通常TVS怎么用 ...

前面串保险,一烧短路就把前面保险烧了。然后就成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用440的双向的并联到可控硅上面,用在220电路中,220的峰值310,就算最高也不过360,440的应该没有问题 ...

温度对TVS的电压阀值变化影响很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也是,我遇到过几次,TVS损坏时,用万用表测量,是短路的

损坏后,90%的情况是短路,遇到断路的情况,一般不会发现设备故障,就是运气好

网友:
所有的二极管,常见情况下故障都是短路。很少有断的!
但TVS前面总该有个自恢复保险,TVS短路就触发保险动作。这样也是安全的。

网友:
短路,炸飞。

网友:
先短路,然后烧到什么程度就看你的电路板了。

网友:
短路居多,TVS用不好时很麻烦的事情。

网友:
一般都是短路,因为开路了你发现不了:)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