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车基础书籍

楼主(2014-12-31):
RT,见附件

网友A:
这个MC9S12是什么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MC9S12是什么 ?

看开头像是Motorola的芯片,当然现在是飞思卡尔的了,应该属于mcu一类的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开头像是Motorola的芯片,当然现在是飞思卡尔的了,应该属于mcu一类的芯片。 ...

比较老的芯片了

网友C:
比较老的芯片了

MC9S12系列单片机(也称为HCS12系列,简称S12系列)是基于速度更快的CPU12内核的单片机系列,具备片上纠错能力,并与68HC11和68HC12结构编码兼容,便于移植。

与HC12相比,MC9S12系列采用Motorola第三代Flash,容量为32K~512KB,具有在线编程能力和保密机制,无需外加编程电压,最短整体擦除时间仅100ms,512字节页擦除时间仅20ms。典型的HC12总线速率是8MHz,而S12内部总线速率最高可达25MHz,即40ns的最小指令周期。MC9S12系列RAM和EEPROM容量总体上高于HC12系列,且串行接口丰富,时钟发生器模块内设PLL,内部时钟可软件调节。此外S12具有灵活的定制模式,背景调试模式以及对C进行完全优化的压缩代码的优点。
S12系列的单片机仍在不断推出,有替代HC12系列单片机的趋势。该系列单片机有MC9S12A、B、C、D、E、G、H、K、Q、R、T、X等系列。

网友:
比较老的东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比较老的芯片了

的确比较老的东东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个MC9S12是什么 ?

XS128  16位的MCU  主频40M  超频可以到64

网友:
引用 网友D:
XS128  16位的MCU  主频40M  超频可以到64

性能很强焊啊

网友D:
也就那样吧  管脚功能基本上不能复用   只能说基本够用  强悍还够不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也就那样吧  管脚功能基本上不能复用   只能说基本够用  强悍还够不上

很多年前的片子了,当然不能和ARM比

网友:
有两块这个系统板,还没开始研究收藏下资料

网友:
帮顶咯,以前还接触过,现在都不用了

网友:
楼主资料很多

网友:
MC9S12 ,这种片子好老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