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用stm32调试无刷直流电机、买了一个驱动器,关于信号线的接法有些问题

楼主(2014-12-31):
驱动器上有5跟控制线
SV:模拟量信号输入
COM:公共端口
F/R:正反转
EN:控制信号使能
BRK:刹车信号控制
他的说明上是在SV与GND之间加以5v的频率为1KHz~10KHz 的PWM调速,
问题1:电机控制一般不是三路PWM控制吗,这里加一路就可以吗
问题2:COM直接接信号GND可以吗
问题3:其他三个口直接接单片机信号就可以吧。

新手,以前没玩过直流电机,求教阿

网友:
驱动器的型号是什么,没有说明吗

网友:
能透露下电机和驱动器型号吗,一直想学习下无刷

网友:
可以把 不过得看电压值 stm32是3.3V  看看驱动器信号输入是几V的

网友A:
问题1:电机控制一般不是三路PWM控制吗,这里加一路就可以吗
步进有用2路PWM.无刷没玩过。
问题2:COM直接接信号GND可以吗
分共阳,共阴
问题3:其他三个口直接接单片机信号就可以吧。
可以,但是你不隔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1:电机控制一般不是三路PWM控制吗,这里加一路就可以吗
步进有用2路PWM.无刷没玩过。
问题2:COM直接 ...

可以的话,肯定要加的

网友:
问题1:电机控制一般不是三路PWM控制吗,这里加一路就可以吗

你这个已经是含驱动器的,像空调风机一样,驱动和电机做到一个塑料模具里面,引出5Pin连线,用于调试控制。

一般不用隔离,直接用5V MCU控制就行,除非驱动器的说明上有明确指出电平特征。

网友:
驱动电机有两种方法,一种是改变PWM的频率,另一种是改变占空比,你的这个驱动应该是改变频率调速的吧,还有COM口应该接地,其他的几个信号接口用普通IO就可以了

网友:
驱动器里面是三路PWM控制。你买的是成品。当然只需要一个脉冲+方向的控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