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leicai05的KL25项目[pc端控制流水灯和OLED显示]已经完成!

楼主(2014-12-31):
1.这次主要是熟悉飞思卡尔芯片的应用,准备实现的功能有:
        1.        流水功能
        2.        自己设计一个简答的上位软件,通过usb转串口连接KL25板
        3.        控制oled屏,实现点,线,方块,和圆的驱动
2. 如果进展顺利,会利用这个板子,做更多的开发,并保持开源,和大家一起交流
3. 硬件成本核算是70元
4. 在春节前完成

楼主:
2楼先保存

楼主:
3楼预留

网友A:
通过USB控制?计划HID还是用libusb?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过USB控制?计划HID还是用libusb?

usb转串。。。。

网友B:
USB是用的KL25的USB通信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USB是用的KL25的USB通信功能?

怎么都关心这个功能,先用usb转串口实现,完成任务。
然后在用usb实现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过USB控制?计划HID还是用libusb?

先用usb转串口,在用usb实现。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都关心这个功能,先用usb转串口实现,完成任务。
然后在用usb实现一次。 ...

USB转串口和USB完全不是一个层面的东西,期待用USB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没有收以楼主的235元保证金。请楼主尽快完成该手续,我们今天会寄出套件与开发费。

注: 支付宝汇款备注 ...

正在转,我转260过去,包括22快递费用,可以吗?我邮件答复了,没收到答复,所有等了等。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在转,我转260过去,包括22快递费用,可以吗?我邮件答复了,没收到答复,所有等了等。 ...

快递费不用转的,如果你选顺风是到付, 不过多点少点都没关系,到时项目完成一并退你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用usb转串口,在用usb实现。

先弄个串口控制,成功后再做USB控制就可以了

网友:
串口控制比较简单  USB就比较复杂了 还要写上位底层的驱动

网友:
  3.控制oled屏,实现点,线,方块,和圆的驱动。
----------------
对3比较感兴趣。主要是写合适的API,如果有现成的 只需要重新定义管脚,移植就可以了。

网友D:
春节前完成 工作量还是挺大的  支持楼主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春节前完成 工作量还是挺大的  支持楼主一下

谢谢,除了这个kl25没用过,其他应该都是熟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一直在处理,工作量太大,不可能立即响应的。

就当作你的申请金额是260元吧,已经收到了汇款。今天会 ...

好的,辛苦莫大了。
(之前是因为,收快递的是传达室,不是很方便到付,所有想快递费也一起打过去。不过都没关系,我这边可以处理的)

网友:
流水灯就不用做了吧?把另外一个功能做好就挺好

网友E:
上位机,LZ准备用什么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上位机,LZ准备用什么实现?

如果我说我用vb,你不会鄙视我把~~

网友F:
同样关注楼主2的实现,及3的封装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我说我用vb,你不会鄙视我把~~

vb很好啊。多年前,vb5.0还用一年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F:
同样关注楼主2的实现,及3的封装

谢谢关注,我尽量做好,等大家拍砖。。。

网友:
期待楼主的作品早点出来

网友:
楼主上位机打算用什么做呢?上位机开源不?。。

楼主:
当然全部开源!

网友:
设计看起来比较简单 ,实现点,线,方块,和圆在OLED有点难度 ,关注楼主的作品

楼主:
2015年1月2号晚上5点收到快递,很激动。。。。。。跟大家分享下

顺便发送这两天搞的上微机界面,还没全部完成。。。。先睹为快吧。(简单,别拍)

楼主:
我本来是想项目相关的资料放在我占用的第二楼和三楼的,可是我发现我编辑不了自己的帖子?
是怎么回事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2015年1月2号晚上5点收到快递,很激动。。。。。。跟大家分享下

不错,如个五角星是如何画出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本来是想项目相关的资料放在我占用的第二楼和三楼的,可是我发现我编辑不了自己的帖子?
是怎么回事了? ...

肯定编缉不了的,不用想了,占楼没用

网友G:
上位机的程序也开源吗 ?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错,如个五角星是如何画出来的

画线啊,5条线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上位机的程序也开源吗 ?

做完了,肯定开源的。。

网友:
这样好难画的角度正确,我以为按下按键生成一个

网友G:
引用 楼主:
做完了,肯定开源的。。

好啊期待你的作品

网友:
传送到OLE的图是实时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好啊期待你的作品

谢谢,你的项目也不错啊,一起交流。。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项目也不错啊,一起交流。。哈哈

我哪个比较简单,就是个PWM输出,然后显示个读数

网友:
支持,等待着楼主的开源。

网友H:
之前这个,,表示会和楼主一起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H:
之前这个,,表示会和楼主一起完成

什么意思啊?一起完成什么?

网友I:
这个功能够简单的了,上位机需要的话,我可以弄,给我规约,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功能够简单的了,上位机需要的话,我可以弄,给我规约,

谢谢,不用了,我自己已经在做了,高手可以申请一个更复杂点的活动,一起热闹热闹!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不用了,我自己已经在做了,高手可以申请一个更复杂点的活动,一起热闹热闹! ...

我都不会呢,,我申请了K60,level 5的,。打算春节期间学习学习,

网友I:
不过你这个做好了,就可以往下扩展了, 加上其他的功能了,加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过你这个做好了,就可以往下扩展了, 加上其他的功能了,加油啊,

汗,莫给压力,正在现学现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汗,莫给压力,正在现学现用了。。。。。

既然自己接受这个协商,就得完成的呢,完成自己的诺言,上位机用winform很快的,

网友:
下位机就是串口接受函数,在中断服务函数中,收到数据后放置缓冲区,在main中做解析处理,

楼主:
2015.1.4 跟新了原理图和pcb,明天发送到嘉立创做pcb。
我打算把新做的板子和kl25核心板,用螺柱跌在一起,中间的连接线用排线或者杜邦线。留出调试接口,复位按键和三色灯的位置。

网友A:
用杜邦线或者洞洞板先搭个电路,先把软件调好了。不然等PCB浪费时间

网友:
练习的话挺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杜邦线或者洞洞板先搭个电路,先把软件调好了。不然等PCB浪费时间

嗯,正要这么做了。

网友J:
引用 楼主:
2015年1月2号晚上5点收到快递,很激动。。。。。。跟大家分享下

我昨天下午收到的板子,按那张纸测试, UART1和UART2都没有反应, 你试过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昨天下午收到的板子,按那张纸测试, UART1和UART2都没有反应, 你试过了吗?

我试过了,我就usb没测试,其他都是正常的

你的三色灯有闪烁吗?

网友:
用串口实现还是挺简单的,先把OLED驱动做好,其它基本上是上位机的事了。

网友:
期待你做出板载USB连接上位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试过了,我就usb没测试,其他都是正常的

有闪烁, USB驱动操作系统不让装
昨晚试了一下, 没找到其他板子或线来试UART

网友:
驱动屏貌似不错

网友K:
引用 楼主:
2015年1月2号晚上5点收到快递,很激动。。。。。。跟大家分享下

这上位机界面是用什么写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上位机界面是用什么写的 ?

是用用的vb。

网友A:
楼主还在用VB?VB还是VB.Net?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还在用VB?VB还是VB.Net?

vb6.0,是比较古老了,不过,我暂时只会用这个了。

网友:
没用过VB ,在用vc写上位机

网友:
春节前,看来过年前又能学习到了一个了~

网友L:
楼主是打算在上位机上面画什么  OLED屏幕上就显示什么?

网友M:
引用 楼主:
vb6.0,是比较古老了,不过,我暂时只会用这个了。

你进度挺快的。我现在碰到了这个问题,不知道你能不能帮帮忙?

用KDS通过USBDM调试时出现:1. E. fatal. Register read failed
                                          2. E. fatal. Closing connection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用ARM Program通过USBDM单独烧录KL25可以成功。

网友N:
搞纯USB的,估计一时半会搞不出来
转串口的,应该相对容易许多

网友:
引用 网友N:
搞纯USB的,估计一时半会搞不出来
转串口的,应该相对容易许多

可以先搞个USB转串口的,硬件把USB留出来,都搞完在弄USB

网友:
飞思卡尔有现成的usb的lib支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是打算在上位机上面画什么  OLED屏幕上就显示什么?

对的,软件界面已经给出了,功能应该也可以猜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你进度挺快的。我现在碰到了这个问题,不知道你能不能帮帮忙?

用KDS通过USBDM调试时出现:1. E. fatal. ...

是kds设置问题把

你这个问题我没遇到,我按照文档和书上的步骤,没有发现问题哦。
最好先按照步骤来一遍。或者先拷贝一实例工程,试试下载是否ok

楼主:
2015.1.9号,进度报告:
嘉立创板子于昨天发出,这两天调试上位机和oled部分基本完成,已经可以画画了。整体还需要完善。
今天等板子到了,在增加流水灯部分。

晚上再把kds的第一个工程建立的过程跟大家分享下,和大家一起交流.

网友L:
引用 楼主:
对的,软件界面已经给出了,功能应该也可以猜到了。

赞!不知您打算用多大的屏幕?

楼主:
引用 网友L:
赞!不知您打算用多大的屏幕?

我的pcb应该可以看出,是0.96寸的oled屏。比较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pcb应该可以看出,是0.96寸的oled屏。比较小了

嗯嗯,刚刚才看到。这几天用手机上的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pcb应该可以看出,是0.96寸的oled屏。比较小了

oled屏价格太高,TFT的价格比较合适

楼主:
KDS调试第一个工程的过程,跟大家分享

楼主:
2015.1.11号,项目基本调试完毕。
由于win7和vb的兼容不是很好,操作按键的时候需要按俩下才有效,我在xp中测试过,只需要按一下就可以。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ODY5Mzk4MzMy/v.swf

楼主:
之前的目标基本完成了,希望阿莫老大审核,谢谢阿莫论坛和飞思卡尔。

接下来,我还会尝试用usb来通讯,或者将画图做的更加强大点,并且会一直保持开源。

淘宝买的oled,发来的资料,一并上传

网友:
恭喜楼主成功完成项目

网友M:
引用 楼主:
2015.1.4 跟新了原理图和pcb,明天发送到嘉立创做pcb。
我打算把新做的板子和kl25核心板,用螺柱跌在一起, ...

我想把自己做的板直接插在LK25核心板上,但是没有KL25核心板的机构图,手工量两个插座之间的间距是可以,但是我担心会有偏差。另外这个板没有电路图,尽管比较简单可以用万用表量,但是还是不很方便。

网友:
另外,王宜怀的这本书上说RTC有专门的供电引脚VBAT,我看了芯片数据手册,没有这个引脚。只是RTC在低功耗模式下也可以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M:
我想把自己做的板直接插在LK25核心板上,但是没有KL25核心板的机构图,手工量两个插座之间的间距是可以, ...

卡尺量,基本没误差,电路你搜索下,坛里有人发过的。

网友F:
为什么我没看到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为什么我没看到视频...

不能啊,上传的优酷视频,我刚以游客的身份登录都可以看啊,

网友O:
视屏可以看的,楼主动作好快!

楼主:
引用 网友O:
视屏可以看的,楼主动作好快!

谢谢,希望莫大也这么想,看在我第一个完成的份上,给我来个酷,这个冬天就不那么冷了,呵呵。。。。。。。。。。。。。。。。。。

网友P:
引用 楼主:
谢谢,希望莫大也这么想,看在我第一个完成的份上,给我来个酷,这个冬天就不那么冷了,呵呵。。。。。。 ...

我的也差不多OK;呃. 今天嘉立创发的板子到了.估计这两天焊接OK就完成了.
代码一早就调试好了. 就是打板
我也是OLED显示的, 不过我买的是10块钱一片的OLED裸片,没用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P:
我的也差不多OK;呃. 今天嘉立创发的板子到了.估计这两天焊接OK就完成了.
代码一早就调试好了. 就是打板

我的也是裸片,不过是找卖家要了底板,自己焊接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2015.1.11号,项目基本调试完毕。
由于win7和vb的兼容不是很好,操作按键的时候需要按俩下才有效,我在xp中 ...

如何插入优酷视频?能指点一下吗

网友:
恭喜如此神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何插入优酷视频?能指点一下吗

你注册优酷帐号,在右上边就可以管理自己的视频,上传就可以了,然后发布的地方会提供链接,在发帖里添加视频就可以拉。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注册优酷帐号,在右上边就可以管理自己的视频,上传就可以了,然后发布的地方会提供链接,在发帖里添加 ...

谢谢,想传别人发布的视频到论坛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想传别人发布的视频到论坛可以吗?

没操作过,不知道,应该也可以把。

网友:
期待直通USB的

网友:
楼主神速啊 ,第一个完成任务的吧!

网友Q:
问一下OLED屏的购买途径

网友:
好迅速啊 楼主

网友:
画图形很有创意的说!

网友:
真迅速,效果也很好,顶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楼主的努力。

项目已经完成。  请将你的支付宝帐号、支付宝的姓名, 通过回复上次的邮件的方式发给我 ...

好的,谢谢莫大。下次有这样的活动,我还要参加。。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Q:
问一下OLED屏的购买途径

淘宝0.96寸old,大把,大把的拉

网友R:
前几天杨工在出0.96寸old,30包邮5片。到水潭找找把。

网友:
引用 网友R:
前几天杨工在出0.96寸old,30包邮5片。到水潭找找把。

好的,感谢回复,这就去找

网友:
楼主,这么快就搞定了,牛!

网友S:
向楼主学习,我是不是也筹划一下,看做个什么东西,参与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另外leicai05 有没有兴趣再申请多一次?

同样的申请流程,申请成功也会发给你 KL25小板+书+零件打样费。

可以啊,男人能说不行吗?呵呵。。

这次完成时间在年后没问题把,我先想想做什么。
如果飞思卡尔没问题话,我就先准备题目。

楼主:
引用 网友C:
leicai05,

260元的保证金已经通过支付宝退回给你。

支付宝已收到退款。

楼主:
引用 网友S:
向楼主学习,我是不是也筹划一下,看做个什么东西,参与一下

好啊,心动不如行动,如果可以,我继续参加第二次,哈哈,一起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啊,男人能说不行吗?呵呵。。

这次完成时间在年后没问题把,我先想想做什么。

勇士,佩服,支持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2015.1.11号,项目基本调试完毕。
由于win7和vb的兼容不是很好,操作按键的时候需要按俩下才有效,我在xp中 ...

好赞,菜鸟膜拜

网友T:
引用 楼主:
2015.1.11号,项目基本调试完毕。
由于win7和vb的兼容不是很好,操作按键的时候需要按俩下才有效,我在xp中 ...

你编程用的是KSDK库?支持KL25?

楼主:
引用 网友T:
你编程用的是KSDK库?支持KL25?

不是,用的苏州大学开发板,他们开源的库。针对KL25写的。

网友U:
楼主动作好快,期待你的功能扩展和下一个项目。

楼主:
引用 网友U:
楼主动作好快,期待你的功能扩展和下一个项目。

这个肯定要利用起来的。一步步来哈。。

网友V:
LZ 目前完成的USB, 是USB转串口?

楼主:
引用 网友V:
LZ 目前完成的USB, 是USB转串口?

就是串口拉,usb还没完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新消息:飞思卡尔的回复结果是, 零件费+PCB打样费可以继续赞助, 但KL25+书不再提供。

你看行吗? 或 ...

这都是小问题,硬件和书应该给更多的网友,我将继续参加到开源的项目中。

这样把,我继续在这套资源的基础上,将串口的通讯,改成usb的方式,并增强上位软件的操作功能(正在进行中。。。)。
还是在这个帖子后续更新就是。

完成这些后,如果活动还在进行,在申请下一个项目把。(书和kl25打板费都可以自己来,确实是重在参与)

谢谢莫大费心。

网友:
楼主威武,顶起来

网友:
大神都好快

网友:
引用 楼主:
2015.1.11号,项目基本调试完毕。
由于win7和vb的兼容不是很好,操作按键的时候需要按俩下才有效,我在xp中 ...

swf文件在手机上看不了,太麻烦。

网友:
可以搞个CDC 虚拟com口,Windows带驱动
参考资料http://www.cnblogs.com/god_like_ ... /05/20/1740382.html

网友:
请问楼主下一步准备用USB的什么方式完成,我也参加了开源项目用的是CDC串口已经ok了等打样回来就完成了,不知道楼主下一步准备采用什么方式,和您学学上位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做完了,肯定开源的。。

支持支持!!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都是小问题,硬件和书应该给更多的网友,我将继续参加到开源的项目中。

这样把,我继续在这套资源的基 ...

工程师的心思, 赞一个

网友:
这个有点创意,和点阵屏的上位机功能类似。

网友:
高大上的流水灯……

网友W:
视频中怎么楼主的oled一直在刷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W:
视频中怎么楼主的oled一直在刷新呢

你是在看到一抖一抖的吗?那个不是刷新,是摄像头拍摄到液晶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的哦。

网友X:
期待楼主的OLED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X:
期待楼主的OLED显示。

oled都做完了呀。。。

网友:
噢,看到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W:
视频中怎么楼主的oled一直在刷新呢

摄像头拍摄与oled显示不同步造成的,会拍到半帧图像,如果摄像头刷新率足够高就没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摄像头拍摄与oled显示不同步造成的,会拍到半帧图像,如果摄像头刷新率足够高就没问题了 ...

还有一种可能是播放器的速度跟不上

网友:
好热闹啊,楼主已经做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在看到一抖一抖的吗?那个不是刷新,是摄像头拍摄到液晶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的哦。 ...

哦,但是电脑屏幕竟然没事,是刷新速度快吧~

网友:
楼主神速哈,支持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串口拉,usb还没完成了

期待你的 直通USB

网友:
顶搂主的开元源

网友:
mark,上位机控制OLED画图,不错

网友:
楼主这个项目蛮有创意的。

网友:
oled画图很帅

网友(2015-03-31):
引用 楼主:
我本来是想项目相关的资料放在我占用的第二楼和三楼的,可是我发现我编辑不了自己的帖子?
是怎么回事了? ...

24小时内是可以编辑的

网友:
不错,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2015-05-23):
参考了你的oled的代码

网友:
最近很流行这个OL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