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IAR UCOS CSTACK 设置问题

楼主(2014-12-31):
各位坛友,我的ucosiii跑起来之后到startup之后任务运行不了,仿真后得出以下结果,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系统部分的代码如下:

01
//main:
02
static OS_TCB   start_up_TCB;
03
static CPU_STK  start_up_STK[COMMON_STK_SIZE];
04
void main(void)
05
{
06
   OS_ERR err;
07

08
   DISABLE_INTERRUPTS();     //disable all interrupts
09
   OSInit(&err);
10
   if(err!=OS_ERR_NONE)
11
     {
12
        while(1);
13
     }
14
   /*创建任务*/
15
    OSTaskCreate((OS_TCB     *)&start_up_TCB,                           //任务控制块指针
16
                 (CPU_CHAR   *)"Startup_Task",                              //任务名称
17
                 (OS_TASK_PTR )start_up,                                //任务代码指针
18
                 (void       *)0,                                   //传递给任务的参数parg
19
                 (OS_PRIO     )start_up_prio,                           //任务优先级
20
                 (CPU_STK    *)&start_up_STK[0],                        //任务堆栈基地址
21
                 (CPU_STK_SIZE)COMMON_STK_SIZE/10,                              //堆栈剩余警戒线
22
                 (CPU_STK_SIZE)COMMON_STK_SIZE,                                 //堆栈大小
23
                 (OS_MSG_QTY  )0,                                   //可接收的最大消息队列数
24
                 (OS_TICK     )0,                                   //时间片轮转时间
25
                 (void       *)0,                           //任务控制块扩展信息
26
                 (OS_OPT      )(OS_OPT_TASK_STK_CHK | OS_OPT_TASK_STK_CLR),  //任务选项
27
                 (OS_ERR     *)&err);                       //返回值
28

29
    OSStart(&err);
30
}
31
//startup:
32
void start_up(void *p_arg)
33
{
34
   OS_ERR err;
35
   p_arg=p_arg;
36

37
   bsp_init();                  //hardware init
38
   CPU_Init();                  //CPU init
39
   Init_SysTick();              //systick init
40
   ENABLE_INTERRUPTS();         //interrupts enable
41
   printf("\r\nstartup\r\n");
42
   OSTaskCreate((OS_TCB     *)&car_control_TCB,                         //任务控制块指针
43
                 (CPU_CHAR   *)"Car_Control",                               //任务名称
44
                 (OS_TASK_PTR )car_control,                             //任务代码指针
45
                 (void       *)0,                                   //传递给任务的参数parg
46
                 (OS_PRIO     )car_control_prio,                            //任务优先级
47
                 (CPU_STK    *)&car_control_STK[0],                     //任务堆栈基地址
48
                 (CPU_STK_SIZE)COMMON_STK_SIZE/10,                              //堆栈剩余警戒线
49
                 (CPU_STK_SIZE)COMMON_STK_SIZE,                                 //堆栈大小
50
                 (OS_MSG_QTY  )0,                                   //可接收的最大消息队列数
51
                 (OS_TICK     )0,                                   //时间片轮转时间
52
                 (void       *)0,                           //任务控制块扩展信息
53
                 (OS_OPT      )(OS_OPT_TASK_STK_CHK | OS_OPT_TASK_STK_CLR),  //任务选项
54
                 (OS_ERR     *)&err);                       //返回值
55
    //OSTaskDel(&Start_Up_TCB,&err);
56
   while(1);
57
}
58
//栈空间定义:
59
#define COMMON_STK_SIZE                  32

楼主:
各位,我的问题解决了。应该先开中断后配置systi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