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同步时钟的SRAM的IO口约束问题?

楼主(2014-12-31):
带同步时钟的SRAM的IO口约束问题?
看到 设置set input delay,需要创建一个虚拟时钟,但同步SRAM是 FPGA给SRAM一个时钟,此时  约束set input delay,还需要创建虚拟时钟吗?

网友:
虚拟时钟是对于外部器件来说的。

你这里应该创建一个虚拟时钟,然后计算该芯片的TCO+走线延迟。

PS:你用的是什么芯片?SSRAM啊,是不是比较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