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选择coldfire?

楼主(2014-12-31):
网上很多推广其他型号单片机的人都写过“为什么选择xxx“,我也写个针对freescale coldfire的,虽然不可避免带有感情色彩,但我相信我这个比他们写的都更客观,没有太多虚夸误导的东西

网友:
你发帖的速度好快啊

网友A:
coldfire 没有Kenites火应该是其网络资源没有那么多,学习的不便利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coldfire 没有Kenites火应该是其网络资源没有那么多,学习的不便利吧。

目前ARM是主流,而且飞思卡尔在搭理推广

网友:
貌似这个是原帖,http://blog.chinaaet.com/detail/22755

2011-10-09 09:24 发表      系统分类:嵌入式系统      自定义分类:freescale
标签:freescale 嵌入式系统

在桌面市场被intel x86架构独霸,嵌入式市场ARM架构风生水起,热火朝天的今天,为什么还存在众多专有架构的处理器,比如SPARC,MIPS,Coldfire, Powerpc等等?为什么不用x86和ARM替代所有其他架构?
原因很多,有商业上的原因,也有技术上的原因。但是不管怎么样,有一个事实是:无论是intel的x86还是ARM都无法完全替代其他架构的处理器。飞思卡尔公司的coldfire架构是从著名的M68K演变来的,在国外广泛应用于工业控制、网络通信、电力系统等领域。那么为什么在今天ARM大受欢迎的时候,我们还需要用coldfire呢?

.
首先,coldfire是真正为工业应用设计的,且经过长达 17年检验的成熟稳定架构。如果考虑到其前身
M68k,则已经经过 30多年的检验。其稳定可靠性是首屈一指的,并且是真正经过实际检验的。
.
高性能。
随着技术的发展,各种架构的处理器的性能越来越趋于接近,飞思卡尔的 coldfire具有良好的性能,飞思卡尔coldfire低端芯片单从 core的性能来说,与 ARM7相当,与 ARM9和 Cortex M3/M4相比稍逊。但 coldfire 高端芯片则比 ARM7,ARM9和 ARM11均好,只比 ARM Cortex A8稍差。但是处理器的 core本身性能并不代表系统的性能,飞思卡尔基于 coldfire的 soc的架构设计的非常合理,使得整个系统各部分的性能相对均衡,这导致系统的整体性能非常优异,有报道 120MHZ的 coldfire V2低端 soc,在做网络处理时的速度比 200MHZ ARM9更快。

.
Coldfire的架构非常简洁。相对于ARM,它的架构更加简洁,这使得它编程简单,稳定性更好。.Coldfire的加密性能好,其片上
flash可以实现可靠加密,相对于其他型号的处理器更加难以破解,可以更好的保护你的产品不被盗版
.
Coldfire Soc集成了丰富的外设,并且提供了齐全的产品线。可以说你能想到的外设,coldfire基本都集成了,coldfire整个产品线,从低端到高端有上百种型号,可以满足你各种需求。可以这么说,无论你的需求是什么,都可以找到合适的
coldfire芯片实现。

飞思卡尔针对coldfire提供完全免费的RTOS平台:MQX,注意:这与ucos-ii等相比不一样,首先它是免费的,ucos-ii是收费的。其次,MQX是一个系统软件平台,不仅仅是个RTOS,它还包括TCP/IP协议栈,文件系统,USB协议栈,马上还将集成GUI,并提供完备的驱动程序。这和单单把ucos-ii和lwIP,fatfs等简单凑合在一起是不一样的,MQX提供了完整的框架,更加易于使用的统一接口
.
Coldfire提供了易用的调试接口,特别是coldfire V1系列,其1线调试接口,占用芯片引脚最少,非常好用
.
Coldfire的编程开发比较简单,相对于ARM,我认为要容易上手一些,codewarrior基本上把那些琐碎的初始化全弄好了,并且集成的专家系统支持图形化编程,非常方便。

网友:
好东西+好的推广, 才是开始“行”; 然后能被大家接受,才真叫 行

网友:
coldfire我们用的也有些年头了。

网友:
coldfire现在是小众的东西,不是说不好,只是学习难度、应用难度要高。

网友:
coldfire现在很冷门了

网友:
一点没感觉好用

网友:
大江东去没落的了

网友:
我们实验室有几个Coldfire的最小系统版,就是做飞思卡尔智能车比赛用的,不知怎么回事就是没人用。资料也不是没有啊

网友B:
coldfire比起Kenites有什么优势呢

网友:
碰到问题时查到的资料总比ARM的少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coldfire比起Kenites有什么优势呢

在arm流行之前coldfire有优势,现在CM0、CM3、CM4出来后没优势了,这应该就是推出Kenites的原因之一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在arm流行之前coldfire有优势,现在CM0、CM3、CM4出来后没优势了,这应该就是推出Kenites的原因之一吧 ...

coldfire是32位的?   现在似乎coldfire的资料全是英文的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coldfire是32位的?   现在似乎coldfire的资料全是英文的啊

感觉飞思卡尔中文资料比较少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觉飞思卡尔中文资料比较少

也还好了  现在这两年第三方的库多一点了   飞思卡尔现在的几个问题就是  小客户不好买  官方没有库文件 有时候还要调用寄存器

网友:
coldfire 还是有市场的,我们从供应商的订货信息知道国内几个电力背景的企业还在大量的订货,具体产品没有去了解。

网友:
我们就在用coldfire系列芯片,算是高端的,内核没学习那么深,不知道各项性能比同等级的arm强多少,但是资料少,有问题都得自己摸索,freescale的支持感觉也不多

网友:
每一种架构既然能够得到一定规模的应用,都有其优点。

网友:
阿拉小公司,只能用大路货色。。

网友:
真没用过,不知道怎样

网友:
coldfire是好东西,就是学起来成本高些

网友:
只用过mcf52259 V2的内核,超频到128M使用,发热量很客观。。。个人觉得新产品还是不要用了。为了防破解还可以

网友:
冷门的片子,现在还是直接上Kinetis系列吧、

网友:
coldfire 现在好像没有推广啦

网友:
有一些大国企在有coldfire吧

网友:
电力保护装置企业用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