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jcrorxp的KL25开源项目(穿线式电流计) 已经完成!

楼主(2014-12-31):
jcrorxp的KL25开源项目进行中(穿线式电流计)

项目说明:
             用霍尔电流传感器,  通过穿线的方式测量电流. 并且在OLED上显示出电流值;
涉及知识用到:
             霍尔传感器出来的是电压值,因此会用到单片机的ADC, 还有OLED用的是SPI.
器件以及成本:
         MCU系统成本
      霍尔电流传感器 HBC-LSP 6A 成本30
         0.96寸 OLED显示屏 成本12
         LDO AMS1117-3.3 成本0.5
         基本阻容,LED灯等 成本2
         合计成本 44.5元+MCU成本
计划完成时间:
        (因为没用过飞思卡尔所以时间会稍稍长)大概在2月初,过年前;
电路框架(逐渐补齐):

楼主:
项目已经完成:

目前能做到检测DC电流 0~12A.
精度大概在±25mA左右,
由于苏大板子ADC的基准电压Vref本身接在3.3V上,
3.3V由1117提供,ref本来就不太准.所以测出来也不要要求太高了哈
但是飞思卡尔的16bit的还是十分准的,
使用的是内部32次ADC 硬件自动平均.
然后我再缓存20个上面的数据,舍去最低5个,最高5个,
再取平均,得出来的值.

源代码、PCB、电路图等下载地址:
上面的下载,我在百度网盘也放了一份,链接:http://pan.baidu.com/s/10HThk 密码:a4lf

电路图如下:

===============================================
-----------------------------------------------
===============================================
开发环境:keil uv5 5.3
安装完keil后记得这边要根据KL25下载相应的开发包
在右边选器件,然后左边会提示你需要安装那几个开发包的了.

我的代码包主要有用的就是根目录下的几个.c .h 文件.
以及lib文件夹内的几个文件.
注意的是,lib\src内的是超核电子团队写的库函数.
建议可以用作参考,(不知道为何调用某些库总是提示出错,)
实际自己写代码还是结合书本找寄存器靠谱一些.

欢迎大家拍砖.

===============================================
-----------------------------------------------
===============================================

网友:
测直流还是交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流的难度高很多。

市场上的直流表也贵很多。我上次买了一个日本置日的钳表,可以测直流的,3000多元, ...

期待楼主能够可靠滴测量直流

网友:
关注中,
祝顺利,早日成功!

网友B:
测量直流量还是交流量 这个取决于所采用的传感器型号  和本身程序并无太大的关联

网友:
楼主打算打板 还是采用面包板直接用飞线连接

网友C:
不知能测直流电流的传感器型号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量直流量还是交流量 这个取决于所采用的传感器型号  和本身程序并无太大的关联 ...

我找的传感器模块是直流交流都OK的,

我本身也用过这个东西,

不过小电流的话估计精确度应该马马虎虎,不会很准.

借论坛的开源活动自己也学习学习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能测直流电流的传感器型号是什么

在导线中通过直流电,导线四周就会产生恒定的磁场。加了硅钢片后产生的磁场会更强。 安培定则,也叫右手螺旋定则,

这个是刚刚百度出来的.

所以淘宝回来的传感器测量精度要求不高的话应该是没问题的.

网友:
精度大根是多少 5%  ?

网友:
测直流的话,MAXIM有很多芯片可选,直流互感器。

网友:
网上百度了下,用霍尔电流传感器,  通过穿线的方式测量电流,可以测量大电流。

网友:
磁平衡式霍尔电流传感器

网友D:
通过穿线的方式测量电流 。挺有新意的设计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通过穿线的方式测量电流 。挺有新意的设计

这个不是刚出来的,期待楼主作品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这个不是刚出来的,期待楼主作品

是嘛 ,第一次听说 通过穿线的方式测量电流  。看来是自己out啦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是嘛 ,第一次听说 通过穿线的方式测量电流  。看来是自己out啦

这就是个感应式电表,只是精度……。……。………

网友:
这个需要标注一下,以观进度!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是嘛 ,第一次听说 通过穿线的方式测量电流  。看来是自己out啦

不是out,很多我们都没听过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这就是个感应式电表,只是精度……。……。………

大电流的时候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大电流的时候好用

小电流测不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是out,很多我们都没听过

哈哈 ,确实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开发套件已经寄出,申通:768996925974

运费我们已经支付,广东省内1-2天到,省外3-5天到。

开源资金以及 书本, KL25小系统.均已收到

请问armok.

选购元器件,以及PCB打板的费用,要不要开具收据什么的 或者是截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源资金以及 书本, KL25小系统.均已收到

请问armok.

这个不用吧

网友G:
提醒楼主,霍尔传感器选型的时候要注意,好的能做到0.5级的精度,差的,连2%都保证不了。
另外楼主如果有条件的话,可以测一下FSL片子内部参考的温漂系数,对测量仪表来说,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指标。

楼主:
引用 网友G:
提醒楼主,霍尔传感器选型的时候要注意,好的能做到0.5级的精度,差的,连2%都保证不了。
另外楼主如果有条 ...

谢谢您无私的技术支持. 会让大家少走不少弯路
. 因为我也是第一次使用这种类型的传感器.
所以未免会做的不够完美^-^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无私的技术支持. 会让大家少走不少弯路
. 因为我也是第一次使用这种类型的传感器.
所以未免会做的 ...

传感器的型号已经确定了 ?

网友:
这个不错,做出来挺有实际应用行的

网友:
这个是类似钳表的东东? 最大量程与分辨率怎么样?

网友:
楼主能否先透露一下传感器型号,发一下传感器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开发套件已经寄出,申通:768996925974

运费我们已经支付,广东省内1-2天到,省外3-5天到。

armok你好, 飞思卡尔KL25 开源项目已经完成,
,电路,图片.PCB.完整注释的代码均已更新在我帖子的39楼,
麻烦您这边检阅一下,编辑主题并结贴.

网友:
为何看不到39楼,直接40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提醒楼主,霍尔传感器选型的时候要注意,好的能做到0.5级的精度,差的,连2%都保证不了。
另外楼主如果有条 ...

您这里说的温漂系数具体是哪里的呢?

网友:
不错的东西,做小电流就得分析信号了

网友:
楼主辛苦了,谢谢你的努力,让友友们可以学习一下。还是带传感器的精确。我这边用的电机驱动器是直接取铜箔导线的电压差来测量电流的,精度可想而知了。楼主辛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项目经审核已经完成。

保证金259.5元已经退回给楼主的支付宝。 无论收到,或没有收到,楼主请在这里 ...

已经收到支付宝打回来的保证金,谢谢论坛 谢谢飞思卡尔

网友I:
在霍尔的量程范围内,多绕两圈,精度会不会提高?

网友:
测交流的话,频率能到多少KHz

网友:
楼主好速度啊

网友J:
mdk 5.5哪里下载的?

网友:
速度不是一般快,楼主好样的

网友:
速度真快,直流霍尔是不是比较贵

楼主:
引用 网友J:
mdk 5.5哪里下载的?

官网下哦, 和谐的话,5.0的和谐工具也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在霍尔的量程范围内,多绕两圈,精度会不会提高?

多绕2圈应该会精确一点,但是测出来应该就要除2;呃

网友:
精度咋样,满足一般需求啵

网友:
这种测量方法,类似的传感器 最小电流不知道能测多少?

网友:
楼主用的霍尔是哪家的品牌?

网友:
这么快,好样的

网友:
速度真快啊……
看起来很实用

网友:
楼主这个传感器直接穿过线就能测他的电流啊

网友:
楼主真是高效啊,赞一个。

网友:
好帖, 0~12A范围,精度±25mA,很准了,不知道能否测AC。

网友:
恭喜楼主完成,在这个范围内挺准的

网友:
霍尔测交直流都一样的,反而交流的处理起来没直流的容易。刚才朋友提到的直流互感器,百度了下得用交流(正弦)供电,那对应产品使用不是不方便吗?

网友:
看一看,或许将来能用上

网友:
学习一下,自己也搞个玩玩

网友:
楼主神速,膜拜

网友K:
GOOD JOB!
楼主玩航模的。那电池格氏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H:
您这里说的温漂系数具体是哪里的呢?

就是单片机的内部基准源的温漂系数,将它设置为输出,并且将板子放在高低温箱里面,外面接一个高精度万用表,看看基准源的温漂系数。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就是单片机的内部基准源的温漂系数,将它设置为输出,并且将板子放在高低温箱里面,外面接一个高精度万用 ...

原来如此   学习了  这个漂移特点在技术手册里会有涉及的吧

网友:
楼主强焊,神速啊,顶一个。

网友G:
引用 网友H:
原来如此   学习了  这个漂移特点在技术手册里会有涉及的吧

单片机的手册里,这个指标一般只写典型值,不写最大值,实际往往比典型值要大。

楼主:
引用 网友K:
GOOD JOB!
楼主玩航模的。那电池格氏的?

就装了个DJI的玩玩而已~后来都没啥时间去玩

网友:
引用 网友G:
单片机的手册里,这个指标一般只写典型值,不写最大值,实际往往比典型值要大。 ...

了然了   谢谢啦

网友:
25mA的精度是怎么测量出来的?25/12000得出的误差很小啊,一般能做到0.5%在很多应用上就可以了。  另外测量脉冲电流的响应时间,对霍尔传感器也很重要。

网友:
这个传感器是闭环的,DC电流磁饱和问题应该不存在吧

网友:
学习了。恭喜楼主完成项目

网友:
崇拜,学习,努力中...

网友:
膜拜高人

网友:
SWD 接法  学习了。

网友:
楼主这个和电表类似,利用电流互感器采电流,精度可以进一步提高

网友:
很好的开源项目。

网友:
好项目,像楼主学习,原来还可以这么玩

网友:
怎么这么厉害啊

网友:
感觉精度误差是不是有点大?没接触过直流仪表,我们交流仪表感觉精度挺高的

网友:
开源项目不错,学习学习。

网友:
向高手学习,支持开源

网友L:
楼主,可否共享mdk5.3和谐版本,坛子里最高5.13版本,低版本貌似打不开你的高版本工程

网友:
挺快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可否共享mdk5.3和谐版本,坛子里最高5.13版本,低版本貌似打不开你的高版本工程 ...

对不起 我的是5.13才对 ,版本我写错了

网友:
貌似现在飞思卡尔的芯片很火?

网友:
这种传感器主要用在大电流测量方面

网友M:
学习学习,不知道楼主可不可以牺牲量程来提高精度到1mA

楼主:
引用 网友M:
学习学习,不知道楼主可不可以牺牲量程来提高精度到1mA

应该是不行的, 多次绕线的话,应该可以把准确度控制在5Ma

网友:
不错,值得学习,赞一个,到时候仿一个

网友(2015-01-30):
只能说,屌炸天

网友N:
这个直接采集电压就可以计算出电流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N:
这个直接采集电压就可以计算出电流了么

是的,只是小电流不好测, 精确度不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只是小电流不好测, 精确度不高

精度那得看情况了。如果本身电流很大差几毫安也没啥

网友:
小信号,小电流,是不是加个运放把信号放大下,就可以更加精准的测量了呢?或者在前面加个模拟开关,这样通过软件判断输入的值,选择是大量程还是小量程

网友:
在导线中通过直流电,导线四周就会产生恒定的磁场。加了硅钢片后产生的磁场会更强。 安培定则,也叫右手螺旋定则,

我没记错的话,我记得这是高中物理讲过的,
不是什么新科技。

网友:
多谢搂主霍尔电流传感的分享

网友:
下载了,正好我有几个霍尔元件,可以用来试试,感谢楼主

网友:
引用 楼主:
项目已经完成:

目前能做到检测DC电流 0~12A.

内部16bit  AD能采集  50hz的交流信号吗?

如果不做32次加平均,精度能达到多少?

网友:
想问下楼主是否你这个是测试交流大电流的?如果是的话那可以把霍尔传感器去掉呢,直接用交流互感器将大电流等比例缩小,加个电阻转换成电压再整流滤波出来,其实也可以,精度也还好呢。但这样的成本会降低很多呢,因为我看你霍尔传感器都要30呢。

网友:
引用 网友L:
楼主,可否共享mdk5.3和谐版本,坛子里最高5.13版本,低版本貌似打不开你的高版本工程 ...

就几小个文件,你用5.13新建个工程,放进去不就得了,干吗追新装什么5.3

网友:
楼主这个方案很通用比较经典就是成本高点。

网友:
好厉害,持续期待更好的作品

网友:
我买的100安的霍尔电流表套装,36元,精度1安内

网友O:
99楼说的MDK 5.3真的有吗?怎么我在KEIL官网只看到最新的只有MDK5.13啊?

网友:
引用 网友O:
99楼说的MDK 5.3真的有吗?怎么我在KEIL官网只看到最新的只有MDK5.13啊?

513不能用吗,干吗非要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