伸手跟大家要个C#读写EXCEL示例源码

楼主(2014-12-31):
伸手跟大家要个C#读写EXCEL示例源码

需要基本功能读写示例源码,最好是C#2010 ,

先谢了

网友:
对着ACTIVEX自己写

网友A:
http://blog.csdn.net/gisfarmer/article/details/3738959

转一个吧 不过建议你最好不要用excel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blog.csdn.net/gisfarmer/article/details/3738959

转一个吧 不过建议你最好不要用excel ...

为什么呢?

就是想导出记录的数据并保存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呢?

就是想导出记录的数据并保存

C#所写的excel文件 根据写文件的代码不同 文件兼容性无法和office相媲美
用C#操作office组件来写excel 虽然可以很好 但是你需要安装office

如果你只是保存数据 并不用做office打开查看和要求版面格式样式等 用excel也可

如果可行 你可以考虑CSV

网友:
一直在用的,你来看看

网友:
一直用NPOI。LZ可以参考一下。

https://npoi.codeplex.com/

网友:
最新的源代码在这 https://github.com/tonyqus/npoi

网友(2017-10-23):
我也在找,试试

网友:
在 github.com 搜索Npoi,有很多源代码导出Excel

网友:
我也非常不建议C#操作excel。如果要数据库,搞access都比excel好很多很多很多。

网友(2018-01-15):
为什么不用NPOI 呢  简单 稳定 还是国产

网友(2018-03-12):
我最近也在给人做数据采集 搞了access  很方便

网友:
能用access的地方用sqlite是首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