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angwc的KL25开源项目进行中[带温度计的电子钟]

楼主(2014-12-31):
项目描述:
以FRDM-KL25Z为核心板,做一个带温度测量的电子时钟(万年历)。
通过KL25的RTC定时器实现计时功能。
通过IO口驱动温度传感器DS18B20。
通过SPI驱动LCD(128*64),将时间、日期、环境温度通过LCD显示出来。
KL25以中断的方式响应按键,从而实现时间、日期设置以及开关机。
KL25通过定时器输出PWM,驱动蜂鸣器,实现报警、闹铃功能。
关机时,KL25进入低功耗状态,按任意按键或触碰触摸滑条均可唤醒MCU(开机)。
电子时钟每晚22:00(时间可设置)自动进入休眠状态,每天早晨6:00(时间可设置)自动唤醒。
自动休眠功能可关闭。
闹铃时间可设置、可关闭,可设置多个闹铃时间。

除KL25小板之外的硬件成本:105元。

预计完成的时间:1个半月

网友A:
建议用个I2C接口的LM75测量温度

网友B:
楼主这个开源项目的功能挺多的  以前做过类似的吧。。

网友C:
这个计划是电池供电还是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用个I2C接口的LM75测量温度

DS18B20在-10°C 到+85°C范围内测量精度是±0.5°C,LM75A在-25 °C 到+100 °C的精度是±2 °C
不过如果用LM75,可以评估一下KL25的I2C。
我想把测温做准一点,还是用DS18B20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个开源项目的功能挺多的  以前做过类似的吧。。

是的,做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计划是电池供电还是电源?

两种供电方式都做上去:USB供电,锂电池供电。我再想想要不要加个充电电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种供电方式都做上去:USB供电,锂电池供电。我再想想要不要加个充电电路。 ...

如果锂电池供电,最好价格充电电路

网友:
不错的设计 ,这个难度不大

网友:
充电电路做无线充电的

网友:
顶一个,建议加语音报时功能

网友:
按任意按键或触碰触摸滑条均可唤醒,如果设了捞玲,可否捞玲换醒?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建议用个I2C接口的LM75测量温度

LM75用的广泛不?这个之前没有接触过。。。接触多的还是18b20

网友A:
引用 网友D:
LM75用的广泛不?这个之前没有接触过。。。接触多的还是18b20

LM75应用广泛。18b20最大的问题是对时序要求比较严格,读取数据一般要关中断,所以不推荐。

网友:
引用 网友A:
LM75应用广泛。18b20最大的问题是对时序要求比较严格,读取数据一般要关中断,所以不推荐。 ...

哦。。确实关中断。这个会影响到系统的响应。

网友:
这个设计真的比较容易做,关键就看精度了

网友E:
建议
采用一个按键开关机,休眠应该是除了CPU休眠,其他都断电,
增加SPI flash
将蜂鸣器改为喇叭,接到PWM上,做语言报时
另外增加串口

网友:
功能很多啊

网友:
如果楼主能添加校时功能那就更完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LM75应用广泛。18b20最大的问题是对时序要求比较严格,读取数据一般要关中断,所以不推荐。 ...

关中断用起来是不太好,可能影响其他功能。
觉得可以用定时器开操作18b20

网友F:
也想申请类似的项目,顺便学习菜单编程

网友F:
测温普通的用热敏电阻更方便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也想申请类似的项目,顺便学习菜单编程

哪就快做个方案申请,大家一起玩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建议
采用一个按键开关机,休眠应该是除了CPU休眠,其他都断电,
增加SPI flash

其它都断电,哪闹玲咋办 ?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测温普通的用热敏电阻更方便

这样工作量就大了,要AD量化,还有温漂也要自己处理……。

网友E:
引用 网友G:
其它都断电,哪闹玲咋办 ?

不能定时唤醒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G:
这样工作量就大了,要AD量化,还有温漂也要自己处理……。

不需要吧,就一个查表搞定,比18B20简单多了,成本也低得多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哪就快做个方案申请,大家一起玩

假后试着申请一下,看能不能通过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不能定时唤醒吗?

都断电了,软件都停运,如何唤醒?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需要吧,就一个查表搞定,比18B20简单多了,成本也低得多了

主要是硬件上麻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假后试着申请一下,看能不能通过

肯定能的,加油

网友:
引用 网友G:
都断电了,软件都停运,如何唤醒?

CPU不断啊

网友:
CPU在睡觉

网友H:
这个开源活动的话,感觉新意不够,51就可以完成的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开源活动的话,感觉新意不够,51就可以完成的方案

关键是大家学习飞思卡尔的芯片,目的不是追求新意

网友:
lcd改成oled是不是更好。

网友:
这个项目难度不大,哪里有表格,该怎么参与?

楼主:
引用 网友E:
建议
采用一个按键开关机,休眠应该是除了CPU休眠,其他都断电,
增加SPI flash

我手上有个8Ω 0.5W的喇叭,直接用单片机输出的PWM驱动不起来,有没有简易的驱动电路?

网友:
出来要加积分加功放,手机上不好给

网友:
难道这个不能定时唤醒?还不行.睡前置一个i闹钟给时钟IC,让他定时叫你醒来【外部中断】

网友:
楼主可以增加个倒计时功能

楼主:
用KDS通过USBDM调试时出现:1. E. fatal. Register read failed
                                          2. E. fatal. Closing connection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用ARM Program通过USBDM单独烧录KL25可以成功。

网友:
都准备换芯片了?

网友:
加一个电波授时校准的吧

楼主:
引用 楼主:
用KDS通过USBDM调试时出现:1. E. fatal. Register read failed

把USBDM卸载掉,重新安装就OK了。

楼主:
更新的电路图

网友C:
PTA5_Speaker连的那个是喇叭还是蜂鸣器?准备实现语音报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PTA5_Speaker连的那个是喇叭还是蜂鸣器?准备实现语音报时吗?

接喇叭。先把端口引出来。如果有时间、有器件的话再实现这个功能。

网友:
这些在其他单片机上(特别是51)比较经典啊,楼主的移植工作挺对的上m0的开发要求的

楼主:
PCB布局图

楼主:
增加充电检测、电量检测。

楼主:
初步布线

网友C:
楼主这个蜂鸣器看样子比较小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个蜂鸣器看样子比较小巧

贴片的,高2.5mm。

楼主:
奇怪,RTC选择OSC32KCLK时不走时,选择RTC_CLKIN就可以。

网友C: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个蜂鸣器看样子比较小巧

这个蜂鸣器哪儿买的,能共享个链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蜂鸣器哪儿买的,能共享个链接吗

http://www.kailijin.cn/

网友C:
引用 楼主:
http://www.kailijin.cn/

楼主选的是KLJ-9032?不到1cmx1cm,真小巧,关键是薄

网友:
电子时钟定时休眠,定时唤醒这个有意思 !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选的是KLJ-9032?不到1cmx1cm,真小巧,关键是薄

应该是KLJ-9025

楼主:
引用 楼主:
奇怪,RTC选择OSC32KCLK时不走时,选择RTC_CLKIN就可以。

用PE来配置,发现当外部时钟选择8M时,OSC32KCLK输出为0.
外部时钟设置为32.768K时,OSC32CLK才有输出,且为32.768K。
之前有想到过只有使用外部低速时钟时,OSC32KCLK才有输出,但是也没有在用户手册上看到有相关说明。
照这样看来,只有使用外部低速时钟才能获得精度比较高的RTC时钟。

网友C:
KLJ-9025,估计是直径9mm,高度2.5mm吧,楼主量过吗?这么小?

网友I:
引用 楼主:
DS18B20在-10°C 到+85°C范围内测量精度是±0.5°C,LM75A在-25 °C 到+100 °C的精度是±2 °C
不过如 ...

18b20只是说的好实际根本达不到,lm75稍微实际点。

网友:
引用 网友I:
18b20只是说的好实际根本达不到,lm75稍微实际点。

2度误差,还不如直接用小黑头,AD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G:
都断电了,软件都停运,如何唤醒?

有定时器还在运转的低功耗模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KLJ-9025,估计是直径9mm,高度2.5mm吧,楼主量过吗?这么小?

是的,直径9mm,高度2.5mm。

楼主:
有没有一种排母可以两端接排针?
由于目前手头只有排针,同时也为了方便测信号,所以两块板都用的排针。最开始是想一块板用排针,一块板用排母。如果有一种排母可以把两块板的排针连接起来就不用再焊板了。

楼主:
在KDS中用USBDM来调试,简直用得生不如死。才加了两个断点,就不能调试了。
Langching debug时经常莫名其妙的停在92%或93%处,卡死了。Cancel也不行,就卡在那里。后来才试出来,不仅要Cancel ,还要关掉USBDM不再卡住。
不知道用J-Link调试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有时候编译完后, elf文件不见了,一定要clear一下工程,再次编译才能生成elf文件。

也可能是用惯了IAR和Keil,初次接触这个KDS,对很多东西还不熟悉。也可能是KDS还不稳定。

网友J:
引用 网友F:
不需要吧,就一个查表搞定,比18B20简单多了,成本也低得多了

热敏电阻是建立函数表算温度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一种排母可以两端接排针?
由于目前手头只有排针,同时也为了方便测信号,所以两块板都用的排针。最 ...

弄一母一公,两头母的没见过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没有一种排母可以两端接排针?
由于目前手头只有排针,同时也为了方便测信号,所以两块板都用的排针。最 ...

有可以插排针的座,单排双排都有,上某宝找吧

网友:
引用 网友J:
热敏电阻是建立函数表算温度的?

查表就可以了

网友:
电源可以考虑用220VAC和DC, 停电后改用直流备用电流,若干小时没回复,间歇供电DC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可以插排针的座,单排双排都有,上某宝找吧

要的不是双排,是双端排座(两头都是母头),用于连接两个排针。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的不是双排,是双端排座(两头都是母头),用于连接两个排针。

把针拔下来焊上去不就是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有没有一种排母可以两端接排针?
由于目前手头只有排针,同时也为了方便测信号,所以两块板都用的排针。最 ...

苏大的板子,自己焊的针 ?

网友C:
楼主是找这个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找这个吗

不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苏大的板子,自己焊的针 ?

对,苏大的板子,自己焊的针。实在不行,只有等调好之后把针取下来再焊排母上去。另外KL25的PORTE端口好像不能响应外部中断,只有PORTA和PORTD端口才行。

网友C:
可以找连个贴片排座,背对背焊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苏大的板子,自己焊的针。实在不行,只有等调好之后把针取下来再焊排母上去。另外KL25的PORTE端口好 ...

是的有的端口没中断,你不如在引出来的钱上焊,板子上就不要坼焊了,不然焊盘会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找这个吗

这种是标准的,测量不准确, 一般2.54, 1.27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找连个贴片排座,背对背焊接

哈哈,你是个人才。就这么做。

楼主:
KDS编译提示出错,但就是不提示错在哪里。
上次用sprintf函数时也出现过这个问题。只要不用sprintf就能够编译通过。
这次程序改动的地方较多。我也查不出会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E:
引用 楼主:
KDS编译提示出错,但就是不提示错在哪里。
上次用sprintf函数时也出现过这个问题。只要不用sprintf就能够编 ...

这个可以用IAR开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可以用IAR开发吧?

IAR可以,Keil也可以。只是已经做得差不多了,不想换。

网友C:
引用 楼主:
KDS编译提示出错,但就是不提示错在哪里。
上次用sprintf函数时也出现过这个问题。只要不用sprintf就能够编 ...

应该是链接时报的错,查查调用的库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链接时报的错,查查调用的库对吗

sprintf在stdio.h头文件里面,不管我是否包含这个头文件,都报错。只要不用sprintf就不报错。
后来freescale的FAE发了个用sprintf的工程,没有包含stdio.h文件,仍然能编译通过。
这是上次碰到的情况。
至于这一次,我就不知道是哪里导致编译通不过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KDS编译提示出错,但就是不提示错在哪里。
上次用sprintf函数时也出现过这个问题。只要不用sprintf就能够编 ...

这个问题再次出现。做产品的时候不敢用这个开发环境了。

楼主:
代码做个备份。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KDS通过USBDM调试时出现:1. E. fatal. Register read failed

remote gdb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一种排母可以两端接排针?
由于目前手头只有排针,同时也为了方便测信号,所以两块板都用的排针。最 ...

求正面图~

楼主:
正面图:
连接方式为superrf网友帮我想出来的方法,谢谢他。

楼主:
remote gdb?不知道这是什么。
后来我发现在某个头文件中定义数组时初始化数组就会出这个问题。放在.c文件中就不会。放在其他.h文件中也不会报这个错误。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面图:
连接方式为superrf网友帮我想出来的方法,谢谢他。

看起来挺好的,赞

楼主(2015-02-06):
引用 网友K:
你的开发套件已经寄出,申通:768996925977

运费我们已经支付,广东省内1-2天到,省外3-5天到。

站长,项目已完成,请审核。
功能演示视频地址:
http://v.youku.com/v_show/id_XODg3NTMwMjU2.html

电路改动:
1. 由于PTE端口不具备响应外部中断能力,故将电路图中的PTE24_RET_POWER与PTA1短接。
2. 飞线:PTA2通过飞线与LCD_CS脚(第2脚)连接。
3. 飞线:PTA4通过飞线与LCD_RESET脚(第3脚)连接。
4. 为了增加蜂鸣器响声,将R3和R2短路。

未实现的功能说明:
1. 原先以为开源项目是基于Freescale 的官方KL25评估板(飞币换的那个板,那个板上有触摸滑条),
    所以计划用触摸方式也可开机。但后来用的是苏大的板子,这个板子上没有触摸滑条。所以触摸开机
    这项功能就没有做。

另外,原理图上有预留充电管理芯片和电池电压检测电路。这部分等到有空的时候再做。

软件开发环境:Kinetis Design Studio Version: 2.0.0

网友:
引用 楼主:
站长,项目已完成,请审核。
功能演示视频地址:
http://v.youku.com/v_show/id_XODg3NTMwMjU2.html

恭喜楼主,项目完成

网友:
楼主你的液晶从哪买的啊?

网友L:
室温检测不知用MCU内部的如何?MCU的ADC中有一路温度检测。可能需要校准。

网友G:
引用 网友L:
室温检测不知用MCU内部的如何?MCU的ADC中有一路温度检测。可能需要校准。

内部的精度不行

网友L:
引用 网友G:
内部的精度不行

校准一下呢?偏差会超出0.5度吗?

网友:
引用 网友L:
校准一下呢?偏差会超出0.5度吗?

校准没用,它会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