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CAD输出Gerber文件打样需要哪些层?

楼主(2014-12-31):
最近在用KiCAD,功能还是可以的,可以满足一般需求。不过输出Gerber文件的时候不太确定是否符合嘉立创的要求,所以询问一下。
以两层板为例,我输出了:
F.Cu与B.Cu铺铜层;
F.Silks与B.Silks丝印层;
F.Mask与B.Mask阻焊层,俗称绿油;
Edge.Cuts结构边框层;
以及钻孔文件*.drl和*-NPTH.drl,这样是否就够了呢?

网友A:
gerber文件都是标准通用的。
一般包含的文件有 外形层1个,线路层N个(N由几层板决定),阻焊层2个,丝印层2个,钻孔图层1个,钻孔文件1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gerber文件都是标准通用的。
一般包含的文件有 外形层1个,线路层N个(N由几层板决定),阻焊层2个,丝印层 ...

谢谢,我明白了。

网友B:
我都是这样设置给JLC的,已经用KICAD做了好多小板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都是这样设置给JLC的,已经用KICAD做了好多小板子了

谢谢了。那么钻孔文件是不是还要再点Generate Drill File来生成?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了。那么钻孔文件是不是还要再点Generate Drill File来生成?

是的。。。。

网友(2015-12-17):
能否给出钻孔文件设置的截图?多谢

网友:
一样的,点开后没啥特殊设置,就这个界面上就有 生成钻孔

楼主(2016-11-22):
两年了,有点忘了。做板前再来看看这个帖子,呵呵。

网友:
下一步可能试试kicad,标记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