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齿轮轴如何固定及相关问题?

楼主(2014-12-31):
一个内齿轮(100齿,模数1),两个正齿轮(20齿/模数1,12齿/模数1)如图示意互相配合。

12齿由步进电机带动,20齿为惰轮,100齿为动力输出并固定于一个转盘上,转盘需要准确定位。

问题:
1)12齿固定于步进电机(轴直径mm,光杆),如何固定?
2)20齿的从动轮的轴(5mm)如何固定与支架上?需要轴承吗?

网友:
能否键槽

网友:
不太明白,帮顶一下哈

楼主:
准备电机轴上切出一个平面,齿轮上紧定螺丝。惰轮轴上下加铜(貌似用黄铜)轴套,固定于支撑架上。

网友:
如果扭力小的话直接过盈配合。

网友A:
请问用的什么场合,精度要求高吗?
1)对于输入齿轮,你的电机是成品光轴吧,齿轮加长(没有铣齿),紧定螺栓固定(光轴上洗个平面就更好了)
2)最好当然得加轴承(除系统非对精度和使用寿命要求不高),不过不好加,建议直接与其轴过盈配合,然后轴两端加轴承(滚动或滑动轴承)
PS: 机加工是件麻烦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用的什么场合,精度要求高吗?
1)对于输入齿轮,你的电机是成品光轴吧,齿轮加长(没有铣齿),紧定螺 ...

1)电机是光轴,齿轮轴套是加长的,上面有螺丝孔,用来上紧定螺丝。就是不知道电机轴上加工平面有难度没有?会不会把电机弄坏?
2)不知道你说的滑动轴承是怎样的,我设想就是用黄铜做个简易的“轴承”,如图,不知道有没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1)电机是光轴,齿轮轴套是加长的,上面有螺丝孔,用来上紧定螺丝。就是不知道电机轴上加工平面有难度没 ...

有现成的自润滑轴承可用(铜套 标准件),不过可能没有你想要的这么小的
PS: 那个齿轮轴的支承臂是否是太 苗条 了点,你确定刚度强度够?

网友:
行星减速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现成的自润滑轴承可用(铜套 标准件),不过可能没有你想要的这么小的
PS: 那个齿轮轴的支承臂是否是太  ...

谢谢,找到了。misumi有符合的套子,内径5mm,金属套内侧镀了四氟乙稀的涂层。
那个支持臂2mm厚度304不锈钢板。电机是35X35mm的步进(好像是nema 14),扭矩不超过0.1Nm,算上齿轮的放大,实际加在这个惰轮轴上的力不超过20N。应该强度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