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网逆变器H桥逆变输出波形半波缺失问题!

楼主(2014-12-31):
离网逆变器前级采用SG3525升压,后级采用IR2110驱动H桥逆变。前级升压没有问题,整流滤波后的母线电压很平稳。但后级H桥逆变部分在母线电压高于150V左右会出现半波缺失。具体如图所示

楼主:
图片上传不了呢?

楼主:
只能发小图

楼主:
逆变输出波形,和输出电容低频侧到地波形。

网友(2015-03-11):
楼主问题解决了么

网友(2020-03-07):
请问解决了吗,我现在也遇到这个问题,带载,逆变直流电压一生高,就出现半周失真,跌落现象,随着我给定直流电压变大,失真从负半周波形顶部开始跌落失真,不知道原因,换了好多滤波电感还是负半周失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