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ank_88888的KL25开源项目进行中[超声波倒车检测]

楼主(2014-12-31):
功能说明:
主要是熟悉飞思卡尔芯片的应用。
一般由超声波传感器(俗称探头)、控制器和显示器等部分组成,现在市场上的倒车雷达大多采用超声波测距原理,驾驶者在倒车时,启动倒车雷达,在控制器的控制下,由装置于车尾保险杠上的探头发送超声波,遇到障碍物,产生回波信号,传感器接收到回波信号后经控制器进行数据处理,判断出障碍物的位置,由显示器显示距离并发出警示信号,得到及时警示,从而使驾驶者倒车时做到心中有数,使倒车变得更轻松。
有三个超声波传感器,距离信息通过数字或图形显示在液晶显示器上,用蜂鸣器不同的频率声音发出距离的告警声。
硬件成本核算:PCB打样50,传感器30,零件55,KL25+书按165元核算,总计300元
支付宝交易号:20141231000040011100480010588475
预计完成时间:1个月
电路框图:

网友:
怎么还要三个传感器?有什么讲究么?

楼主:
车辆倒车用的,放在车尾,先用三个,中间一个,两边各一个。

网友:
车前车后, 接上我的LIN模块, 来一圈吧

网友:
这个能不能作为, 后视镜那装的, 盲区车辆检测用.
尤其是大货车,太应该装盲区车辆检测了.

楼主:
可以考虑哈。有的车子,一般后面有4~5个传感器,还有的在左前和右前也各一个。

网友:
这个开源不错

网友:
学校的比赛中这个方案还是很好地

网友A:
传感器只是超身波的吗?

网友:
这个不错,对这个传感器感兴趣,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传感器只是超身波的吗?

这个项目中是只有超声波传感器。

网友B:
不是很懂,为什么设计3个超声波传感器。

网友:
超声波倒车检测 ,不错的设计 ,关注中

网友C:
不知楼主这个30多的超声波传感器是什么型号 检测精度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很懂,为什么设计3个超声波传感器。

车辆体积大,倒车的时候,肯定需要多检测几个点与周围物体的距离。
目前只用3个,实际的车辆肯定不止3个哦。
示意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楼主这个30多的超声波传感器是什么型号 检测精度够吗

这里先用普通的超声波传感器就行。30不是单价,是总价。目前只用3个超声波,会再多买1、2个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里先用普通的超声波传感器就行。30不是单价,是总价。目前只用3个超声波,会再多买1、2个吧。 ...

之前有用过你这个价位的超声波  个人觉得精度什么的不太够啊 而且对目标强度的限制都比较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之前有用过你这个价位的超声波  个人觉得精度什么的不太够啊 而且对目标强度的限制都比较死啊 ...

做这个项目主要是学会使用KL25。可以选择好一些的传感器,不过成本会提高不少,现在暂时不考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车辆体积大,倒车的时候,肯定需要多检测几个点与周围物体的距离。
目前只用3个,实际的车辆肯定不止3个 ...

噢  ,长知识啦 。

网友D:
3个超声波传感器方向不一样吧,两边两个应该偏移些角度

网友A:
引用 楼主:
车辆体积大,倒车的时候,肯定需要多检测几个点与周围物体的距离。
目前只用3个,实际的车辆肯定不止3个 ...

三个够了,实际操作中还是要人判断,只是地面的突起,能否检测到?

网友C:
引用 楼主:
做这个项目主要是学会使用KL25。可以选择好一些的传感器,不过成本会提高不少,现在暂时不考虑了。{:tong ...

主要是目标强度哇  您学习的本意我是知道的 倘若您在超声波测距这方面有什么新的方法 还请您多多赐教 小弟先谢谢了

网友E:
三个也够用了,支持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D:
3个超声波传感器方向不一样吧,两边两个应该偏移些角度

是的,需要偏移一些角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个够了,实际操作中还是要人判断,只是地面的突起,能否检测到?

看看调整角度后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要是目标强度哇  您学习的本意我是知道的 倘若您在超声波测距这方面有什么新的方法 还请您多多赐教 小 ...

一起学习进步。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三个也够用了,支持楼主。

谢谢支持。

楼主:
收到了开发套件。下面是开发板和书的照片,照片的效果不行,只能将就一下了。

楼主:
刚才图片没有发上来,再试一次。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看调整角度后的情况。

这样说来垂直面还要分布几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说来垂直面还要分布几个

汽车尾部通常有3到5个传感器,好像没有垂直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才图片没有发上来,再试一次。

有板子又有书,上手应该挺容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说来垂直面还要分布几个

一些路页有坑,或有突起的石块,3个很难确保能扫到

网友:
三个传感器都不够用的,多装几个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记得现金包!

现金红包已收到。谢谢莫大的邮寄。

楼主:
正在按照测试方法,检测一遍开发板。

网友:
小弟有一事想要提醒楼主  超声波如果同时检测的话  相互之间会存在干扰的

网友:
关注中,有书有板还有RMB。。。

网友:
作为一个项目不错,现在很多汽车已经有了类似的功能,应该也是超声波的。

网友:
板子看来真是和官方的差距很大啊,比万利的自然也不太好。不过恭喜恭喜

网友G:
一直不太懂使用超声波,程序很麻烦,很占内部资源

网友:
进来帮顶,精神上给与鼓励

网友:
完成了可以全退,还有板子,好吸引:(

网友:
之前看到坛友用stc做的这个东西,现在开时用KL来,期待楼主完成,我们也可以学习学习。

网友C:
引用 网友G:
一直不太懂使用超声波,程序很麻烦,很占内部资源

程序不烦,主要是目标强度,之前我用过的一款超声波,精度可以到3毫米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程序不烦,主要是目标强度,之前我用过的一款超声波,精度可以到3毫米

精度高的超声波测量距离多远

网友:
支持,这种项目很实用

网友:
能否分享下你所用的超声波传感器资料?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精度高的超声波测量距离多远

差不多10m吧,那个超声波还带温度补偿,上面还有个温敏电阻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差不多10m吧,那个超声波还带温度补偿,上面还有个温敏电阻

只有传感器,还是模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只有传感器,还是模块?

您是什么意思?没看明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您是什么意思?没看明白。

您提到的款超声波,是带传感器的模块,还是只有传感器,价格多少

网友:
很使用的设计 ,开源后学习一下 !

网友:
引用 网友D:
您提到的款超声波,是带传感器的模块,还是只有传感器,价格多少

集成了超声波和温敏电阻   IIC通讯的  好像是168一个

网友:
mark  超声波倒车检测

网友:
楼主,超声波探头驱动和接收怎么处理的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收到了开发套件。下面是开发板和书的照片,照片的效果不行,只能将就一下了。

。。。这个是本地地址吧,我们怎么看的到啊

网友:
话说楼主做完后会实际放到车上吗,还是只是在实验室条件下模拟呢

网友H:
好像很多雷达都是4个点。 楼主是不是少了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H:
好像很多雷达都是4个点。 楼主是不是少了一个。

3个可能有盲区,刚种一颗小树正好在两个传感器中间可能测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