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jbin的KL25开源项目进行中....运动位移变化演示仪

楼主(2014-12-31):
1、项目简介:
    运动位移变化演示仪
   用超声波或者激光测量距离,单片机转换成距离送给数码管显示,并上传给计算机,计算机绘出位移变化图像或者求出加速度等。
USB通讯这一块比较陌生,有可能用USB转串口。
2、项目的硬件线路图,和硬件成本核算。
    目前先用小板做实验,成功后打板焊接
    需要LED数码管,595芯片 KL25芯片 超声波传感器或者激光传感器,激光传感器贵些,估计要200元了,
    还要一些阻容、按键等。
    如果不用激光测距60元,如果用激光可能要200元以上了。
3、预计完成的时间。
春节前后

楼主:
二楼预留

网友:
怎么通讯 不用无线的方案 比如蓝牙模块 NF模块

网友A:
“运动位移变化演示仪”,超声波测距能实现这个功能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运动位移变化演示仪”,超声波测距能实现这个功能么?

这个有点难

网友:
激光测距仪 不便宜啊

网友:
楼主的激光测距模块准备用什么型号的

网友B:
测量运动唯一变化应该可行,但是算加速度不容易吧,超声波能测量那么快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测量运动唯一变化应该可行,但是算加速度不容易吧,超声波能测量那么快吗 ...

加速度只能是估算值吧,只是个参考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加速度只能是估算值吧,只是个参考

运动的话可以用编码器,可以很精确,不过好多编码器比较贵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运动的话可以用编码器,可以很精确,不过好多编码器比较贵

编码器是用在电机上,这里不能使用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编码器是用在电机上,这里不能使用吧

也不知道他是那种运动,有转动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也不知道他是那种运动,有转动就行

放只小狗在操场上,一个小时后,描出小狗在操场上的运动轨道及加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也不知道他是那种运动,有转动就行

不是转动。

网友:
一,好东西,就看看最中的效果达到不?

楼主:
准备先用下面的超声波搞成功后再用激光,现在感到比较困难的是上位机,以及怎么用K25的USB和计算机通信。

准备购买的激光测距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运动位移变化演示仪”,超声波测距能实现这个功能么?

这个应该没有问题的。目前也有这样的应用。准备打算每隔0.02秒测距一次。仿制打点计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速度只能是估算值吧,只是个参考

出现位移图像后,一次取导就是速度了,再次取导就是加速度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出现位移图像后,一次取导就是速度了,再次取导就是加速度了。

位移图象是些点,这些点的时间间隔是0.02秒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准备先用下面的超声波搞成功后再用激光,现在感到比较困难的是上位机,以及怎么用K25的USB和计算机通信。

这个调制激光用来检测黑色物体比较好,以前飞思卡尔智能车光电组就用过这个,智能车论坛里有好多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个调制激光用来检测黑色物体比较好,以前飞思卡尔智能车光电组就用过这个,智能车论坛里有好多这方面的 ...

黑色的把光全吸收了,都没反射回来,如何检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黑色的把光全吸收了,都没反射回来,如何检测?

他们的赛道是白色的,边界是黑色的,无返回就是黑色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他们的赛道是白色的,边界是黑色的,无返回就是黑色

激光打到黑色小车就返回 ?

网友:
引用 网友C:
激光打到黑色小车就返回 ?

它是一排12个激光管,6个调制管,检测到黑线就转弯

网友:
激光测距模块 打算用什么型号?

楼主:
板子已经到手了,kds已经安装好了。为了安装这个SDK捣鼓了一个win7。

楼主:
KDS没有觉得好用。要想用BDM一定先安装KDS再安装BDM有关的东东,不然不会在KDS开发环境出现USBDM菜单的。目前已经用苏大的例程编译了,但是用USBDM调试还没有成功,老出问题。可以单独的用USBDM程序下载了。

网友:
大家都用惯Keil和Iar了,换个环境是浪费不少时间

网友:
我发现我现在真的好想搞一个KL25的开发板,简直了

网友:
嘿嘿,我记得课程设计时候做过类似的。用的只能吸尘器上的激光雷达,360度,也算是2d把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TY0NDcwNzA4.html

网友:
是不是在一定小区域内有阻挡的

网友:
是不是不允许遮挡,必须在空旷的地方?

网友:
不错,看好这个项目

网友:
为什么不放歌加速度计呢

网友:
如果用激光测距就牛逼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