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MSP430F2274串口能接收不能发送的原因

楼主(2014-12-31):
目前修改前辈留下来的产品的程序,因为修改的比较多,干脆就自己建立一个工程,然后再移植部分重要文件到工程里,现在搞好了调试,遇到很2的问题,就是430的串口能够正确的接收,而且发送的时候也进入了发送中不断,而且是一个一个的看着发送数据写入TXBUF寄存器里,可是用示波器观察TX管脚,没有信号,没有信号出现,后便的接收机当然接收不了了,请问大侠们啊,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年末了啊,不想留下任务到新年!!!

楼主:
管脚配置按照官方和之前产品程序来参考修改的,应该没有问题哦

网友:
爱莫能助。

楼主:
补充说明一下啊,我使用了IAR这个编译器,让两个变量定义在R4,和R5里,看数据手册,应该没有影响到串口的才对

楼主:
找到原因了,很无语的啊!因为我们在做一个芯片的底层驱动的时候,里边不小心把P3管教的TX管教的复用功能给关了,所以是能接收,也能发送但是就是发送不出,就好像最后一道门本我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