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C Serial Port驱动装不上,咋回事

楼主(2014-12-31):
拿到FRDM-KE02Z,有段时间了,今天找出来,试了下。

OpenSDA的固件可以正常刷,现在已经弄到V114。 下载程序也没问题。 就是CDC Serial Port用不了。

系统是win7-32位,提示系统找不到文件。换了台电脑也是装不上串口驱动。还有人遇到到吗?

网友A:
Bootloader的固件你更新了没有?

网友:
XP最方便

网友B:
是不是没权限,用管理员权限登入系统安装

网友C:
驱动可能没选择正确 重新在官网上下载一个

网友D:
是不是因为win7的原因 ,官方驱动支持win7否 ?

网友E:
重新安装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Bootloader的固件你更新了没有?

官网上快速指导有两个固件,刷了都不行,最后刷了v114,号称调试和下载二合一的那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没权限,用管理员权限登入系统安装

一直是管理员登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驱动可能没选择正确 重新在官网上下载一个

驱动是坛子里找的,是飞思卡尔版主发的,应该能用。等回公司再重装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因为win7的原因 ,官方驱动支持win7否 ?

我用的是ghost版的win7,如果系统原因就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重新安装驱动

好的,我再试试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直是管理员登陆的

换台电脑试试,看是不是板子坏了

网友:
系统的问题居多。。。。。。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因为win7的原因 ,官方驱动支持win7否 ?

win7是支持的。。曾经也遇到过这个问题。。后来系统安装原装的就好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ghost版的win7,如果系统原因就惨了。

现在win7 的系统ghost版本居多,应该跟ghost版本无关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官网上快速指导有两个固件,刷了都不行,最后刷了v114,号称调试和下载二合一的那个。 ...

如果你确定bootloader的驱动你更新了的话我也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台电脑试试,看是不是板子坏了

换过也不行,一样的错误。办公室的系统用的是同一个ghost。板子更新固件和下程序都没问题,端口好用,板子是应该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win7 的系统ghost版本居多,应该跟ghost版本无关的

你试过在ghost下能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win7是支持的。。曾经也遇到过这个问题。。后来系统安装原装的就好了。

系统的问题可真麻烦了,现在不想换系统。

网友:
引用 楼主:
系统的问题可真麻烦了,现在不想换系统。

安装个虚拟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换过也不行,一样的错误。办公室的系统用的是同一个ghost。板子更新固件和下程序都没问题,端口好用,板子 ...

ghost的系统用的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ghost的系统用的好用?

还好,装了一年多,没出过问题。

网友G:
都好明显的提示了,   这不说 明你系统缺 某个文件..........找WINDOWS下的setupapi.log驱动安装日志看看, 就知道倒底缺了什么文件, 给补上即可

网友:
ghost高手,可以是ghost时精减 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都好明显的提示了,   这不说 明你系统缺 某个文件..........找WINDOWS下的setupapi.log驱动安装日志看看,  ...

找到setupapi.dev,里面有日志:看的不是很明白,好像是说缺usbser.sys,从网上下来一个,还是没装上。

不过这个问题基本可以确认是ghost简化系统的问题。

网友:
24楼是高手

网友H:
我也刚遇到这个问题,我的一个客户Win7怎么也装不上驱动,别的客户就没遇到此类问题

后来我的解决方法是:
1、inf文件拷贝到C:\WINDOWS\inf
2、usbser.sys拷贝到C:\WINDOWS\system32\drivers
然后再插入USB,检测到设备,然后点自动搜索驱动,然后就好了

我也不清楚具体原因,估计是win7对权限的管理粒度比较小
还有我的软件会查询注册表,来确定CDC映射的端口号,也是有一部分Win7不行,就加了个配置,用户可以自己选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也刚遇到这个问题,我的一个客户Win7怎么也装不上驱动,别的客户就没遇到此类问题

后来我的解决方法是: ...

是将mdmcpq.inf复制到c:\windows\inf 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因为win7的原因 ,官方驱动支持win7否 ?

驱动是支持Win7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到setupapi.dev,里面有日志:看的不是很明白,好像是说缺usbser.sys,从网上下来一个,还是没装上。

你的问题,部分客户也有遇到过,但基本上都是建议换台电脑重新安装的,

网友:
应该是系统的原因 如果能找到缺少文件的话 建议飞思卡尔下次制作安装包的时候添加上这个文件

网友:
我也碰到过这个问题,以前可以用,后来就不行了。
期间将win7从普通硬盘ghost到ssd盘,不知道是否有关。

网友:
根据我个人的经验,这个一般ghost系统会出现装不上的情况,原版系统是没问题的。做开发还是首选原版的,ghost的你完全不知道他们做了些什么。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按照McuPlayer说明试了下,驱动已经装上,并且工作正常。

我的过程如下:
1.网上下载busbser.sys,解压出busbser.sys和mdmcpq.inf
   按照网上的说明,将usbser.sys拷贝到C:\WINDOWS\system32\drivers,
                           将mdmcpq.inf复制到c:\windows\inf (不知道这个文件复制过去是否必须)

2.将SERCDC89.inf 复制到c:\windows\inf

3. 从设备管理器中,找到设备进行驱动更新,我选择的是指定目录到FRDM-KE02Z这个虚拟U盘下,之后驱动就装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