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所示,一个脉冲经过运放后波形发生反冲,这是什么.....

楼主(2014-12-31):
如图所示,有两个波形,没有反冲的是经过运放之前的脉冲,有反冲的是经过运放之后的脉冲,我用的是AD8009运放,是一个电压跟随器,想问下大家出现这种情况是由什么原因引起的?

网友A:
电流型运放跟随是这样吗?

网友B:
有点像阻尼振荡,试下输入频率较低的方波看看波形是怎样的

网友C:
CFB 的Rf决定带宽,过小会减小相位裕量 必须要连接的

mt-034 page 5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型运放跟随是这样吗?

谢谢提醒,看了相关的资料,确实不能这样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点像阻尼振荡,试下输入频率较低的方波看看波形是怎样的

经过试验,是运放的接法问题,电流型运放的反相输入端不能直接接到输出端,不然电路就不稳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CFB 的Rf决定带宽,过小会减小相位裕量 必须要连接的

mt-034 page 5

嗯,仔细看了,确实如此,把电阻加上就好了,谢谢。

网友(2020-03-26):
谢谢四楼资料 很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