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啊!sprintf()怎么操作?

楼主(2014-12-31):
新人发贴子,单片机初学!大神们帮忙看看是哪里有问题,下面是我在IAR FOR AVR 5.51写的温控代码,t1,t2,t3是ADC采集的数据,为什么在液晶只显示0.1F℃,并没有我想要那样呢?我把sprintf(stn,"%0.1f",(float)t1/10);改为sprintf(stn,"%d",t1/10);就可以显示,但是就没有小数点,我想要显示一位小数点。这个求大神指点迷津,

void Form_SystemRun1( int t1,int  t2,int  t3)
{
     char stn[5];

   sprintf(stn,"%0.1f",(float)t1/10); //
   LCD_display("激统运行",0,48,0,8,1,0);
   LCD_display("水箱温度",2,0,0,8,1,0);
   LCD_display("      ",2,16,1,8,2,0);
   LCD_display(stn,2,16,1,8,2,0);
   LCD_display("℃",2,0,2,0,1,0);
    sprintf(stn,"%0.1f",(float)t2/10);//
   LCD_display("室温温度",4,0,0,8,1,0);
   LCD_display("      ",4,16,1,8,2,0);
   LCD_display(stn,4,16,1,8,2,0);
   LCD_display("℃",4,0,2,0,1,0);
    sprintf(stn,"%0.1f",(float)t3/10);//
    LCD_display("设定温差",6,0,0,8,1,0);
   LCD_display("      ",6,16,1,8,2,0);
   LCD_display(stn,6,16,1,8,2,0);
   LCD_display("℃",6,0,2,0,1,0);

}

网友A:
在编译器中设置print为large模式,否则是不支持浮点转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编译器中设置print为large模式,否则是不支持浮点转换的。

谢谢你!终于搞定了,前辈就是不一样!!太厉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