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yoo的KL25开源项目进行中[18B20单总线方式的多点测温系统]

楼主(2014-12-31):
项目描述:
基于18B20单总线方式的多点测温系统,下位机实现18B20温度数据读取,上位机实现实时显示、编号、历史数据等处理。该项目重点目标使用单总线方式通讯距离尽量达到500米,可挂的18B20数量尽量多,要求系统稳定。参与活动的目标暂设通讯距离150米(使用超五类网线),可挂18B20数量15只(每10米1个)。

硬件原理图:
明天补上

总费用:
序号        名称        规格        数量        单价        备注
1        网线        超五类,150米        0        0        已有
2        18B20                 15        0        已有
3        打样                 1        50+22        运费22
4        其它器件                 1        10        部分已有,需要购买的不多
合计                                   82

计划完成时间:春节前
时间安排
1-1 完成硬件
1-2 开发环境搭建

网友A:
XD你搞两个项目做什么?

网友B:
单总线方式通讯距离尽量达到500米,这个有点难度!

网友:
单总线500米?是双绞线?屏蔽吗?
觉得是奇迹

楼主:
引用 网友A:
XD你搞两个项目做什么?

多谢提醒,网络故障了一下就成这样了,已修改另一个内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提醒,网络故障了一下就成这样了,已修改另一个内容。

请版主删一个吧,不然分不清你用哪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总线方式通讯距离尽量达到500米,这个有点难度!

努力吧,官网一份手册中提到过。之前已经做过200米左右挂一只和3米挂20只的,没有系统化,稳定性也不太好,一直想完善却未行动。这次正好借这个机会,不再做行动的矮子。
下面是当初找的资料,还没有详细研究。

网友:
18B20总线没听过,这个能支持150M ?

网友:
试过这种总线的方式 和总线拓扑关系很大

网友C:
以前做过类似的 用的是厂家的模块 数据稳定运行了两个多月 采集点大概60多个吧

网友:
单总线多点测温 ,挂这么多测温设备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前做过类似的 用的是厂家的模块 数据稳定运行了两个多月 采集点大概60多个吧 ...

接了60个18B20测温 ?

网友D:
等待楼主上图哈,,我好看看怎么个链接多个传感器,材料用什么比较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以前做过类似的 用的是厂家的模块 数据稳定运行了两个多月 采集点大概60多个吧 ...

总线拓扑是怎么样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总线拓扑是怎么样的?

需要保证每个端点到测试点的距离等长 星形连接

网友:
引用 网友C:
需要保证每个端点到测试点的距离等长 星形连接

这样太浪费线了

楼主:
单总线原理图:

由于KL25芯片不好买,方案改为KL25小板+驱动板的方式,上图是一个通道的单总线驱动,驱动板尺寸与KL25小板一致,驱动通道尽量多。
PDF中还有张RJ45x3的原理图,这张是网线每10米处的转接板。
-------------------------------------------------------------
补充版权声明:本项目同意授权发布在阿莫网站,阿莫网站和飞思卡尔拥有资料的发布权和使用权。

网友:
引用 楼主:
单总线原理图:

等待楼主上图哈。。

网友:
500米的距离,赞

网友:
能传500米吗,真难相信

楼主:
1-2 安装了KDS、KSDK。Elipse不陌生,试用还满意,有了KSDK也就不打算去深究KL25如何使用了。

楼主:
系统板与上位机传输协议,参与活动先实现这些简单的功能。

网友:
这个距离感觉有难度,每次搞1-WIRE这个东西都搞得头大,期待楼主的作品。

网友B:
引用 楼主:
单总线原理图:

和单片机是如何连接的?有完整的原理图么?

网友E:
DPU,SPU,DRIVE这些是什么

网友F:
楼主  我记得你用的这个传感器测温度其实不是很准 但是测量温度变化率是很准确的  那么请问您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单片机是如何连接的?有完整的原理图么?

DPU/SPU/DRIVE/SENSE这些信号直接与单片机IO连接,现在只画了单通道的,如果申请能通过,待KL25到手,根据板子引出的IO设计为多个通道的,这样也省的去买MCU,暂时也不用深究KL25原理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  我记得你用的这个传感器测温度其实不是很准 但是测量温度变化率是很准确的  那么请问您是如何解决这 ...

没太明白,这次活动不考虑精度这些,能稳定、正确读取温度数据即可。
根据之前的使用情况来看,同一批的几十个同时使用时差别小于0.5℃(仅遇到过1只超过1℃),波动小于0.1℃。

楼主:
引用 网友E:
DPU,SPU,DRIVE这些是什么

DPU:上拉
SPU:强上位(预留)
DRIVE:下拉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太明白,这次活动不考虑精度这些,能稳定、正确读取温度数据即可。
根据之前的使用情况来看,同一批的 ...

我的意思是  对的  我之前也有做过实验   发现他们的温度变化率是相同的

网友G:
单总线的时序我在想还有没有更好的处理方式比如定时器

网友:
引用 网友G:
单总线的时序我在想还有没有更好的处理方式比如定时器

用中断方式节省资源

楼主:
引用 网友G:
单总线的时序我在想还有没有更好的处理方式比如定时器

个人感觉还是用UART处理比较好,TX/RX接SENSE,数据收发均由硬件处理,不过单片机的UART数量有限,测温点较多时不适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个人感觉还是用UART处理比较好,TX/RX接SENSE,数据收发均由硬件处理,不过单片机的UART数量有限,测温点 ...

可以用软件模拟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软件模拟啊

使用UART的优势是不占用CPU即可读写温度传感器,用软件模拟出UART再用来读写温度传感器则与直接编写读写程序无本质区别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使用UART的优势是不占用CPU即可读写温度传感器,用软件模拟出UART再用来读写温度传感器则与直接编写读写 ...

不太明白18B20和MCU的通讯是用UART ? UART通讯可以150M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太明白18B20和MCU的通讯是用UART ? UART通讯可以150M ?

1-wire总线是串行读写的,UART也是串行,调整好UART波特率,发送特定数据即可实现TX上输出控制18B20的时序

网友:
引用 楼主:
1-wire总线是串行读写的,UART也是串行,调整好UART波特率,发送特定数据即可实现TX上输出控制18B20的时 ...

还是没有整体的概念,待你弄得差不多我再来学习。

网友:
用uart的方式之前有一个网友提到过, 当时感觉想法真的很不错, 不过自己从来没试过.

网友:
没尝试过这么多这么远的 很看好楼主的创意设计 到时候回来学习下成功经验

网友:
很是期待这个大作啊。18B20在温度应用领域还是比较广泛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1-wire总线是串行读写的,UART也是串行,调整好UART波特率,发送特定数据即可实现TX上输出控制18B20的时 ...

用UART控制18b20还是第一次听说,期待更多资料

网友:
好期待,感觉测试也是个大工程

楼主:
原计划做成KL25底板形式,实在等不到坛主审批就先做成单个形式。每个小板一个通道,为了省点打样费就自已拼板了。

PCB文件几次未能上传成功就放到云盘了
链接:http://pan.baidu.com/s/1bnzZGx5 密码:r60n
请大家帮忙看一下PCB有哪些需要修改,明天下班前下单打样。
另外,RJ45-TO92(双网口、18B20,每10米处转接板)做60个,1-WIRE Drive做了20个。前者我需要15个,后者需要1个,剩下的需要的网友请提前说,在下单时一并将器件配齐(需要代焊的说一声)

网友I:
楼主,用串口方式还是模拟时序?mos管用的什么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用串口方式还是模拟时序?mos管用的什么型号??

对KL25不熟,软件还没开始,暂未确定用哪种方式驱动

这是选用的器件型号

网友J:
2002年时用过DS18B20做过项目,总线上挂40个DS1820,总线长200米左右, 环境很不好,对传感器做了三防封装,用的是CD4050驱动,做过正向检测和反向仿真(为测试系统用CPU仿真40个传感器,可任意设置温度和报警及传感器故障模拟),原理图附上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J:
2002年时用过DS18B20做过项目,总线上挂40个DS1820,总线长200米左右, 环境很不好,对传感器做了三防封装 ...

程序方便贴出来学习一下吗

网友:
单总线方式通讯距离尽量达到500米 ,这个有点难吧 !

楼主:
引用 网友D:
等待楼主上图哈,,我好看看怎么个链接多个传感器,材料用什么比较好。。 ...

先做个单只的调试,网线已让工人做好,板子回来才发现RJ-45转TO-92那张板错了,图片中箭头所指是双RJ45,谁知实特两个竟是反的,引脚也是反的,板子用不了就按图中方法焊接一只先用着吧。

log:
1-15 套件已收到。软件开发环境也安装好了,昨晚把blink例程跑一下熟悉了软件使用。

楼主(2015-02-10):
本打算趁年底两星期闲时把项目做完的,结果老板说这笔单结束没啥事了你就先放假回家吧,所以今晚收拾收拾就回家了。网线不方便带回去,只好把板子带回去先调通单只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打算趁年底两星期闲时把项目做完的,结果老板说这笔单结束没啥事了你就先放假回家吧{:cry: ...

这下有时间调了,搞定一只,也就搞定一篇

楼主:
引用 网友K:
开发套件已经在前天寄出,申通:968804636479

运费我们已经支付,广东省内1-2天到,省外3-5天到。

年前可能完成不了,放到年后正月十五可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年前可能完成不了,放到年后正月十五可以吗

应该 可以的,加紧调代码

网友:
楼主的这种线是哪里买的

楼主:
拖了这么久还没完成,非常不好意思。
今天把串口与SHELL给整好了,很久没写代码有些手生,FREESCALE不熟再加上KDS用着很不爽,调试程序很是难受。下面先贴出SHELL和串口的主要代码(这些代码主要是参考网络修改整理的,在此感谢原作者):
/*
* shell.c
*
*  Created on: 2015年3月2日
*      Author:
*/

#include "shell.h"
#include "uart.h"
#include "string.h"

//命令缓存及标志
char gCmdBuf[CMD_BUF_SIZE+1] = {0};//增加一位结束符
uint_8 gCmdBufCnt = 0;//缓存计数
uint_8 gCmdBufStatus = 0; //0:接收中   1: 待处理 2:缓存满

int Cmd_help(int argc, char *argv[]);

tCmdLineEntry g_sCmdTable[] =
{
    { "help",   Cmd_help,   " : Display list of commands" },
    { "h",      Cmd_help,   " : alias for help" },
    { "?",      Cmd_help,   " : alias for help" },
    { 0, 0, 0 }
};

/*
* Cmd_help
*
*  打印命令帮助信息
*/
int Cmd_help(int argc, char *argv[])
{
    tCmdLineEntry *pEntry;

    // Print some header text.
    uart1_printf("\nAvailable commands\r\n");
    uart1_printf("------------------\r\n");
    // Point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command table.
    pEntry = g_sCmdTable;
    // Enter a loop to read each entry from the command table.  The
    // end of the table has been reached when the command name is NULL.
    while(pEntry->pcCmd)
    {
        // Print the command name and the brief description.
            uart1_printf("%s%s\r\n", pEntry->pcCmd, pEntry->pcHelp);
        // Advance to the next entry in the table.
        pEntry++;
    }
    //
    // Return success.
    //
    return(0);
}

int CmdLineProcess(char *pcCmdLine)
{
        static char *argv[CMDLINE_MAX_ARGS + 1];
        char *pcChar;
        int argc;
        int bFindArg = 1;
        int re = 0;
        tCmdLineEntry *pCmdEntry;
        //
        // Initialize the argument counter, and point to the beginning of the
        // command line string.
        //
        argc = 0;
        pcChar = pcCmdLine;
        //
        // Advance through the command line until a zero character is found.
        //
        while(*pcChar)
        {
                //
                // If there is a space, then replace it with a zero, and set the flag
                // to search for the next argument.
                //
                if(*pcChar == ' ')
                {
                        *pcChar = 0;
                        bFindArg = 1;
                }
                //
                // Otherwise it is not a space, so it must be a character that is part
                // of an argument.
                //
                else
                {
                        //
                        // If bFindArg is set, then that means we are looking for the start
                        // of the next argument.
                        //
                        if(bFindArg)
                        {
                                //
                                // As long as the maximum number of arguments has not been
                                // reached, then save the pointer to the start of this new arg
                                // in the argv array, and increment the count of args, argc.
                                //
                                if(argc < CMDLINE_MAX_ARGS)
                                {
                                        argv[argc] = pcChar;
                                        argc++;
                                        bFindArg = 0;
                                }
                                //
                                // The maximum number of arguments has been reached so return
                                // the error.
                                //
                                else
                                {
                                        return(CMDLINE_TOO_MANY_ARGS);
                                }
                        }
                }
                //
                // Advance to the next character in the command line.
                //
                pcChar++;
        }

        //
        // If one or more arguments was found, then process the command.
        //
        if(argc)
        {

                //
                // Start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command table, to look for a matching
                // command.
                //
                pCmdEntry = g_sCmdTable;
                //
                // Search through the command table until a null command string is
                // found, which marks the end of the table.
                //
                while(pCmdEntry->pcCmd)
                {
                        //
                        // If this command entry command string matches argv, then call
                        // the function for this command, passing the command line
                        // arguments.
                        //

                        if(!strcmp(argv[0], pCmdEntry->pcCmd))
                        {
                                re = pCmdEntry->pfnCmd(argc, argv);
                                uart1_printf("\r\n$");
                        }
                        //
                        // Not found, so advance to the next entry.
                        //
                        pCmdEntry++;
                }
        }
        //
        // Fall through to here means that no matching command was found, so return
        // an error.
        //
        return(CMDLINE_BAD_CMD);
}

/*
* shell.h
*
*  Created on: 2015年3月2日
*      Author:
*/

#ifndef SHELL_H_
#define SHELL_H_

#include "common.h"    //包含公共要素头文件
#include "sysinit.h"

#define CMD_BUF_SIZE 100
#define CMDLINE_MAX_ARGS 10

#define CMDLINE_BAD_CMD 1
#define CMDLINE_TOO_MANY_ARGS 2

typedef int (*pfnCmdLine)(int argc, char *argv[]);

//*****************************************************************************
//
//! Structure for an entry in the command list table.
//
//*****************************************************************************
typedef struct
{
    //命令字符串
    const char *pcCmd;
    //命令实现函数
    pfnCmdLine pfnCmd;
    //命令帮助信息
    const char *pcHelp;
}tCmdLineEntry;

extern char gCmdBuf[CMD_BUF_SIZE+1];//增加一位结束符
extern uint_8 gCmdBufCnt;//缓存计数
extern uint_8 gCmdBufStatus; //0:接收中   1: 待处理 2:缓存满

extern int Cmd_help(int argc, char *argv[]);
extern int CmdLineProcess(char *pcCmdLine);

extern tCmdLineEntry g_sCmdTable[];

#endif /* SHELL_H_ */

串口苏大例程中加入了printf功能(不需要重定向的,稍加修改适用于任何开发环境哦):
void uart1_printf(char* fmt, ...)
{
    double vargflt = 0;
    int  vargint = 0;
    char* vargpch = NULL;
    char vargch = 0;
    char* pfmt = NULL;
    va_list vp;

    va_start(vp, fmt);
    pfmt = fmt;

    while(*pfmt)
    {
        if(*pfmt == '%')
        {
            switch(*(++pfmt))
            {

                case 'c':
                    vargch = va_arg(vp, int);
                    /*    va_arg(ap, type), if type is narrow type (char, short, float) an error is given in strict ANSI
                        mode, or a warning otherwise.In non-strict ANSI mode, 'type' is allowed to be any expression. */
                    printch(vargch);
                    break;
                case 'd':
                case 'i':
                    vargint = va_arg(vp, int);
                    printdec(vargint);
                    break;
                case 'f':
                    vargflt = va_arg(vp, double);
                    /*    va_arg(ap, type), if type is narrow type (char, short, float) an error is given in strict ANSI
                        mode, or a warning otherwise.In non-strict ANSI mode, 'type' is allowed to be any expression. */
                    printflt(vargflt);
                    break;
                case 's':
                    vargpch = va_arg(vp, char*);
                    printstr(vargpch);
                    break;
                case 'b':
                case 'B':
                    vargint = va_arg(vp, int);
                    printbin(vargint);
                    break;
                case 'x':
                case 'X':
                    vargint = va_arg(vp, int);
                    printhex(vargint);
                    break;
                case '%':
                    printch('%');
                    break;
                default:
                    break;
            }
            pfmt++;
        }
        else
        {
            printch(*pfmt++);
        }
    }
    va_end(vp);
}

void    printch(char ch)
{
    uart_send1(UART_1, ch);
}

void    printdec(int dec)
{
    if(dec==0)
    {
        return;
    }
    printdec(dec/10);
    printch( (char)(dec%10 + '0'));
}

void    printflt(double flt)
{
    int tmpint = 0;

    tmpint = (int)flt;
    printdec(tmpint);
    printch('.');
    flt = flt - tmpint;
    tmpint = (int)(flt * 1000000);
    printdec(tmpint);
}

void    printstr(char* str)
{
    while(*str)
    {
        printch(*str++);
    }
}

void    printbin(int bin)
{
    if(bin == 0)
    {
        printstr("0b");
        return;
    }
    printbin(bin/2);
    printch( (char)(bin%2 + '0'));
}

void    printhex(int hex)
{
    if(hex==0)
    {
        printstr("0x");
        return;
    }
    printhex(hex/16);
    if(hex < 10)
    {
        printch((char)(hex%16 + '0'));
    }
    else
    {
        printch((char)(hex%16 - 10 + 'a' ));
    }
}

串口中断接收程序
//串口1接收中断服务例程
void isr_uart1_re(void)
{
    uint_8 ch;
    uint_8 flag = 1;

    DISABLE_INTERRUPTS;

    ch = uart_re1(UART_1, &flag);
    if (0 == flag)
    {
        uart_send1(UART_1, ch);
        if (ch != '\r')
        {
                if (gCmdBufStatus == 0)
                {
                        gCmdBuf[gCmdBufCnt++] = ch;
                        if (gCmdBufCnt == CMD_BUF_SIZE)
                                gCmdBufStatus = 2;
                }
        }
        else
        {
                uart_send1(UART_1, '\n');
                gCmdBuf[gCmdBufCnt] = '\0';
                gCmdBufCnt = 0;
                gCmdBufStatus = 1;
        }
    }

    ENABLE_INTERRUPTS;
}

楼主:
程序主循环中加入下面内容即可处理命令:
if (gCmdBufStatus == 1)
{
        CmdLineProcess(gCmdBuf);
        gCmdBufStatus = 0;
}

网友:
以前做过类似应用,挂128只18B20确实可以到几百米的通讯距离。不过做稳定还是需要下一番功夫的。
1、接口驱动电路设计很关键
2、软件时序需要精准

网友:
XD项目完成了吗 ?

网友L:
500米那么远,感觉很不可思议!成功了吗?楼主

网友A:
引用 网友L:
500米那么远,感觉很不可思议!成功了吗?楼主

加上转接放大器,还可以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上转接放大器,还可以远

太远的话,波形时序都会很难掌握吧?再加上元器件的环境温度变化等等外界因素。我感觉太远了还是不靠谱。

网友:
引用 网友H:
用UART控制18b20还是第一次听说,期待更多资料

同求相关资料,我以前写过单总线程序,还是非常要求时间精准的,UART是怎么完成的呢?

网友:
也玩过18B20单总线的,500米的距离LZ成功没?

楼主:
对不住大家了,能力不足,现在很少敲代码,对飞思卡尔的也不熟偏偏又选择了KDS来开发,再加上工作、家庭的各种烦琐小事,最关键还有本人的毅力不够坚强,所以一慢再慢,不过相信自己还是能坚持做完的,即使做那只最慢的蜗牛也要将自己的兴趣进行到底。
PS:不做研发后的写代码状态很不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不住大家了,能力不足,现在很少敲代码,对飞思卡尔的也不熟偏偏又选择了KDS来开发,再加上工作、家庭 ...

如果你原来做过,只是移植应该问题 不大的

网友M: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原来做过,只是移植应该问题 不大的

这次驱动方法、搜索方法、驱动电路都是新方式

网友:
引用 网友M:
这次驱动方法、搜索方法、驱动电路都是新方式

只是传送远点,其它没区别吧

网友I(2015-04-08):
楼主,一个月了。做的怎么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一个月了。做的怎么样了?

别提了,现在每天四点就得起床忙活,两份工作真不好做,累死了,这玩意好久没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别提了,现在每天四点就得起床忙活,两份工作真不好做,累死了,这玩意好久没碰了 ...

加油啊,善始善终,  好歹得把交的钱拿回来吧 ?

网友:
如果成本可以稍微提高点的话,我建议使用485总线传输,毕竟差分信号传输比起普通的TTL传输要好些~

网友(2015-08-28):
引用 楼主:
努力吧,官网一份手册中提到过。之前已经做过200米左右挂一只和3米挂20只的,没有系统化,稳定性也不太好 ...

楼主怎么不可以下载啊

网友(2018-07-29):
怎么没有后续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