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下载的pdf文件不是pdf,而是attach文件。。。

楼主(2014-12-31):
为什么我下载的pdf文件不是pdf,而是attach文件。。。需要用什么专用软件吗?不过我发现只需要把后缀名attach改为我需要的pdf或者jpg格式就能够打开了。那这又是为什么呢?

网友:
我也我也发现好几次了。。。。。。

网友A:
自己改下文件名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改下文件名就可以了

是的,能不能用方便的方式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能不能用方便的方式呢!

什么方式方便?

网友:
论坛下载的文件大部分都是这样的文件格式,自己在下载的时候或下载好后把文件名字改过来即可。好像没什么便捷办法。

网友:
下载多了你就习惯了。。一般都是自己改。。偶尔有几个不是attch的

网友:
直接更改后缀名即可。

网友:
我也几乎都是attch的,不过改为pdf就好

网友:
改为PDF就可以了

网友:
改为默认是PDF工具打开的文件

网友:
说明论坛还有Bu9

网友:
这个Bug多年了吧

网友:
自人人进了这个网一直都有

网友:
慢慢习惯吧

网友:
早已习惯了

网友:
名字也是乱码,每次都得改确实有些不方便

网友B:
我们公司pdf的文件会加密。所以我每次都手动改成.attach

网友:
下载后改了即可

网友:
自己把后缀改成.pdf    即可

网友:
应该都是原来论坛的附件吧,新版之后就没这个问题了

网友:
哦,我以为这是本坛的特点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们公司pdf的文件会加密。所以我每次都手动改成.attach

还有这样的事啊

网友:
我都是自己改的扩展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这样的事啊

我们公司也有文档加密软件,复制到优盘都会有记录,公司机密是用严格保密的。

网友:
我们公司复制到u盘到没有记录,但插上u盘就要求进行u盘加密,否则就不能写u盘

网友C:
老问题了,据说是因为用了discuz的缘故!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问题了,据说是因为用了discuz的缘故!

是的,主要是为了防盗链

网友:
可以设置 PDF阅读器 直接打开attach文件。

网友:
麻烦的是文件名也变成了莫名其妙的字符。

网友:
这样可以避免有人用软件大量抓取,不手工改名,都是无意义的文件名。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是discuz的缺陷。

如果有人知道解决方法,谢谢!

这个可不可以咨询一下客服呢.

网友:
一直用32楼的方法

网友:
都习惯了  没想到要提出来 呵呵

网友:
更改一下后缀名就行了

网友:
改成pdf后缀就行了

网友:
不用改名字,我都是用PDF阅读器直接打开的,就是第一次的时候要设置成默认用PDF阅读器打开,以后就可以了

网友:
好像就pdf会这样, rar的话是正常的。

网友:
下载时改了后缀

网友:
都手动改的,好奇,为什么会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是discuz的缺陷。

如果有人知道解决方法,谢谢!

记得有文件类型白名单吧,不是名单内的统一attach扩展名

网友(2015-02-03):
我的也是这个样子的,才发现,只能手动改后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