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树莓派的HDMI显示

楼主(2015-01-01):
小弟刚开始玩树莓派B+,现在按照网上的教程,下载了RASPBIAN,然后用Win32DiskImager烧写到sd卡,将sd卡插入到板子上,然后用HDMI转VGA的转化器接到显示器上面,上电之后,屏幕没反应,是不是我的操作错了?

网友A:
需要有源的HDMI2VGA,只是简单的转换线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有源的HDMI2VGA,只是简单的转换线不行

问题已经解决了,是需要修改SD卡上面的配置文件。Config.txt当然,有源的转换器也是必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