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第一贴,做个光伏并网电源

楼主(2015-01-01):
今天心血来潮,想做个光伏并网电源,参考网上资料,决定用PIC发案
功率: 1000W
效率: 95%
输入:20 - 50V
输出:220V AC
MPPT:99%

网友:
这是要开源的节奏吗?

网友:
很是期待LZ的大作!愿早日成功!

网友:
这个是什么原理

网友A:
楼主是直接并网还是做后备式或者独立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直接并网还是做后备式或者独立使用?

人家的标题,光伏并网电源,可不是简单的逆变哦

网友B:
不是我打击你啊,我觉得要流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我打击你啊,我觉得要流产...

PIC有全套方案,电压范围好像不一样

网友C:
好像有个问题是:如何与所并的网同步?。。。。。。

网友:
光伏已经不是很新的技术,只要把每个模块搞清楚了,做个样机还是不难的

楼主:
器件选择 dsPIC33FJ64GS606,刚把器件库做好

网友:
http://www.microchip.com/Develop ... ter#dtDocumentation 是不是这个

网友D:
看到MPPT效率标识99%就看出你几乎不了解太阳能电池特性。

网友:
引用 网友E:
MPPT 99% 关注!

20到50伏转220伏效率95%基本也不大现实。

网友F:
我想问楼主,风力并网和光伏有什么不同的讲究?能直接替用吗?

网友:
可分享资料吗?网址什么的,原理给大家分享一下啦!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想问楼主,风力并网和光伏有什么不同的讲究?能直接替用吗?

甭管你是光伏还是风力,都是把直流电逆变为市电,其中最紧要的技术就是逆变出来的频率必须和电网一样,否则相位不同就要看烟花表演了。

我这里有水资源,丰水期至少可以发出10kva,现在也有2kva,若能并网每年还可以赚一笔钱。但想想还是算了,自己弄个发电站自用。

网友:
这个不错,做出来后给大家围观下~!

网友H:
引用 网友D:
看到MPPT效率标识99%就看出你几乎不了解太阳能电池特性。

这个可以告诉你,完全没问题,我们公司的120W产品MPPT都能做到99.5%以上,在深圳计量院用Chroma 621250H 测试仪测试的

网友I:
听说光伏发电有孤岛效应,不给并网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像有个问题是:如何与所并的网同步?。。。。。。

这个可以做成数字的也可以做成模拟的,模拟的采集三相相位用555做同步触发逆变桥就可以实现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听说光伏发电有孤岛效应,不给并网

有算法可以避免孤岛

网友:
引用 网友J:
有算法可以避免孤岛

高人,开贴分享一个

网友:
非常关切中!

网友J:
引用 网友G:
甭管你是光伏还是风力,都是把直流电逆变为市电,其中最紧要的技术就是逆变出来的频率必须和电网一样,否 ...

并网国家是不允许的,除非国家电网批准,因为一旦对电网造成污染后果很严重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J:
并网国家是不允许的,除非国家电网批准,因为一旦对电网造成污染后果很严重的 ...

现在光伏并网应该没问题,很多地方已经有补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现在光伏并网应该没问题,很多地方已经有补贴了。

只在新闻上见过,真实的没有见过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J:
并网国家是不允许的,除非国家电网批准,因为一旦对电网造成污染后果很严重的 ...

数码之家有人并网成功过 ,提交相关材料就有人上门给你换双向计费功能电表,你卖给电网的价格大概是两毛左右,电网卖给你是五毛左右,白天卖电,晚上买电,如果采用蓄电池,那只卖不买,除非瞬间启动大功率电器。实际上电网并不喜欢个体户卖电给他们,只是国家一纸文件强制他们收购。个人也不划算,要好几年才能收回成本,维护费也是自己出。郭嘉倒是乐意,太阳能产业过剩需要消耗,国外滞销那就国内消化。

我搞水电成本远远小于风光电,自己一算都要两年才能回本,其中维护费也不小,想想还是算了,弄个小功率自己家用玩玩还可以。

网友:
水电成的为何不做?

网友:
MPPT算法是可以做到99%的,但效率要做到95%比较难。

网友:
很好呀,跟着学习学习

网友:
楼主高人,关注中,期待开源。

楼主:
画了一个下午,4相交错和全桥驱动布完局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H:
这个可以告诉你,完全没问题,我们公司的120W产品MPPT都能做到99.5%以上,在深圳计量院用Chroma 621250H  ...

如果你限制测试条件,那我们不在争论了。
我是说实际自然条件下的效率。
搞得MPPT综合提升效率20%。
双轴跟踪系统综合提升效率30%

网友:
引用 楼主:
画了一个下午,4相交错和全桥驱动布完局了

支持你,做出来像老杨表头一样搞个团购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G:
甭管你是光伏还是风力,都是把直流电逆变为市电,其中最紧要的技术就是逆变出来的频率必须和电网一样,否 ...

里面有锁相环的  话说电机是潜水电机?

网友:
有前景,很好的项目,预祝成功!

网友H:
引用 网友D:
如果你限制测试条件,那我们不在争论了。
我是说实际自然条件下的效率。
搞得MPPT综合提升效率20%。

实这个电源是可以模拟不同光照强度和温度效应下PV板的P-V或I/V曲线,说白了就是将实际中光伏板的功率曲线做成了可调节的,可以模拟出实际中乌云遮挡时出现多个最大功率点的情况,不然那就要去专门的模拟日照的实验条件下用PV板测试,这样局限性太大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画了一个下午,4相交错和全桥驱动布完局了

你这低电压输入,功率也不小,效率有点难达到。假设你的光伏板Vmp=35V,整机效率是95%,那么初级电流Ip=1000/0.95/35=30A,光线损都不算少了,如果是全桥或者交错正激类拓扑,20-50Vdc升320Vdc第一级效率能到97%就不错了,第二级H桥也97%效率,所以整体效率难到95%
再者,Microchip用SMA的交错反激专利方案,输出的就是馒头波,后边的可控硅就是换相用的,损耗较小。而且功率就200W,所以前级的管子应力也小

网友:
1000W并网意义不大吧,至少10kW并网还差不多。

网友:
冷水茶干过小水电。是独立式的吧?并网的意义不大!而且光一套同期装置就可以让我们研究一阵子!

网友:
数字电源吗?

网友:
关注,期待楼主的大作,PCB画完了没?

网友:
引用 网友G:
数码之家有人并网成功过 ,提交相关材料就有人上门给你换双向计费功能电表,你卖给电网的价格大概是两毛 ...

我这边的深山野岭发而推荐私人建水力电站,村民分布太散了,供电局有心无力。

网友:
期待啊大作啊

楼主:
懒得画了

网友:
注意散热!

楼主:
系统分为主控和底板,主控完成电源的控制和驱动还有通信功能,
底板完成DC/DC 和 DC/AC 输出功率根据需要可灵活设计,散热在底板
主控左边是运放,主要用于采集信号比如电压、电流、过零等,右边是驱动  4相交错 全桥
设计这个系统主要是为了学习全数字电源,为接下去设计大功率 双向DC/DC做技术储备

网友:
光伏并网应该比水电并网简单,可以跟踪网频网压,实时调整相位,电压,频率。

水电由于机械惯性,只能靠频率差来移动相位。

期待LZ开源

网友:
支持楼主,虽然光伏产业现在是寒冬,但并网技术还是有用的

网友:
低升高,非隔离做到92已经很不错了,如果隔离方案更低

网友:
三年前也研究过PIC的这款微型并网逆变器
还让代理拿来实物测试过
只是一个演示而已,很多功能需要完善
MPPT的算法要优化,还要有仪器测试,要不说99%没有依据
孤岛检测这些也麻烦
更别说安规以及并网许可了
连续两年的光伏反倾销,国内光伏企业都快死翘翘了

楼主:
主控板基本画好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H:
你这低电压输入,功率也不小,效率有点难达到。假设你的光伏板Vmp=35V,整机效率是95%,那么初级电流Ip=1 ...

我觉着他在输入这么低的电压条件下,效率达到95%可能性不大,特别他还提到低端到了20V,更别提隔离了;
我公司3KW的并网逆变器,在200-400V输入情况下,做到了92-93%,当然加了工频隔离;去掉隔离能到96%多;

网友:
引用 网友G:
数码之家有人并网成功过 ,提交相关材料就有人上门给你换双向计费功能电表,你卖给电网的价格大概是两毛 ...

以国家去年的补贴计算,个人投资在不算后期维护的情况下要4年才能收回成本,并且是工厂用电的价格,不是居民用电的价格;
这里面包括场地费、电缆、支架、太阳能板、逆变器、施工费用等等;
如果按照民用电的入网条件,根本不可能收回成本,玩玩可以;

网友:
这个什么原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L:
我觉着他在输入这么低的电压条件下,效率达到95%可能性不大,特别他还提到低端到了20V,更别提隔离了;

看了楼主的把驱动IC放到主控板上,觉得调试起来困难

网友:
楼上多是大牛,曾经有人上门推销一个产品,说是电梯节能装置,将电梯上的控制柜里的能耗电阻的能量利用起来并反送入电网。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希望看到楼主的完整成果、及调试过程。

网友M:
引用 网友H:
实这个电源是可以模拟不同光照强度和温度效应下PV板的P-V或I/V曲线,说白了就是将实际中光伏板的功率曲线 ...

你用的是chroma什么型号的模拟器?

网友:
引用 网友M:
你用的是chroma什么型号的模拟器?

62150H-600和62150H-1000

楼主:
准备下板了,先调试主控板,板子 4 * 10 cm,准备预算 5000大洋

网友:
帮LZ想好了    这套并伏系统就叫“锤子”好了
LZ什么时候开始卖情怀?

网友:
你的IGBT估计炸掉的都不少。。。5000块比较悬。。。。

网友:
引用 楼主:
画了一个下午,4相交错和全桥驱动布完局了

PCB 3D图很漂亮

网友:
关注楼主作品,学习一下

网友:
开源也没几个人会跟着做

网友:
并网这个东西其实是需要取得电力部门认证的

网友N(2015-02-05):
1KW太小了。 直接上个5~10KW的吧
差别不大

网友:
支持下,这个功率等级和电压的2011做过,整机效率勉强90%,后面没时间,没继续玩了。

网友:
那4个817的3,4脚是强电进到主控板不好吧,并且还离isp很近

网友(2015-03-24):
楼主项目搞的怎么样了?

网友:
看看楼主实际作出的效率有多少,期待测试数据

网友:
想学下下, 但电路图太小了, 看不清楚呀

网友:
看不清原理图

网友:
引用 网友N:
1KW太小了。 直接上个5~10KW的吧
差别不大

开玩笑,大于1KW散热和结构都得认真考虑,差别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