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tm32f103zet6的uart4不能连续发送数据

楼主(2015-01-01):
现在在调试stm32f103zet6的UART4,写了个发送单个字符的函数,在主函数中用while(1)让uart一直发送字符'a',串口助手只收到7个后就没反应了。
主函数里头如下:
        while(1)
        {
                USART4_Putc('a');
        //        delay_ms(1);
        }

假如把每发送一次后延时1ms,就可以一直发送,这是为什么呢???

发送单个字符的函数如下:
void USART4_Putc(unsigned char c)
{
  //  USART_SendData(UART4, c);
        UART4->DR=c;
        while((UART4->SR&0X40)==0);
//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ART4, USART_FLAG_TXE) == RESET );
}
寄存器版和函数库版都试了,效果都一样,小弟很着急啊

网友:
貌似串口硬件要知道你要发送的数据是否已经到了结尾,一般发送字符或者字符串后面都要加\r\n   我以前遇到过如果不加就不能发送太快 因为硬件还没有反应过来(不知道你要发送的数据还有没有),你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