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学飞记之烈火小四PCB焊接

楼主(2015-01-01):
        本人前不久有幸得到烈火大哥送的PCB,于是乎按照元件清单在淘宝上买齐了各种元件,一有空就焊接起来。折腾了几天,现在小四终于飞起来了。过程和大家分享一下。
       先上图:

        一开始我以为QFN封装的MPU6050会比LQFP封装的STM32F103C8T6更加难焊。但是实际焊起来我发现自己错了,其实MPU6050很好焊。唯独焊接STM32F103C8T6的时候遇到麻烦:由于电烙铁温度设置不够高——才300度,STM32F103C8T6有好几个引脚就是短路。。于是我那个郁闷啊。。一个劲的用刀头烙铁刮。结果悲催了——有些走线断了。。见图:
仔细检查,发现STM32第6、7、8、9焊盘与外部连着的走线断了!这下可不得了,第6脚是晶振,第7脚是复位,第8、9脚是电源。。。于是乎赶紧阿里旺旺问烈火大哥还有木有板子。还好烈火大哥很热情的给了V8.0版本(弄坏的是V2.0版本)的板子给我。几天后新板子到手,于是我继续弄下去,才有了后面的戏。
        教训:1、焊接STM32时温度设为320-350左右,300太低(个人经验值)
                 2、QFN封装很好焊接,给芯片引脚以及焊盘上锡之后将芯片摆好对准,先焊一两个引脚以固定芯片,之后仔细检查芯片引脚是否与焊盘对准。对准之后就是刷的拖焊了,木有对准的重新对准。由于QFN木有像LQFP那样长的引脚,所以焊接QFN封装的MPU6050时根本不用担心引脚之间短路。这是我觉得它好焊的原因!
                 3、STM32的LQFP封装焊接时也是对准,固定好之后仔细检查各个引脚有木有一一与焊盘对准,木有的话可以用镊子辅助修正。我当时就是有一面(1-8脚)引脚木有与焊盘对准就堆锡拖焊了。。加上烙铁温度不够,有几个引脚就是阴魂不散的短路。于是我就一个劲的用烙铁刮啊刮。。。直至一些走线被弄断掀起。。。
                 4、宁愿板子不好看也不要用75%医用酒精洗板子,那只会越洗越难看——发白、再次焊接时会有一股难闻的酒精与松香混杂的味道。。。
        晒晒焊接的板子近图:

       白色污点是松香留下的

       小四心脏
        弄坏了的板子不想就此废弃,于是用了它的四个电机驱动部分以及3.3V稳压部分,打算用在圆点博士的机架上。。。

        飞行视频后续补上,刚刚在宿舍小飞了一下,无奈自己飞行技术渣渣的,而且舍友又在LOL火热中,无人帮我拍视频。。

网友A:
两种颜色的螺旋桨不是应该错开来装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种颜色的螺旋桨不是应该错开来装吗?.....

不一定,这个看具体情况。安装螺旋桨的时候是正反桨错开安装,即相邻的两个桨叶相反,一正一反桨。我是故意找了正桨一白一黑色,反桨一白一黑色。这样两支黑色桨叶中心就是飞控前方。有利于辨别方向。对于木有锁尾功能的机机是很有帮助的。当然,其实烈火大哥的小四是有锁尾功能的。我这个算是多次一举,但就感觉好看。

网友B:
楼主的焊接技术有待提高啊~

网友:
回4楼.......

找个生产线的小妹来家里帮焊一下也可以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焊接技术有待提高啊~

是啊。。菜鸟一枚。。

网友C:
四轴表示已被我焊毁,仅仅那个LQFP封装就难折腾。楼主这个LQFP怎么焊好的,也跟6050一样吗,先涂锡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四轴表示已被我焊毁,仅仅那个LQFP封装就难折腾。楼主这个LQFP怎么焊好的,也跟6050一样吗,先涂锡 ...

我使用电烙铁加焊锡焊的,木有用到锡膏。首先将芯片对准,再用电烙铁将一两个引脚焊好以固定芯片。这时检查芯片的每一个引脚有木有与焊盘对准,木有对准的可以用镊子轻轻修正。对准之后,堆焊锡,再用刀头烙铁粘上松香刮去多余的焊锡,直至肉眼观察引脚之间木有焊锡粘连的现象,再用万能表一一检查相邻引脚之间有木有短路。木有的话基本上就搞定了。烙铁温度320-350度左右,太低的话烙铁不好沾锡,难以将芯片引脚上的焊锡刮去,太高的话烙铁头又容易氧化发黑。。这个自己把握。。可以优酷上搜一下贴片焊接视频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使用电烙铁加焊锡焊的,木有用到锡膏。首先将芯片对准,再用电烙铁将一两个引脚焊好以固定芯片。这时检 ...

恩恩,谢谢

网友D:
我用的0.8mm无铅锡丝,温度一般都控制在350-375℃

网友:
温度不要太高,随便整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用的0.8mm无铅锡丝,温度一般都控制在350-375℃

是不是无铅锡丝熔点更高呢。。

网友:
好精致的感觉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无铅锡丝熔点更高呢。。

是的,这个温度大部分IC都可以搞定了

网友E:
其实感觉你可以买个刀头,焊这种就好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其实感觉你可以买个刀头,焊这种就好多了

我用的就是刀头。。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就是刀头。。

哦哦,那就好。我一般焊这种都是对准引脚后先用胶布固定一下,适当用焊锡固定对角之后去掉胶布,再大量上焊锡,再松香吸出来。

网友F:
恭喜楼主,已有好几个网友已成功试飞了。

网友:
我马上就要开始画出第一块PCB了,好紧张..多谢各位分享的焊接经验

网友G:
lz 有原理图。吗?

网友G:
lz能上传原理图吗?我在eeboard上注册不了账号。 能不能把资料上传一下。 我还没焊接呢

网友:
stm32焊接没啥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F:
恭喜楼主,已有好几个网友已成功试飞了。

谢谢烈火大哥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G:
lz能上传原理图吗?我在eeboard上注册不了账号。 能不能把资料上传一下。 我还没焊接呢 ...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62107-1-2.html 这个帖子有你想要的原理图、烧录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G:
lz 有原理图。吗?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tra=&highlight=整理&page=2 这个帖子的113楼有你想要的元件清单

网友G:
引用 楼主: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604188&extra=&highlight=整理&page=2 这个帖子的 ...

3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

楼主:
引用 网友G:
3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

客气了,呵呵

网友:
有点想做一个!!

楼主:
视频来了。。
http://v.youku.com/v_show/id_XODc1Mzk0MzI4.html
飞的不好。。还请同学剪裁了几次。。见笑了

网友:
刚刚在宿舍小飞了一下,不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