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做个8路温度采集系统,误差要控制在正负0.2度是否有难...

楼主(2015-01-02):
要做一个8路温度采集系统,误差要控制在正负0.2度,ds18b20应用笔记上说的是正负0.5度。还有误差更小的数字性温度传感器吗?或是模拟器件组成的!

网友A:
引用论坛大侠原话“不讲量程说精度就是耍流氓!”

网友:
看楼主用半导体温度传感器,估计测量范围不怎么高。
PT100做0.2°精度还轻松。

网友:
0.5以下都有难度,PT的在高精度和稳定方面有优势

网友B:
果断 上 PT100  0.2度  还在看 ds18b20 说明 你方向 就有问题!

网友:
不说量程说精度就是耍流氓

网友:
系统不难,关键是你的成本因素,不限制成本传感器买好一点的

网友:
0.2度常规范围还好,成本限制不大的话直接上PT1000其实挺简单的。 PS. 楼主用“误差”而不是“精度”让检测专业的感觉心情舒畅…

网友C:
完全可行;
上吧,使用PT系列就可以了;DS是完不成的;
你这里只是测量精度,不是控温;

网友:
Pt100需要高精度的,整机还需要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论坛大侠原话“不讲量程说精度就是耍流氓!”

温度范围是0到85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果断 上 PT100  0.2度  还在看 ds18b20 说明 你方向 就有问题!

有pt100的经典电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完全可行;
上吧,使用PT系列就可以了;DS是完不成的;
你这里只是测量精度,不是控温; ...

能否推荐个电路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否推荐个电路呢?

在坛子里搜索吧,有很经典的桥电路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能否推荐个电路呢?

你看一下XTR105系列芯片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看一下XTR105系列芯片手册

谢谢,用这个芯片可以做一个温度变送器了!

网友:
成本不要求的话,可以用PT100+ADS1247,ADS1247专门针对PT100的芯片

网友:
NTC就搞定了

网友:
8路不错,我的烤箱6根管,好用可以买一个,改装我的烤箱

网友E:
PT100+max31865  还有一个不差钱的方案

网友:
难的是成本与精度兼得

楼主:
引用 网友E:
PT100+max31865  还有一个不差钱的方案

不差钱的方案用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PT100+max31865  还有一个不差钱的方案

MAX31865只能做到正负0.5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差钱的方案用什么呢?

直接上  电气系统上用的 温控器、带联网多路、。。。omron、永宏、西门子、都有的,,,

网友:
靠,是误差不是精度啊。

网友F:
ad7793可以做到的 0.1度

楼主:
引用 网友F:
ad7793可以做到的 0.1度

这个芯片确实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