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485能不能在输出端加上两个二极管来抑制反向击穿?

楼主(2015-01-02):
如题,与工控机连接时候发现有个浪涌把我的485和单片机给烧了,能不能加个二极管来抑制反向击穿,有没有这样搞过的哥们

网友A:
光耦隔离或者买隔离型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耦隔离或者买隔离型芯片

光耦隔离是用485输出信号来通断,输出端加上啦电阻吗,对信号没影响吧

网友:
加浪涌抑制TVS

网友B:
加在输出端不知道,不过看个别人的板,有在输入端并两个TVS管钳住电压(两管相对串联再并在AB端上),哦,我又错了,485输入与输出是同一个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在输出端不知道,不过看个别人的板,有在输入端并两个TVS管钳住电压(两管相对串联再并在AB端上),哦,我又错 ...

应该可以,我的485只输出不输入

网友:
可以尝试,但主要是采样地极在那里

网友C:
光耦隔离或磁隔离用来保护单片机,485芯片保护用TVS。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光耦隔离或磁隔离用来保护单片机,485芯片保护用TVS。

光耦隔离保护单片机保护的是什么   在哪里用光耦

网友:
引用一个ZLG的电路供你参考

网友:
楼主你的232和485都坏了呀?http://www.amobbs.com/thread-5610561-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