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程序的MAX232老坏掉,什么情况

楼主(2015-01-02):
我用的烧程序的MAX232老是坏掉,烧程序后用于接收发串口数据正常使用,就是烧程序老烧坏  什么情况

网友:
是不是买到劣质的MAX232了?

网友A:
用了没有静电保护的芯片吧,外加TVS保护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了没有静电保护的芯片吧,外加TVS保护一下

确实没加,请教一下如何加啊 在供电引脚上加还是信号引脚上加

网友B:
99%是山寨的
换sp232系列的吧!!!

网友:
国产MAX232??09年的时候用过一批国产232经常烧坏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确实没加,请教一下如何加啊 在供电引脚上加还是信号引脚上加

引用个ZLG的电路给你参考,可以把那个esd二极管改成TVS二极管

网友:
你的电脑没接地线

网友A:
楼主你的232和485都坏了呀?http://www.amobbs.com/thread-5610554-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99%是山寨的
换sp232系列的吧!!!

没用过SP232

网友B:
自己用下,很好用的!我也是碰到类似的问题后果断换掉了。国产山寨MAX系列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个ZLG的电路给你参考,可以把那个esd二极管改成TVS二极管

这个是防止反向击穿的么
亲
是不是我的485的TVS也要这样加就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用下,很好用的!我也是碰到类似的问题后果断换掉了。国产山寨MAX系列太多 ...

接法都是一样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的232和485都坏了呀?http://www.amobbs.com/thread-5610554-1-1.html

决定给485和232都加上TVS管   谢了大神   是二极管的正极接地是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决定给485和232都加上TVS管   谢了大神   是二极管的正极接地是吗

你自己看规格书吧,差不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决定给485和232都加上TVS管   谢了大神   是二极管的正极接地是吗

选用双向的TVS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用双向的TVS吧

双向的TVS管 按照周立功那个电路连接是吗    最后一问

网友:
看来授人与鱼不如授人与渔。楼主,tvs到底该怎么接,你自己琢磨吧
我在你http://www.amobbs.com/thread-5610554-1-1.html帖子里面电路图都发给你了

网友C:
楼主如果决定要加TVS管的话,可以看看这个手册

我也同意5楼那哥们的说法,你可以换成SP232,很好用,与MAX232完全一样的,而且比MAX232还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如果决定要加TVS管的话,可以看看这个手册

我也同意5楼那哥们的说法,你可以换成SP232,很好用,与MAX ...

好的,多谢了 朋友们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如果决定要加TVS管的话,可以看看这个手册

我也同意5楼那哥们的说法,你可以换成SP232,很好用,与MAX ...

太赞了!完全懂了    困扰了好几个板子的问题

网友:
楼主不是混分的话就换台电脑吧

网友:
哥们的选型手册太赞了!

网友:
SPE3232  比 MAX好。。。。不过我一直都TTL惯了,总觉得升降不稳定。

网友:
假的232的可能性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