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是什么插头,一头宽,一头窄的

楼主(2015-01-02):
如图所示,两个头不是一样宽的,请问型号,谢谢

网友:
按图片上的字就可以搜到手册了。
属于type A插座

网友:
看不清,好像和220V的常用插头相似,是的话属于带有零火线区别的插头,不是的话不明白了

网友:
美式插脚。
http://www.digikey.com.cn/search ... S&x=11&y=10

网友:
还有:DA-US, DA-EU, DA-UK, and DA-AU 等。

网友:
美式插头(120V的)  国内的你要把那个宽一点的 打磨下 就是我国普通的2脚插头了。

网友:
120V美式插头

网友:
美式插头,这样两插也可以分清火线零线,不会插反。

楼主:
好的,妥了,多谢楼上各位大虾回复

网友A:
嘿嘿,,,诺基亚的lumia专业拍摄?

网友B:
美插, 我们这的插座就是这样的

如果是中国的插座, 可以用力强行插进去

网友:
很好啊,国标为何不做防反的一圆一方

网友:
俗称:美标极性插头

网友:
美式,当时我也不知道,心里犯嘀咕,谁搞得那么难用,还把我插座强奸坏了。

网友:
米国标准!长见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嘿嘿,,,诺基亚的lumia专业拍摄?

对啊925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美插, 我们这的插座就是这样的

如果是中国的插座, 可以用力强行插进去

根本插不进去,所以我才来坛里问一下

网友:
美式的插头

网友:
看清电压再插。

网友:
分极性插座,可强行插入国标座

网友:
楼主位的质量应该可以,左右插脚整体一大一小,我们自己做的是两个插脚按普通美标宽度,其中一个头部做成大一点的类蘑菇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