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材,玻璃优化切割的软件有什么?

楼主(2015-01-02):
顺路再问问 钣金展开的软件又有什么呢?

谢谢先

网友:
切割软件是指画图和生成刀路的软件吗?如果是,用过最简单的是文泰。钣金展开的,应该是只要带钣金 模块的建模软件就可以,pre ,ug,sw,都行的。

网友A:
SW如何做优化?
楼主可能问的意思是,很多片要裁切的板材,在固定格式下如何优化裁切才最省成本

这个估计要专业带数据库管理功能的软件才能实现,应该是有的

网友B:
我想了解下,钢化玻璃怎么打磨边缘,能不能再切割。。。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想了解下,钢化玻璃怎么打磨边缘,能不能再切割。。。

钢化玻璃应该不能切割,都是切好形状再去钢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SW如何做优化?
楼主可能问的意思是,很多片要裁切的板材,在固定格式下如何优化裁切才最省成本

是这个意思,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想了解下,钢化玻璃怎么打磨边缘,能不能再切割。。。

我所在公司有家分厂是专门做钢化玻璃的,所有钢化玻璃都先开界,钻孔,磨边,特殊形状的一般用水刀。钢化之后不能再做任何这些工序,钢化玻璃最怕冲击。

网友:
不同形状尺寸的板放在固定尺寸里吗?即如何拼板。
很久以前发过,但不知道能不能用

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 ... 54346&mobile=no

楼主:
楼上腻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