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TX电源PW-ON引脚如何使用?PW-OK引脚如何使用?

楼主(2015-01-02):
各位大神,最近做了个控制器,想使用ATX电源来供电,
现在有两个问题需要求助:
1.PW-ON这个引脚怎么用?需要接个电阻上拉到5VSB,中间加个按钮控制电源开关吗?
2.PW-OK如何用?需要AD采集电压来判断ATX电源的好坏吗?
附件为我画的PW-ON的使用电路,有没有问题啊?

网友A:
PW-ON接地表示开机

网友B:
应该用到5vsb,然后通过控制PW-ON控制电源通断,拉低为开启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PW-ON接地表示开机

谢谢,我上拉电阻,再接开关,这样用没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用到5vsb,然后通过控制PW-ON控制电源通断,拉低为开启电源

谢谢回答,
PW-OK怎么用啊?

网友:
把绿色线和黑色线接起来就打开电源了

网友:
PW-OK好象是电源控制芯片的准备信号吧。
不知道你用到的是atx电源的哪一组输出,最简单的开关加在黑线和绿线之间短接以后电源就开机了。
以前别的论坛搞过改装atx电源为0--30v可调电源,当时我也比葫芦画瓢改了一个,我改的是固定输出给自己做的白菜白光电烙铁供电,时间长了过程都忘了。

网友C:
PW-ON接5V开机,断开关机。
PW-OK是状态输出信号,表示电源各组电压已经稳定,系统可以开始工作。

网友A:
引用 网友C:
PW-ON接5V开机,断开关机。
PW-OK是状态输出信号,表示电源各组电压已经稳定,系统可以开始工作。 ...

终于抓到了妇科圣手的小漏洞了,哈哈

ATX电源的PW-ON绝对是接地开机,我经常用镊子这么短接地开机

PW-OK又叫POWER GOOD,用+5V表明所有电压(5V, 3.3V, ±12V 等)超过了欠压阈值,可以正常供电了

网友:
power on接地开机,已有上拉了,power OK有输出后,表示电源工作正常。

网友:
POWER ON接地,开机。
若只当电源用,则POWER OK可以不管它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终于抓到了妇科圣手的小漏洞了,哈哈

ATX电源的PW-ON绝对是接地开机,我经常用镊子这么短接地开机

我想让PW-OK这个信号输入给ULN2003A,
然后ULN2003A驱动个继电器,
判断电源是否工作正常,
可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PW-ON接5V开机,断开关机。
PW-OK是状态输出信号,表示电源各组电压已经稳定,系统可以开始工作。 ...

我想让PW-OK这个信号输入给ULN2003A,
然后ULN2003A驱动个继电器,
判断电源是否工作正常,
可行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想让PW-OK这个信号输入给ULN2003A,
然后ULN2003A驱动个继电器,
判断电源是否工作正常,

应该可行,PW-OK输出是5V,2003A的输入印象中容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可行,PW-OK输出是5V,2003A的输入印象中容许的

灰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