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CCS C PIC 编译器的同好请来交流

楼主(2015-01-03):
在AMO论坛, PIC 的使用者算是很少, 然而, 使用CCS C 编译器的同好, 我想更是少。。
开这帖的目的, 是看看有谁正在用, 或有谁曾经用过CCS C 。。然后, 可以讨论大家在使用CCS C 遇到的问题, 如语法, 发现臭虫, 等等的问题。

先介绍我个人, 自从2003, 我就开始用PIC, 第一个PIC 型号是16F84A, 使用的是DOS 版的 CCS C!

我曾学习过PIC basic, 但是只是很短的时间, 过后就转用CCS C, 一直用到现在, 就没有再换过。。
我也真的不会Hi-tech C, Microchip 的 XC 编译器 也没用过。。 ASM 也不会。。。

CCS C, 我想比较少人用的原因, 我个人认为是以下的原因:
1. 他不是标准的ANSI C, 其他的ANSI C 源码, 不能简单快速的转去CCS C
2. 他不支持指针 ,pointer to constant。 Pointer to RAM 是可以的
3. 臭虫多。。几乎每个版本都有臭虫! 但是臭虫也未必会影响你。。

那么, CCS C有好处吗?
1. 他简单, 容易使用, 新手很容易就上手。
2. 含有丰富的内建功能, 函数等等
3. 含有很多范例程序
4. 因为他不是ANSI C, 也不支持Pointer to constant 的关系, 他不考虑太多的相容性, 所以, 他的编译结果是很优越的,产生的hex 是比较小。

不要小看CCS C, 很多老外都是使用CCS C, 而且都是高手中的高手。。。
我最喜欢的就是逛 CCS 论坛, 里面高手如云,偶像如PCM Programmer, Ttelmah前辈等等,

General CCS C discussion
http://www.ccsinfo.com/forum/viewforum.php?f=1

Code Library (源码资源很丰富)
http://www.ccsinfo.com/forum/viewforum.php?f=2

在CCS C 论坛, 不要随意开帖,先用搜索的功能, 如果没有答案, 才开帖询问。

希望CCS C 同好, 可以一起来交流, 谈谈你们的使用经验, 或分享心得。。

楼主:
我最近犯了一个错误。。就是忽略了PIC 16F1827 的一个 fail-safe clock monitor。
Fail-safe clock monitor 是一些PIC芯片的新功能, 就是当晶振发生错误后, 启动内部的Internal Oscillator。

如果, 不打算使用这个fail-safe clock monitor, 最好是把他关闭。

我的一个汽车安防产品, 之前是使用16F628A的, 后来转用16F1827, 就只是把源码略做修改, 就出货了。
最近, 客户的客户有投诉, 产品会死机。。

经过检查后, 发现当用手去触摸16F1827 的16脚, 接着, 发现PIC 的反应变得异常的缓慢。。
本来是16Mhz, 正常时LED 闪灯只是0.5~1秒, 现在变成几十秒。。变得超级慢~~

过后想起, 很可能是Fail-safe clock monitor,就看看资料手册, 可以在Fuse 里面关闭。
再查看CCS C 16F1827.h

//////// Program memory: 4096x14  Data RAM: 368  Stack: 16
//////// I/O: 16   Analog Pins: 12
//////// Data EEPROM: 256
//////// C Scratch area: 77   ID Location: 8000
//////// Fuses: LP,XT,HS,RC,INTRC_IO,ECL,ECM,ECH,NOWDT,WDT_SW,WDT_NOSL,WDT
//////// Fuses: PUT,NOPUT,NOMCLR,MCLR,PROTECT,NOPROTECT,CPD,NOCPD,NOBROWNOUT
//////// Fuses: BROWNOUT_SW,BROWNOUT_NOSL,BROWNOUT,CLKOUT,NOCLKOUT,NOIESO
//////// Fuses: IESO,NOFCMEN,FCMEN,WRT,WRT_800,WRT_200,NOWRT,PLL_SW,PLL
//////// Fuses: NOSTVREN,STVREN,BORV25,BORV19,DEBUG,NODEBUG,NOLVP,LVP
////////

在第21行, 找到这个Fuse NOFCMEN, 加入到程序的Fuse里, 问题就解决了。

修改后的Fuse

#include <16F1827.H>
#fuses   HS, nolvp, PROTECT, WDT, put, brownout, nomclr, NOFCMEN
#use delay(crystal=16MHz, clock=16MHz, restart_wdt)

希望PIC 同好, 要注意这个Fuse, 不要犯和我同样的错误哦~

楼主:
我个人在写代码时, 常常会写了几行, 就按 <Alt>+<C> 做编译, 如果有错误, 马上就纠正。
CCS C, 每次编译时, 会弹出这个编译成功的提示, 并默认停留三秒:

这三秒的提示, 很烦人, 我一般是去掉。。
按照以下的方法,
1. 点击Option
2. 点击Project
3. 点击Output Files
4. 找到Compile Window up,No Error 那项, 改去 : No

那么, 以后编译后, 编译成功的提示只是一闪而过了。

网友A:
楼主写的很好啊。
我用CCS有5年了,一开始使用picc16,编译出来的结果有时候也是莫名其妙的。后来发现了CCS,感觉真的很好用,上手很快,虽然听说bug很多,升级简直是眼花缭乱的快,但是,真的好用。开发PIC16和PIC18的程序,是我的首选。
现在有时候用PIC24,我买了一个XC16,打了折扣的,感觉也不错。
感谢楼主共享了最新版本的ccs。

网友B:
也想用这个的,不过国内好象真的很少见

网友C:
谢谢楼主提供的好资料,CCS支持的元件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楼主提供的好资料,CCS支持的元件多吗

超多的,PIC12, PIC16, PIC18, PIC24, DSPIC 都几乎支持的。。
不然你说说要什么芯片,我查看支持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想用这个的,不过国内好象真的很少见

我要提醒你的是, 他不是ANSI C, 你如果要把其他的C 源码转去CCS C, 你可能要折腾一番的。。
但是, 你一旦上手, 你就不想换了。。。

网友:
是挺好的,之前用过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写的很好啊。
我用CCS有5年了,一开始使用picc16,编译出来的结果有时候也是莫名其妙的。后来发现了CCS ...

是的, Bug 很多。。。只是看你会不会碰上。。
Bug 有时是影响特定的芯片而已。。

我曾经遇到的Bug 是 , EEProm 不能写入。。 (当然后来的版本修正了)
还有一个是 4.xxx 版本时 , 在16F1827 的ADC ,
set_adc_channel(0) //这个内建的功能不正常,
发现后, 我就编写自己的代码, 就解决了。。
当然后来的版本就修正了。。

我的经验是, 以后当你遇到“不按牌理出牌”的结果, 除了检查你的硬体的合理设计外,你就要查看 .lst, 看看ASM代码有没有不合理的地方, 也去CCS 论坛搜索下, 如果有人碰到同样的问题, 你就知道是臭虫了。。
另一个方法是, 你使用其他的版本编译看看。。。

我曾经很长的一段时间, 是使用4.xxx 版本的, 用着高兴, 我其实都不太想升级。。
也要养成一个习惯, 要在你的程序注明, 这个程序是用什么版本的CCS C 编译的, 当有问题时, 能够追溯回。。

其实, 我个人很喜欢的一个CCS C 版本是V3.249, 这个版本是公认最稳定的版本。。能支持到16F628A, 但是新的芯片如 16F18xx, 16F19xx, 12F1xxx 的就不支持了。
版本5.xxx, 其实也是最近才使用的。。

网友D:
CCS C 版本V3.24能否共享一下,谢谢!想体验下稳定的版本。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 Bug 很多。。。只是看你会不会碰不幸上。。
Bug 有时是影响特定的芯片而已。。

楼主确实有经验啊。我还没有碰到bug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CCS C 版本V3.24能否共享一下,谢谢!想体验下稳定的版本。

CCS PCWH 3.249
链接:
http://pan.baidu.com/s/1bnAiZ6Z
密码:67g9

喜欢的就收藏吧。。

网友:
已下载,真诚地谢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网友E:
如果写的是小工程,我觉得不错;如果大工程,因为大部分代码都不从头写,那么移植就非常重要了。

网友F:
PIC CCS C用的人少,交流困难。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写的是小工程,我觉得不错;如果大工程,因为大部分代码都不从头写,那么移植就非常重要了。 ...

是的,完全赞同, 因为不是ANSI C, 移植是很折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PIC CCS C用的人少,交流困难。

这就是我开帖的原因之一。。我也不知道坛上有谁在用, 先互相认识, 以后有问题时, 也懂得要找谁去。。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就是我开帖的原因之一。。我也不知道坛上有谁在用, 先互相认识, 以后有问题时, 也懂得要找谁去。。

只有很纯的电子工程师才能老这样吧,呵呵。

楼主:
因为CCS C 含有丰富的内建功能, 丰富的驱动程序, 他会有一些缺点。。

比如,我今天要做一个TCP/IP 相关的项目, 我会很直接依赖和调用CCS C 提供的驱动程序。
我只要懂得如何应用, 我实际是不明白TCP/IP 内部是怎样搞的, 但是能把项目完成就是了。
变成, 知其然, 不知所以然~ 不会激发你去深入研究什么是TCP/IP

我是这么想的, 我们使用CCS C编译器, 不就是为了快速开发吗? CCS C 就正是一个工具, 利用他, 省心多了。。

但是, 我知道有一个老外。。。
他也是CCS C 的高手, 但是, 他是最不喜欢使用内建功能的人。。
比如, 要输出文字到串口

#use rs232(baud=9600, xmit=PIN_B2, rcv=PIN_B1,stream=port1, ERRORS)
printf("HiThere");

就两行, 就这样就完成了, 但是他就是不要。

他认为, 他不知道printf 里的内部代码是什么, 所以拒绝使用。。呵呵

网友G:
CCS 以前用过,开始用是有点不习惯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只有很纯的电子工程师才能老这样吧,呵呵。

是的, 没有错。。我算是很纯的,“怪咖”之一 ~~在一楼我都大概交代我的背景了。。呵呵

因为习惯了, 都只是用PIC, 不理价格的话, PIC 是最齐全,比较可靠稳定的单晶片。。

楼主:
引用 网友G:
CCS 以前用过,开始用是有点不习惯

哦。。那么现在还使用吗? 或转去 XC 系列了?

在以前, 谈到PIC 的C编译器, 人们没有太多选择的。。

当时,Hi-Tech C 是大部分人的首选。。
接着是 CCS C, 那时还是DOS 版本的, 够老旧吧。。

HiTech C 很贵。。不是人人买的起。。 (HitechC 已经被Microchip 并购了, 变成现在的XC 系列)

CCS C, PCM, 价格相对便宜多了。。
所以, 很多学生都比较爱用。。

现在还有mikroC, 他也是很强大, 内建功能也很多。

网友A:
ccs 还有一个好处,他提供了很多实际例子,你不一定马上抄袭,但是这些例子的思路是非常好的,你看了才觉得很有启发的。个人推荐。

网友A:
PIC16 PIC18一般情况下代码量不会很大吧。我感觉CCS应付绰绰有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ccs 还有一个好处,他提供了很多实际例子,你不一定马上抄袭,但是这些例子的思路是非常好的,你看了才觉得 ...

没错。。我都是通过例子程序学习的。。
学习中断 , timer , 学习如何缓冲 RS232 等等

不过, 我有把例子的 内建指令, 如
Output_high(pin_A0);

这类内建指令我没有去用的, 一般都会修改去更直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PIC16 PIC18一般情况下代码量不会很大吧。我感觉CCS应付绰绰有余了。

PIC12都可以。。。

就因为他不是ANSI C, 他没有遵照 16bit 的处理, 内部按照14bit 的指令优化, 产生出来的hex 是高度优化的。。

其实, CCS C 是相容97%  ANSI C 标准。

可以参考:
http://www.ccsinfo.com/downloads/ansi_compliance.pdf

网友G:
用的多的还是Hi-Tech C这个,有新出的片子,好像不支持了。所以最近想在看看ccs,好像支持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 没有错。。我算是很纯的,“怪咖”之一 ~~在一楼我都大概交代我的背景了。。呵呵

因为习惯了,  ...

同意你的说法,不过我不算纯粹的电子工程师,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的多的还是Hi-Tech C这个,有新出的片子,好像不支持了。所以最近想在看看ccs,好像支持 ...

如果是已经习惯Hi-tech C的, 我不建议你跳去CCS C, 你比较适合Microchip 的XC 系列。。

不过, 你或许要付费去买。。免费版的XC 是能用, 但是免费版的编译器的结果不是最优化的。
如果你做的工程是比较复杂的,这个就有很大的影响了。。

网友:
刚开始接触PIC,用的就是CCS;
PIC16F917、PIC16F1947驱动LCD。
后来一直用的PICC、PICC18,再高级的就没接触过了
现在不搞PICC了,转向TI和ST了

网友H:
"不就是为了快速开发吗? CCS C 就正是一个工具, 利用他, 省心多了。"

非常的认同+1
善用工具才是正途
前些日子有下了MikroC玩玩
也是极方便
内建提供了非常详尽的库
一堆的库
也有专属开发除错工具
但毕竟周遭都是用HITEC or XC系列
故也就没多花时间深究
提供MikroC
有兴趣的可下载玩玩

https://mega.co.nz/#!oAMnCYhC!s6 ... iEOudN4R4sB3E6hnkqA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就是为了快速开发吗? CCS C 就正是一个工具, 利用他, 省心多了。"

非常的认同+1

是的, MikroC 也是很丰富的, 他是比较后期才有的。。。。。他有个优点就是, 他是ANSI C 哦~
谢谢你分享的MickoC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 MikroC 也是很丰富的, 他是比较后期才有的。。。。。他有个优点就是, 他是ANSI C 哦~
谢谢你分 ...

lz 能不能写个初级教程,就是安装+编译+下载。

这个好象要专用下载器和仿真器吧。
怎么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 能不能写个初级教程,就是安装+编译+下载。

这个好象要专用下载器和仿真器吧。

支持 microchip 的下载器和仿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 能不能写个初级教程,就是安装+编译+下载。

这个好象要专用下载器和仿真器吧。

如果你是指CCS C, 我的做法是用CCS PCWDH IDE 编写程序, 用proteus 8.1 SP1 仿真,用 PICKIT2 烧录。

CCS 是有提供他们的ICD-U64, 没有用过
我有ICD-U40, 但是,不好用。。我用过几次, 就闲置了。。

我的Pickit3 也是闲置, 最常用的Pickit2。

楼主:
虽然pickit2 被Microchip 退役了,遇到不支持的芯片时,可以看看这个帖子。

【分享】PICKIT2- 如何烧录新型的PIC 单片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15377-1-1.html

网友:
常用pic 但用picc

网友I:
以前用PIC,用的是PICC,当时试着用CCS,做小东西的开发确实很方便,不过用起来还是觉得不太习惯,,

楼主:
引用 网友I:
以前用PIC,用的是PICC,当时试着用CCS,做小东西的开发确实很方便,不过用起来还是觉得不太习惯,, ...

也不是的。。其实小工程, 大工程都可以的。。
不知道你不习惯的是哪个部分? 是编译器的界面不习惯, 还是语法问题, 还是内建指令的混淆?

其实, 有一些内建指令, 我们要摒弃,不要使用。。
比如GPIO 的控制方法, 就有三种方法了。。
等有空时, 我写几个范例出来看看。。

网友:
支持楼主写个范例或教程,一直用picc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不是的。。其实小工程, 大工程都可以的。。
不知道你不习惯的是哪个部分? 是编译器的界面不习惯, 还 ...

嗯 好的 现在在用pic24系列的,编译界面还是习惯用MPLAB X ,现在用的是C30的编译器…………

网友:
CCS 做些验证的小东西的确很好,里面一大堆现成的东西。做东西还是习惯用 C18/C30/C32 ,官网的实例多,抄过来改改就能用

网友:
挺好的 , 准备试用 ,看看

网友J:
不是标准c这点比较头疼啊 - -

现在的工作要经常使用不同内核的单片机。。

代码基本复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不是标准c这点比较头疼啊 - -

现在的工作要经常使用不同内核的单片机。。

是的, CCS C 就不适合你用了。。

你在另一帖问到, 如何预设 EEprom 的值, 给大家参考~~

下面是CCS C 的写法, 假设是16F1827

#include <16F1827.H>
#fuses   INTRC_IO,nolvp,PROTECT,noWDT,put,brownout,nomclr,cpd
#use delay(clock=16000000)

//#rom  0x2100=  // for 16F628A
#rom  0xF000={ // for 16F1826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

void main()
{
   While(1)
   {

   }
}

这些EEprom 值是编译后直接含在hex 里, 在pickit2 烧录时, 会默认写入EEprom。

楼主:
之前我有提到,在CCS C, 控制I/O 有几种写法, 而且我不建议用内建的方法。
内建的方法如:
Output_high() ,Output_Low() , Output_A() 等等。。这些是CCS C独有的指令, 最好不要用 。。
原因是, 为了和其他的C 更好的相容。。

要控制I/O, 直接用写入Register 的方法, 这个写法, 其实和Hi-tech C, XC 是没有太大的分别了。。
下面是同样的功能, 就是闪在port A 的LED。

// Ex1, 这个是最简单的, 你也不用理 TRIS, 编译器内部会处理TRIS
#include <16F1826.h>
#device *=16 ADC=10
#fuses INTRC_IO, PROTECT,WDT,put,brownout,nolvp, NoMCLR, NOFCMEN
#use delay(internal=16Mhz, restart_wdt)

#define LED pin_A0

void main()
{
   while(1)
   {
      output_high(LED);
      delay_ms(500);
      output_Low(LED);
      delay_ms(500);
   }
}

// Ex2, 和EX1一样 只是示范使用 #define, 可以简单的修改define 的 pin_A0 去其他的I/O
#include <16F1826.h>
#device *=16 ADC=10
#fuses INTRC_IO, PROTECT,WDT,put,brownout,nolvp, NoMCLR, NOFCMEN
#use delay(internal=16Mhz, restart_wdt)

#define LED pin_A0

void main()
{
   while(1)
   {
      output_high(LED);
      delay_ms(500);
      output_Low(LED);
      delay_ms(500);
   }
}

// Ex3, 这是用Output_bit 的控制方法
#include <16F1826.h>
#device *=16 ADC=10
#fuses INTRC_IO, PROTECT,WDT,put,brownout,nolvp, NoMCLR, NOFCMEN
#use delay(internal=16Mhz, restart_wdt)

#define LED pin_A0

void main()
{
   while(1)
   {
      Output_bit(LED,1);
      delay_ms(500);
      Output_bit(LED,0);
      delay_ms(500);
   }
}

Ex4, 这个是推荐的写法, 直接控制Register, 会更相容与其他的C 编译器。

// Ex4, 这个推荐使用的方法, 直接控制Register, 会更相容与其他的C 编译器。
#include <16F1826.h>
#device *=16 ADC=10
#fuses INTRC_IO, PROTECT,WDT,put,brownout,nolvp, NoMCLR, NOFCMEN
#use delay(internal=16Mhz, restart_wdt)

#use fast_io ( A )

#byte Port_A  = 0x010C

#bit LED =port_A.0  //LED 接在Port A0

void main()
{
//              76543210
   set_tris_A(0b00000000); //Port A , 全部是输出

   while(1)
   {
      LED=1;
      delay_ms(500);
      LED=0;
      delay_ms(500);
   }
}

网友J:
引用 楼主:
是的, CCS C 就不适合你用了。。

你在另一帖问到, 如何预设 EEprom 的值, 给大家参考~~

嗯,多谢。那个问题解决了,  pic.h头文件里有相应的库,调用了一下就好了。

另外,其实我还是蛮喜欢  你所说的内建库的使用的 ,就像 set_in_hi(RS);  set_in_in(RS);  ,因为这样移植起来非常方便,任何单片机,都只需要写几个宏就可以移植过去。

尤其是对某些io口频繁切换输入输出等等类似的情况下更是好用。

当然 用 LED1=1;比较直观,但是有时候有需要LED1这个脚的输入输出方式改变,变成输入脚就不太好弄,  举例来说 就是 IIC 。

这也是个人习惯问题。熟练了都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J:
嗯,多谢。那个问题解决了,  pic.h头文件里有相应的库,调用了一下就好了。

另外,其实我还是蛮喜欢   ...

I2C, 在CCS 的使用, 两种模式, 硬I2C , 或软I2C 。。

这个我就是应用他内建的功能了。。
CCS 在这些I2C USART 之类的库, 已经很成熟了,效率也高。。所以我不折腾去写自己的库。。

但是,如果是其他移植过来的源码, 也不是不可以。。只是比较麻烦移植。。
所以 , 这就是为什么CCS 鲜少人使用的关系。。这个是事实。。

I2C 的使用如下:

#use i2c(master, sda=Pin_C4, scl=Pin_C3)// 告诉编译器, 你要启用I2C功能
i2c_start();            // i2C 开始
ack = i2c_write(0xa0);  // 写入
data=i2c_read(0); //读出
i2c_stop(); // I2C 结束

网友:
CCS PIC用过,不习惯!

楼主:
CCS PCWH V5.036
链接: http://pan.baidu.com/s/1c0ngG9a
密码: gh1q

需要的可以收藏。

网友D:
有哪位用PIC CCS连接过ICD3?我打算购1台ICD3,请用过的给指导下!

网友:
用PIC CCS飘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哪位用PIC CCS连接过ICD3?我打算购1台ICD3,请用过的给指导下!

我没有使用ICD, 我很庆幸都能用Proteus 8 来完成除错的部分。

要用ICD 3, 请看
http://www.ccsinfo.com/newsdesk_info.php?newsdesk_id=103

然后你要下载插件以让CCS 辨认你的ICD3:
http://www.ccsinfo.com/downloads/setup_mctools.exe

上面的只是网络上找到的资讯, 不是我个人的经验。。

希望楼主成功连上ICD3后, 回来分享, 报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哪位用PIC CCS连接过ICD3?我打算购1台ICD3,请用过的给指导下!

我有用过ICD-USB, 那个是CCS 出品的, 很不好用, 很慢。。不爱用, 现在变成集尘器。

网友:
支持楼主的讨论,曾经用过 CCS C,现在很少用了。

网友:
谢谢pic_flash 的回复,ICD3已下单了。可能明天能收到,试用后将会结果报告给大家。个人希望喜欢PIC  CCS的朋友共同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
按pic_flash 提供地址里的方法,CCS编译器与ICD3联接成功。但因我基板还没焊接完成,不能下载。

楼主(2015-03-01):
CCS PCWH V5.042
链接: http://pan.baidu.com/s/1bnhKqBH
密码: i81s

需要的可以收藏。

楼主:
最近正在折腾, 要做一个能加密的Bootloader, 打算从Ex_Bootloader.c 修改成我要的模式。。
好像不是那么简单。。

不知道有人完成过PIC 能加密的bootloader 吗?能分享思路吗?

网友:
CCS C用起来还是不错的,小产品程序一直用它来开发

网友:
最早接触PIC的时候用过一阵子CCS,可以自己写头文件,然后就跟PICC啥的风格很像了.
后来因为要跟公司其他同事配合,就换成了PICC

网友:
mark 用PIC CCS 也有差不多块5年了.  其实没啥感觉.就一个编译器..不要在意细节..
   现在也用了其他的单片机....都没得感觉...就一个单片机撒..不要在意细节.
   最近也还是在写代码. 也没得感觉..就简单的逻辑关系... 不要在意细节...

网友K(2015-04-14):
顶一下楼主,有兴趣的时候看看,虽然已经用了很多年,发现很多bug。

网友:
最近这块同什么更新,我来顶顶!

网友L:
引用 楼主:
最近正在折腾, 要做一个能加密的Bootloader, 打算从Ex_Bootloader.c 修改成我要的模式。。
好像不是那么 ...

以前用PICC开发,刚开始使用CCS,很是不习惯。由一个疑问,CCS编译器是如何分配全局变量和局部变量的?

PICC的局部变量是这样的:

楼主:
CCS PCWH V5.045
链接: http://pan.baidu.com/s/1qWjy36G
密码: cup1
需要的可以收藏。

CCS PCWH V5.045

5.045 Another version and some more fixes from CCS

5.045  #locate now issues a warning if you locate a variable on top of another
5.045  A PIC24 problem with the < and > operators on floats with interrupts is fixed
5.045  A problem with multiple compilation units and some static variables not being zeroed is fixed
5.045  A warning in string.h has now been eliminated
5.045  A bug allocating multiple odd sized rom structures in PIC24 is fixed

Updated:  PIC12F1571
Updated:  PIC12F1572
New:      PIC16F1574
New:      PIC16F1575
New:      PIC16F1578
New:      PIC16F1579
New:      PIC16F1764
New:      PIC16F1765
New:      PIC16F1768
New:      PIC16F1769

楼主:
引用 网友K:
顶一下楼主,有兴趣的时候看看,虽然已经用了很多年,发现很多bug。

的确, CCS的 Bug 很多。。但是很快在下个版本就修正。

楼主:
引用 网友L:
以前用PICC开发,刚开始使用CCS,很是不习惯。由一个疑问,CCS编译器是如何分配全局变量和局部变量的?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或许以后找到了答案在告诉你。。
不过, CCS C有个Statistic , 里面显示了RAM 是被那个函数用去的。

网友D:
谢谢楼主的无私奉献。方便的话,留个联系方式,以便交流。谢谢!

网友(2015-06-28):
LZ 最近怎么没有更新呢?

网友:
已经更新到 V5.048

网友D:
ANHOME: V5.048能否共享下呢?

网友D:
一直关注这个贴,好久没人回复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D:
ANHOME: V5.048能否共享下呢?

https://mega.nz/#!tMZjDJDS!S9D8A ... OmELstUD264AAML4vj0

不过需要注册,我还没时间弄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直关注这个贴,好久没人回复了!

谢谢关注哦 。。。 5.048 我下载好了, 但是一直上传不到百度盘, 一直网络异常。。
现在使用网络版上传, 希望可以上传成功。。

虽然现在是5.048 了, 但是我还是用着5.035, 用着比较踏实, 除非有需要了, 才会去更新。。

另外, 我也有个习惯, 就是在C 文件里, 有写这个是用什么版本的CCS C 编译的, 方便以后除错时, 有个依据。。不同的版本 , 有时产生出不同的hex 。。

楼主:
引用 网友M:
https://mega.nz/#!tMZjDJDS!S9D8AK_cKVD44Y1uPXVKOjx5OmELstUD264AAML4vj0

不过需要注册,我还没时间弄 ...

谢谢你。。
这个连接在中国能操作吗? 只是想知道而已。。
我这里(国外)下载是不需要注册。。。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楼主的无私奉献。方便的话,留个联系方式,以便交流。谢谢!

这里就是一个交流平台啊。。
私人电邮的话, 我私信你吧。。

楼主:
这里有人用Proteus 吗?
目前是 Proteus 8.3.Sp1  demo 版本, 然后和谐。。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
这个连接在中国能操作吗? 只是想知道而已。。
我这里(国外)下载是不需要注册。 ...

能操作。能下载,但下载下来的文件不知道放在哪里。

楼主:
CCS PCWH V5.048
链接: http://pan.baidu.com/s/1pJ3M9Ft
密码: kjtp
需要的可以收藏。

CCS PCWH V5.048
Recent changes include:
5.048  Compiler now does type checking on EXTERNs
5.048  A compiler IDE hang problem with some complex structures is fixed

网友N:
引用 楼主:
这里有人用Proteus 吗?
目前是 Proteus 8.3.Sp1  demo 版本, 然后和谐。。

有时用用,最新版没和谐

网友:
引用 楼主:
CCS PCWH V5.048
链接: http://pan.baidu.com/s/1pJ3M9Ft
密码: kjtp

多谢,正好有个小东西搞。可以用上

网友O:
引用 楼主: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或许以后找到了答案在告诉你。。
不过, CCS C有个Statistic , 里面显示了RAM 是被 ...

函数内的局部变量是分配到堆栈里的还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 MikroC 也是很丰富的, 他是比较后期才有的。。。。。他有个优点就是, 他是ANSI C 哦~
谢谢你分 ...

我想说 PIC16 PIC18 我就用这两款.用PIC CCS 编译器是最好的选择.
有PIC HITCH....(貌似拼错了) .真的是生不如死.你换了一个版本就有问题.编译都过不了.

网友:
点赞 pic_flash,一直来的无私奉献!

楼主:
引用 网友N:
有时用用,最新版没和谐

Proteus 8.3 Sp1 (含和谐)
链接:http://pan.baidu.com/s/1hqEQR1i
密码:qgm5

楼主:
引用 网友O:
函数内的局部变量是分配到堆栈里的还是?

这我不太清楚, 你可以在编译后, 查看 .sta  文档,或许你能看出来是怎么分配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Proteus 8.3 Sp1 (含和谐)
链接:http://pan.baidu.com/s/1hqEQR1i
密码:qgm5

试试,谢谢!

网友P(2015-08-08):
我也有个项目要用到PIC,打算用CCS。很希望能和楼主多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P:
我也有个项目要用到PIC,打算用CCS。很希望能和楼主多交流。

没有问题的。。  :)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问题的。。  :)

可否私信我 你QQ号?你设置只能好友发送,我无法发信息给你。

网友:
楼主,好久没见你发贴了。一直在关注你哟!

网友:
网上找的PIC CCS学习的中文资料,初学者参考。

网友:
感谢楼主让我用上了CCS V5.048,在差不多十年前用过,超好用,谢谢!
请问有没有配套的那个教程PDF,DSPIC系列,套件里还配了书的EXERCISE BOOK那个?我想看看DSPIC系列的标准写法。

网友P:
网上的资料,提供给大家参考下。

网友:
PIC CCS软件IDE各工具条说明(日文版的),可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P:
网上的资料,提供给大家参考下。

感谢chenhu2012, Maxking 分享的资料 ~~

网友K(2015-09-16):
引用 楼主:
感谢chenhu2012, Maxking 分享的资料 ~~

楼主知不知道怎么在最新的mplab x ide里面配置CCS编译,我以前好像自动就加进去了。现在要手动加,还加不进。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知不知道怎么在最新的mplab x ide里面配置CCS编译,我以前好像自动就加进去了。现在要手动加,还加不 ...

抱歉哦。。这个我不知道。。
我没有用MPLAB 很久了。。
都是直接用CCS 的 IDE,  Proteus 模拟, 配合PICKIT2烧录 ~

网友K:
引用 楼主:
抱歉哦。。这个我不知道。。
我没有用MPLAB 很久了。。
都是直接用CCS 的 IDE,  Proteus 模拟, 配合PIC ...

Thank you! 还是用notepad++编辑,然后类似你的方法,kit2比kit3好么?

楼主:
引用 网友K:
Thank you! 还是用notepad++编辑,然后类似你的方法,kit2比kit3好么?

为什么不用CCS 带的IDE 环境呢? 那个不错啊。。

Pickit2 只是烧录用, 独立程序就能操作了。。
Pickit3 以前有独立程序, 但是不稳定, 现在不知道有没有改善。。
不然, pickit3 要挂在Mplab 使用, 太麻烦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不用CCS 带的IDE 环境呢? 那个不错啊。。

Pickit2 只是烧录用, 独立程序就能操作了。。

好的编辑器看上去更舒服一点,很多方面更专业,以前用insight。

给你发了消息,以后多交流,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K:
好的编辑器看上去更舒服一点,很多方面更专业,以前用insight。

给你发了消息,以后多交流,谢谢! ...

也没问题, 看你习惯用什么, 就用那个软件好了。。最重要是顺手。。。作业流畅。。

网友:
谢谢 pic_flash  正好最近想试试 PIC的 MCU

能否打包传一个 包含 proteus 的工程项目

帮助初学者入门

楼主:
CCS PCWH V5.049
链接: http://pan.baidu.com/s/1kT6HIdx
密码: 28sk

需要的可以收藏。

Version 5.049
5.049  Added support for the new and different 24 bit GS chips and the 16F183xx chips
5.049  A problem with PIC24 function pointers inside a structure in large memory spaces is fixed
5.049  Debugger issue with some floating point numbers is fixed
5.049  Fixed a bug involving signed ints in a switch statement
5.049  An inline assembly error when using an indirect goto is fixed
5.049  Debugger now shows a full 32 bit enum as it should

Updated:  PIC12F1840
Updated:  PIC12LF1840T39A
Updated:  PIC12LF1840T48A
Updated:  PIC16F1619
New:      PIC16F18313
New:      PIC16F18323
New:      PIC16F18324
New:      PIC16F18325
New:      PIC16F18344
New:      PIC16F18345
Updated:  PIC18F85J94

网友:
谢谢楼主的奉献!同时希望爱好PIC CCS的同志多跟这个贴,多交流。

网友:
CCS公司关于PIC的培训资料

网友:
CCS 确实不错,刚搞了一个小东西,用到了CAN,2路485+1路模拟串口(只输出到串口TFT屏),AD,2路旋转编码器,开发起来速度杠杠的,和我以前用NEC的有的一拼啊,赞

网友:
引用 楼主:
抱歉哦。。这个我不知道。。
我没有用MPLAB 很久了。。
都是直接用CCS 的 IDE,  Proteus 模拟, 配合PIC ...

这个开发模式不错,我现在也是PTROTUES完成大部分模拟调试工作,手上只有一个PIC KIT3,用MPLAB烧写,修改过那个下载软件和DAT文件,可是还是识别不了,无奈还是MPLAB烧写

网友:
这个软件能编PlC32吗,能开发网络这块吗

网友:
新版本是5.050了.

网友Q:
引用 楼主:
因为CCS C 含有丰富的内建功能, 丰富的驱动程序, 他会有一些缺点。。

比如,我今天要做一个TCP/IP 相关 ...

这个软件TCPIP这块的资料从那里入手,用软件配置了下,可以编译通过,但后面怎么入手啊,有这方面的资料吗?谢谢

楼主:
CCS PCWH V5.050
链接: http://pan.baidu.com/s/1ntJ6iYP
密码: 5fwd

需要的可以收藏。

Version 5.050

RECENT CHANGES

5.050  Support for the new 4x chips is in
5.050  An incorrect warning concerning enum assignments is removed
5.050  A linker bug that sometimes combined global variables with the same name is fixed
5.050  Added USB and TCP/IP wizards for 24 bit parts
5.050  Fixed a bug in #USE PWM for parts with more than 6 remappable OC pins
5.050  Added a PLL_WAIT option to #use delay to wait for the PLL to start up
5.050  Fixed a bug in tx_buffer_available() where the wrong count was returned
5.050  Fixed a bug when negative number were used with %W on 24 bit parts
5.050  Added a feature to use OSCTUNE on 24 bit parts to get the requested clock speed

Updated:  PIC16F1705
Updated:  PIC16F1782
Updated:  PIC16F1783

楼主:
引用 网友Q:
这个软件TCPIP这块的资料从那里入手,用软件配置了下,可以编译通过,但后面怎么入手啊,有这方面的资料 ...

你需要电路图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Q:
这个软件TCPIP这块的资料从那里入手,用软件配置了下,可以编译通过,但后面怎么入手啊,有这方面的资料 ...

找到手上的旧资料。。
链接: http://pan.baidu.com/s/1c04Vyuc
密码: 7uag

资料适用于CCS 以下的Ethernet 开发板

网友Q:
谢谢了,手头有PIC18F97J60的芯片,不知道是否有这个的资料,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Q:
谢谢了,手头有PIC18F97J60的芯片,不知道是否有这个的资料,谢谢

上面给你的范例程序是使用 18F67J60, 你可以改去18F97J60
最重要的源码你都有了。。

标准电路如下:

祝你成功~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面给你的范例程序是使用 18F67J60, 你可以改去18F97J60
最重要的源码你都有了。。

好的,谢谢了

网友R:
谢谢  大家对PIC资料  分享
我现在有个开发项目  用到PIC16F676 可以用CCs么

我以前没用过PIC的片子

楼主(2015-10-16):
引用 网友R:
谢谢  大家对PIC资料  分享
我现在有个开发项目  用到PIC16F676 可以用CCs么

强烈建议使用新颖的PIC16F1503 , 2K, 含ADC, 16Mhz
16F676 只有1K, 价格也会贵过16F1503

上面两种MCU 都可以使用CCS C 开发。

网友:
非常感谢  你建议非常好

网友R:
引用 楼主:
强烈建议使用新颖的PIC16F1503 , 2K, 含ADC, 16Mhz
16F676 只有1K, 价格也会贵过16F1503

请问  PIC16F676  可以用  ICD2  或者  kit3  进行在线仿真么

我买了这个两个  弄了两天  还是不行  总是  弹出错误

好像 需要在线 仿真的话  需要AC162052仿真头是么

楼主:
引用 网友R:
请问  PIC16F676  可以用  ICD2  或者  kit3  进行在线仿真么
请问  PIC16F676  可以用  ICD2  或者  kit3  进行在线仿真么
我买了这个两个  弄了两天  还是不行  总是  弹出错误

是不实际。。 676 才1K, 才14脚。。
是什么错误?

好像 需要在线 仿真的话  需要AC162052仿真头是么

那个其实是16F676-ICD, 20 脚的。。

我没有用ICD2 做仿真, 我几乎都是用Proteus 做仿真。 (虽然, Proteus不是100% 准确)

如果是新产品, 不建议用16F676。。。

如果是自己玩的就算了。。另外, 要记住 OSCCAL的值, 不要弄丢。。
建议先用烧录器读出(最后一个地址的值), 用笔写在芯片上, 如果万一在烧录过程中丢失, 还可以还原。

网友R:
引用 楼主:
是不实际。。 676 才1K, 才14脚。。
是什么错误?

恩  我明白了  想做一个  车库遥控器解码的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R:
恩  我明白了  想做一个  车库遥控器解码的程序

哦。。做类似PT2272 的解码吗?
那么不需要ADC, 16F630 , 16F1503 也可以了。

用Proteus 可以开发这个, 利用Pattern Generator 模拟接收机收到的遥控的信号

我曾经用这个Pattern generator,产生125Khz RFID 卡号的输出逻辑, 然后解码,可以善用这个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做类似PT2272 的解码吗?
那么不需要ADC, 16F630 , 16F1503 也可以了。

感谢你的回复  调了好几天了   总是解不出来

网友R:
引用 楼主:
是不实际。。 676 才1K, 才14脚。。
是什么错误?

你好  最近又遇到了一个问题

我用676做的 解码程序  在一个板子上调试可以  我下载到其他一样的板子上  就不能解码了  为什么?电路是完全一样的
我采用的是内部时钟  难道每片PIC单片机都不一样么 误差有这么大么

楼主:
引用 网友R:
你好  最近又遇到了一个问题

我用676做的 解码程序  在一个板子上调试可以  我下载到其他一样的板子上 ...

676 的内部4Mhz , 出厂前已经调整准确的, 你有改动过OSCCAL 的数值吗?

网友R:
引用 楼主:
676 的内部4Mhz , 出厂前已经调整准确的, 你有改动过OSCCAL 的数值吗?

调试总是不行 后来就修改了一下  但是还是不行
您觉得是哪块的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R:
调试总是不行 后来就修改了一下  但是还是不行
您觉得是哪块的问题呢

不知道。。PIC 的质量是相对稳定的, 除非损坏。。
要不就是你的源码的问题。。

方便的话, 放出源码看看。。

网友R:
引用 楼主:
不知道。。PIC 的质量是相对稳定的, 除非损坏。。
要不就是你的源码的问题。。

感谢您的回答  现在已经可以了  好像PIC单片机内部时钟 个体有差异  致使定时器 不能准确定时 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R:
感谢您的回答  现在已经可以了  好像PIC单片机内部时钟 个体有差异  致使定时器 不能准确定时 造成的 ...

如果可以, 你使用16F1503, 就没有那种问题了。。

网友R(2015-11-17):
引用 楼主:
如果可以, 你使用16F1503, 就没有那种问题了。。

今天在看国产单片机时   发现了一个  问题
因为PIC16F676我采用的是3.0V电源  是不是造成内部晶振不稳定或者偏差大的原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R:
今天在看国产单片机时   发现了一个  问题
因为PIC16F676我采用的是3.0V电源  是不是造成内部晶振不稳 ...

3V 是可以运行内部晶振4Mhz的。。

我看了一下手册, 是可能有误差, 考虑电压, 温度。。

如果你可以试验, 先用外部晶振试验看看,应该是要稳定运行的。。那么你的代码没有问题吧。。

楼主:
PIC 编译器, CCS C
版本: PCWHD_V5.051  (PIC 编译器)

百度云下载:
链接: http://pan.baidu.com/s/1pJreCcj
密码: c243

Version 5.051

RECENT CHANGES
A new release of the CCS C compiler for PICmicro(r) microcontrollers
has been released. The new version is: 5.051

Recent changes include:
5.051  A linker bug affecting multiple compilation unit builds is fixed
5.051  A segmentation fault for some Linux compiles is fixed
5.051  An optimization error involving << with mixed byte and dword operands is fixed
5.051  Fixed a syntax error with spi_write4() and spi_read4() functions for 24 bit parts
5.051  Fixed a syntax error with #pin_select for some PIC18 devices
5.051  Fixed a bug when #opt compress is used on some programs
5.051  Fixed an issue with #use pwm and MCP1911x devices
5.051  The 24 bit Wizard now has a MODBUS configuration page

Updated:  PIC16F1503

网友:
谢谢pic_flash先生!

网友D:
楼主:您好,有没有proteus以下液晶的驱动程序(PIC CCS版),如果有,可否共享下。谢谢!

Toshiba T6963C Controller

  LM3228    LM3229    LM3267    LM3283
  LM3287    LM4228    LM4265    LM4267
  LM4283    LM4287    PG12864F    PG24064F
  PG128128A    PG160128A

Sharp SED1520 Controller

  AGM1232G    EW12A03GLY    HDM32GS12-B    HDM32GS12Y-B

Sharp SED1565 Controller

  HDG12864F-1    HDS12864F-3    HDG12864L-4    HDG12864L-6
  NOKIA7110    TG126410GFSB    TG13650FEY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您好,有没有proteus以下液晶的驱动程序(PIC CCS版),如果有,可否共享下。谢谢!

Toshiba T6963C ...

ST7920 , CFAG12864JTMI  128x64 , CCS 的驱动我有,但是, 在Proteus 模拟不到。。

Nokia 3310 的LCD 48x84, 这个我就有, Proteus也能模拟, 但是, 应该你不会要吧。。

网友:
楼主:谢谢回复!最想要的是12864的,ST7920在Proteus 模拟不到才想找的。谢谢!

网友S:
引用 楼主:
PIC 编译器, CCS C
版本: PCWHD_V5.051  (PIC 编译器)

你好,请问MPLAB我已经安装了,请问再装CCS的话,MPLAB能自动关联CCS吗?
我遇到PICC编译过后,下载成功,但程序全乱了。很简单IO高低电平测试代码也是如此。所以想试试CCS。以前没用过。

网友S:
引用 楼主:
PIC 编译器, CCS C
版本: PCWHD_V5.051  (PIC 编译器)

这个是最新的是吗?稳定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S:
你好,请问MPLAB我已经安装了,请问再装CCS的话,MPLAB能自动关联CCS吗?
我遇到PICC编译过后,下载成功 ...

我很久都没有使用MPLAB 了。。
安装后, 是CCS C 去关联 MPLAB。。

先提醒你, CCS C 不是ANSI C 标准。。 你先考虑, 再看要不要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S:
这个是最新的是吗?稳定不啊?

CCS C 从来都是有很多臭虫的,只是你会不会碰到而已。。
CCS C 的版本更新很快。。其实, 也不需要盲目的去更新, 只要有一个版本适合你用, 就继续使用哪个版本。。

比如, 我之前还是用着旧版本, 新版有16F1503 的更新, 我才换去最新的。

网友S:
引用 楼主:
我很久都没有使用MPLAB 了。。
安装后, 是CCS C 去关联 MPLAB。。

有点奇怪,PICC编译PIC12F609,简单的将所有IO电平配置一样,结果IO有的高有的低,实在没辙了。所以想换CCS。
不管是不是ANSI C 标准啦,想先试试看能不能用。白猫黑猫能逮老鼠就好啊。

网友T:
路过,看看热闹。没用过CCS_C,还是习惯PICC,也就是microchip的新版XC。

楼主:
引用 网友S:
有点奇怪,PICC编译PIC12F609,简单的将所有IO电平配置一样,结果IO有的高有的低,实在没辙了。所以想换C ...

CCS C能用吗? 如果不能, 把你的测试源码放出来, 我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T:
路过,看看热闹。没用过CCS_C,还是习惯PICC,也就是microchip的新版XC。

XC 很好。。因为是ANSI C 标准。。
CCS C 是容易上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CCS C能用吗? 如果不能, 把你的测试源码放出来, 我看看。。

你好,以解决。以前没用PIC。工具不熟导致。

网友U:
楼主,准备上手,问一个问题,ccs里面的库可以看到源码吗?就是能不能把库里面的源码修改一下,比如printf自己修改成自己的printf?

网友K:
引用 网友U:
楼主,准备上手,问一个问题,ccs里面的库可以看到源码吗?就是能不能把库里面的源码修改一下,比如printf ...

可以,我改过,输出到LCD。

楼主:
引用 网友U:
楼主,准备上手,问一个问题,ccs里面的库可以看到源码吗?就是能不能把库里面的源码修改一下,比如printf ...

不可以。。Printf 是内建指令。。我们不知道他是怎样搞的。。
但是, 你可以基于printf(), putc() 的指令, 改成你自己的 myprintf()

CCS 的Printf 指令, 不是ANSI C 标准, 所以, 你要看手册,,,

相关的指令:
printf (string)
printf (cstring, values...)
printf (fname, cstring, values...)

fprintf (stream, cstring, values...)
sprintf(string, cstring, values...);
bytes=sprintf(string, cstring, values...)

putc (cdata)
putchar (cdata)
fputc(cdata, stream)

putc_send();
fputc_send(stream);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可以。。Printf 是内建指令。。我们不知道他是怎样搞的。。
但是, 你可以基于printf(), putc() 的指 ...

好的,谢谢,我看看手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K:
可以,我改过,输出到LCD。

谢谢回答问题,我自己再看看。

网友(2015-12-20):
引用 楼主:
不可以。。Printf 是内建指令。。我们不知道他是怎样搞的。。
但是, 你可以基于printf(), putc() 的指 ...

void LCD_write_string(unsigned char s)

   printf(LCD_write_string,"abc123");

使用中,printf可以自动调用 LCD_write_string,包括printf的格式化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可以。。Printf 是内建指令。。我们不知道他是怎样搞的。。
但是, 你可以基于printf(), putc() 的指 ...

也许我误会了,以为他想要重新定向输出,不明白他为何要改源码。 请忽略我上面的回复。

网友:
没用过CCS C,现在一直在用Hi-tech C编译器

网友:
又有新版了5.052,谁分享一下

网友D(2016-01-28):
LZ,你好久没更新了。期待中...

楼主:
PIC 编译器, CCS C
版本: PCWHD_V5.053  (PIC 编译器)

百度云下载:
链接: http://pan.baidu.com/s/1kUzXtOV
密码: cb52

Recent changes include:
5.053  A corrupted device database in the V5.052 release is fixed

Recent changes include:
5.052  Variable length argument functions now allow a single parameter
5.052  A bug with some 16 bit additions done in a call to spi_write() has been fixed
5.052  A problem with the bit order in lcd_symbol() when used with 16 bit segments is fixed

Updated:  PIC16F505
Updated:  PIC16F1829
Updated:  PIC18F25K80
Updated:  PIC18F26K80
Updated:  PIC18F45K80
Updated:  PIC18F46K80
Updated:  PIC18F65K80
Updated:  PIC18F65J94
Updated:  PIC18F66K80
Updated:  PIC18F66J94
Updated:  PIC18F66J99
Updated:  PIC18F67J94
Updated:  PIC18F85J94
Updated:  PIC18F86J94
Updated:  PIC18F86J99
Updated:  PIC18F87J94
Updated:  PIC18F95J94
Updated:  PIC18F96J94
Updated:  PIC18F96J99
Updated:  PIC18F97J94
Updated:  PIC16F1773
Updated:  PIC16F1776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你好久没更新了。期待中...

呵呵。。更新了。。下载收藏吧

网友V:
感谢LU的无私奉献.也想用CCS.请教:用CCS编译器,需实时仿真时,除了U40,U64,还有其他选择吗?我和LU一样,不想用MPLAB,但想用实时仿真的工具.

网友:
引用 网友V:
感谢LU的无私奉献.也想用CCS.请教:用CCS编译器,需实时仿真时,除了U40,U64,还有其他选择吗?我和LU一样,不想 ...

可以用PICKIT3仿真的,其实一般PROTUES仿真基本就可以了。。

网友V:
PICKIT3能在CCS里面仿真吗?前提是不用MPLAB,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V:
PICKIT3能在CCS里面仿真吗?前提是不用MPLAB, 谢谢!

可以在CCS里面仿真,但是要安装MPLAB才行,官方有说明的

网友(2016-03-04):
有人用 ccs  spi 连 ti  cc1100  ??

网友(2016-04-09):
有点闲,过来顶顶楼主!

网友:
有没有新本分享吗?

楼主:
PIC 编译器, CCS C
版本: PCWHD_V5.056  (PIC 编译器)

百度云下载:
链接: http://pan.baidu.com/s/1pLTCQeB
密码: mnne

网友:
谢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楼主:
PIC 编译器, CCS C
版本: PCWHD_V5.058  (PIC 编译器)

百度云下载:
链接: http://pan.baidu.com/s/1nvKTBVN
密码: xe4b

网友:
支持一下,佩服楼主恒心。

网友:
非常敬佩楼主的分享

网友W(2016-05-17):
楼主能开贴讲解下里面内部函数的参数大概怎么理解和使用的吗,比如说我在看手册时知道配置定时器中断时的参数可以使用哪些,但是不知道怎么算多长时间进终端,还有ADC的时钟配置,等等,各位大神能帮忙解答下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W:
楼主能开贴讲解下里面内部函数的参数大概怎么理解和使用的吗,比如说我在看手册时知道配置定时器中断时的参 ...

里面有很多的范例, 你可以参考。。
或者用他的wizard 帮你建立框架。。

网友X:
引用 网友W:
楼主能开贴讲解下里面内部函数的参数大概怎么理解和使用的吗,比如说我在看手册时知道配置定时器中断时的参 ...

帮助里有很多说明。如果你学习过VC++,懂得调用API,那么调用这些函数的原理也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PIC 编译器, CCS C
版本: PCWHD_V5.058  (PIC 编译器)

V5.059好像出来了?请更新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X:
帮助里有很多说明。如果你学习过VC++,懂得调用API,那么调用这些函数的原理也是一样的。 ...

我学过C语言编程,就是对这些函数调用是知道的,就是现在吃不透调用函数后加上形参后具体代表什么意思,就像我看一个完整程序时知道哪个地方是配置定时器的,哪个地方是配置ADC的,但是像定时器配置好后具体时间周期是多少,如何计算,那些形参都代表什么意思,虽然形参的命名上都有相关英文缩写

网友W:
引用 楼主:
里面有很多的范例, 你可以参考。。
或者用他的wizard 帮你建立框架。。  ...

我看别人的程序模仿的话是知道如何配置这些的,但是不是很清楚配置后具体什么含义,就像定时器配置好后,且也打开了定时器中断,但是多少周期进中断,这个不会算,不知道那些带英文缩写的参数如何使用才能计算出这个数值

网友Y:
需要用到PCH compiler V5.027,请问楼主的PCWHD可以替代使用吗?

楼主:
PIC 编译器, CCS C
版本: PCWHD_V5.059  (PIC 编译器)

百度云下载: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geUuC63
密码: 34i1

楼主:
引用 网友Y:
需要用到PCH compiler V5.027,请问楼主的PCWHD可以替代使用吗?

为什么要 5.027 ?
最新的版本都可以替代。。。

楼主:
引用 网友W:
我看别人的程序模仿的话是知道如何配置这些的,但是不是很清楚配置后具体什么含义,就像定时器配置好后, ...

你给个例子看看?

网友:
很早时以前玩过 有用库的感觉 端口读写也有对应的库函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给个例子看看?

我列出来几个配置程序片段,采用的是PIC18F4520单片机,且加上我自己的理解:
一、关于ADC的配置:
setup_adc_ports (AN0_TO_AN1|VSS_VDD);                                //设置ADC借口为PORTA.0与PORTA.1,参考电压为0到VDD
setup_adc (ADC_CLOCK_INTERNAL|ADC_TAD_MUL_0) ;                //不太明白
set_adc_channel (0);                                                                //设置ADC通道0
setup_comparator (NC_NC_NC_NC);                                        //配置比较器,但不太明白参数的意义
二、关于定时器的配置
1、定时器0
setup_timer_0 (RTCC_INTERNAL|RTCC_DIV_16|RTCC_8_BIT);        //好像就这一行,好像是实现每1ms进中断
2、定时器2
setup_timer_2 (T2_DIV_BY_16, 100, 10);                                //好像也是就这一行,好像是要实现每2ms进中断

这几个配置在同一个程序中

不知有没有说清楚,并且配置中都采用了****_INTERNAL的时钟,不知道和电路板中的晶振还有没有关系,请群主指教,谢谢了

网友:
setup_comparator (NC_NC_NC_NC);
这个应该是关闭所有比较器不用吧。最起码是不连接到外部引脚。

网友X:
setup_adc (ADC_CLOCK_INTERNAL|ADC_TAD_MUL_0) ;
关于这个,在帮助文件里有以下的描述
Configures one of the dedicated ADC core's clock speed and sample time.
Function should be called after the setup_adc() function.

显然第一个是ADC模块时钟,另一个参数是采样时间。
看一下DSPIC33的ADC模块是否有平均采样的功能?

正确的函数原型应该是:
setup_dedicated_adc(core, mode);

网友:
引用 网友X:
setup_adc (ADC_CLOCK_INTERNAL|ADC_TAD_MUL_0) ;
关于这个,在帮助文件里有以下的描述
Configures one of  ...

                     SETUP_ADC(ADC_CLOCK_DIV_32);//转换时间设定
                     SETUP_ADC_PORTS(SAN1);     //转换脚位设定
                     SET_ADC_CHANNEL(1);    //转换通道设定

                     enable_interrupts(int_AD);      //开AD外部中断
                     enable_interrupts(GLOBAL);       //开总中断
                     Read_ADC(ADC_START_ONLY); //开始AD中断转换(一定要才可以进入中断)
               在主程序循环体while里面也要加上**Read_ADC(ADC_START_ONLY);  才可以
                     ------------------------------------------------------------
            #INT_AD    //AD中断
             void AD_isr(void) {
                       1)   buf = Read_ADC(ADC_READ_ONLY);  //在AD中断里读值
                     或2)hook_ad =1; //然后在主程序里通过if(hook_ad==1) 来进行其它处理

                          }

网友:
引用 楼主:
PIC 编译器, CCS C
版本: PCWHD_V5.059  (PIC 编译器)

多谢 pic_flash 无私奉献

网友:
楼主热心的大好人,顶

网友(2018-06-07):
多谢分享,看起来很好用的样子

网友C:
引用 楼主:
PIC 编译器, CCS C
版本: PCWHD_V5.065  (PIC 编译器)

楼主,你好。请问串口发送9bit数据函数是哪个?

网友Z: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好。请问串口发送9bit数据函数是哪个?

#pragma use rs232(baud=9600, bits = 9, xmit=PIN_C6, rcv=PIN_C7)

网友C:
引用 网友Z:
#pragma use rs232(baud=9600, bits = 9, xmit=PIN_C6, rcv=PIN_C7)

谢谢,这个是预编译的参数。我想问一下是哪个函数?下面例子可行吗?

void SendData(unsigned char Data)
{
        TX9D = 1;        //第9位需要先赋值?
        putc(Data);
}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好。请问串口发送9bit数据函数是哪个?

#use rs232(baud=9600, bits = 9, xmit=PIN_C6, rcv=PIN_C7, errors)
这个就可以了。。

建议看Help, 还有很多附加功能, 比如延时,Timeout , received buffer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这个是预编译的参数。我想问一下是哪个函数?下面例子可行吗?

void SendData(unsigned char Data ...

应该不需要的

网友:
在多机通讯中,第9位用于表示是地址还是数据,可能是1或0,应该要先赋值

网友N(2018-07-29):
楼主有没最新版的CCS

楼主:
引用 网友N:
楼主有没最新版的CCS

PIC 编译器, CCS C
版本: PCWHD_V5.079  (PIC 编译器)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GPWtqV-v-S7xwWftp3Hliw
密码:q1fi

网友K:
这次更新了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次更新了什么?

5.079  A problem with some interrupts on the K42 parts starting in the wrong bank is fixed
5.079  A problem with the IDE finding units when the output directory is specified is fixed
5.079  A wrong warning 227 on some chips and options is fixed
5.079  The ++ operator when used on multi-byte fields in a packed structure sometimes did not work
5.079  A PIC24 optimization issues was fixed related to integer to float conversion
5.079  A PCH problem with function pointers inside structures for some syntaxes is fixed
5.079  A fix was made for dual partition mode
5.079  Fixed restart_wdt() for devices with a WWDT and window is set to less then 100 percent
5.079  Fixed issue with port_x_pullup() function not clearing WPUEN bit for some chips

网友AA:
PIC32MZ2408   支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A:
PIC32MZ2408   支持吗???

CCS C 目前不支持任何的PIC32。。

网友AB:
CCS C 下,有成功跑protothreads 的吗,发现在PICC 9.83 Pro下跑起来 有异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B:
CCS C 下,有成功跑protothreads 的吗,发现在PICC 9.83 Pro下跑起来 有异常

我个人没有用过, 但是有人移值到CCS C, 没有后续的跟进, 有没有问题不知道, 根据移植的作者说,CCS C 并不能很好的支持原创的代码, 他是经过一番修改。

/******************************************************************************
* NAME:  protothreads.h
* AUTH:  Jeremiah (Reworked from Adam Dunkel's code)
* DESC:  Provides a stackless, OS-less, low RAM implementation of cooperative
*        multithreading for the CCS compiler environment.  Based off of the
*        protothreads library provided by Adam Dunkel, but with modifications
*        for the CCS compiler environment.  Specifically:
*           1. CCS doesn't support local continuations, so compiler extensions
*              are used instead.  label_address() and goto_address()
*           2. Removal of do{}while() loops as they generate compiler warnings
*              and are not needed for CCS.
*           3. Changed PT_END() and PT_EXIT() to not reset the local
*              continuation but instead remember the thread finished.
*           4. Re-orged a few macros to better optimize with CCS.
*           5. Changed PT_YIELD_FLAG=0 to PT_YIELD_FLAG=PT_YIELD_FLAG in the
*              PT_END() macro
*           6. Removed PT_THREAD() and replaced it with pt_ret_t
*           7. Added (and defaulted to) the use of reference parameters since
*              those provide less code in most general scenarios.  A #define
*              can be commented out to go back to pointers.
*        Copyright notice from Adam Dunkels code provided near the end of the
*        file.
*
*        TYPES:
*           pt_t     - Protothread context type
*           pt_ret_t - Protothread return type
*                          PT_WAITING - Thread is waiting/blocking
*                          PT_YIELDED - Thread yielded
*                          PT_EXITED  - Thread ended abnormally
*                          PT_ENDED   - Thread ended normally
*           pt_sem_t - Protothread semiphore type
*
*        MACROS:
*           PT_INIT()  - Must be called prior to scheduling a thread
*           PT_BEGIN() - Must be called at the beginning of a protothread.
*           PT_END()   - Must be called at the end of a protothread (once)
*           PT_WAIT_WHILE() - Used to block a thread while a condition is TRUE
*           PT_WAIT_UNTIL() - Used to block a thread until a condition is TRUE
*           PT_YIELD()       - Yields the current thread
*           PT_YIELD_WHILE() - Yields current thread while a condition is TRUE
*           PT_YIELD_UNTIL() - Yields current thread until a condition is TRUE
*           PT_RESTART() - Restarts the current thread
*           PT_EXIT()    - Exits the current thread
*           PT_SCHEDULE()    - Schedules a thread from a non-thread method
*           PT_WAIT_THREAD() - Spawns a child thread and waits on it to end
*           PT_SPAWN()       - Same as PT_WAIT_THREAD() but with PT_INIT()
*           PT_SEM_INIT()   - Initializes a semiphore
*           PT_SEM_WAIT()   - Waits on a semiphore signal (decrements count)
*           PT_SEM_SIGNAL() - Sends a semiphore signal (increments count)
*
* COMPILED WITH:  CCS PCWHD Revision 5.025
*
* HISTORY:
* 02/20/2014 - JHB - Creation
******************************************************************************/
#ifndef PROTOTHREADS_H
#define PROTOTHREADS_H
#nolist


//***************** File Option Settings ************************************//

//CCS specific - for use with reference parameters vs pointer parameters
#define PT_USE_REFERENCES  //comment this line out to use pointers
#if defined(PT_USE_REFERENCES)
#define PT_STRUCT_ELEM(st, e) ((st).e)
#else
#define PT_STRUCT_ELEM(st, e) ((st)->e)
#endif


//***************** Local Continuations (Compiler Specific) *****************//

//This section sets up some macros used by the protothreads interface.  These
//macros should not be used directly.  They are merely tools for the
//protothreads interface.

//Variable typedef
#if defined(__PCH__) || defined(__PCD__)
typedef unsigned int32 lc_t;
#else
typedef unsigned int16 lc_t;
#endif

//Used to reset the local continuation
#define LC_INIT(lc) lc = 0

//Place in PT_BEGIN()
#define LC_RESUME(lc) if(0 != lc){goto_address(lc);}

//Used to create continuations
#define LC_CONCAT_INNER(s1,s2) s1##s2
#define LC_CONCAT(s1,s2) LC_CONCAT_INNER(s1,s2)
#define LC_SET(lc)                                    \
   LC_CONCAT(LC_LABEL, __LINE__):                     \
   (lc) = label_address(LC_CONCAT(LC_LABEL,__LINE__))

//Place in PT_END()
#define LC_END(lc)


//***************** Protothreads Interface **********************************//

//This is the meat of the file.  Macros from here will be used to create and
//manage protothreads.

//Variable Typedefs
typedef struct{
   lc_t lc;
} pt_t;

typedef enum{
   PT_WAITING = 0,
   PT_YIELDED = 1,
   PT_EXITED  = 2,
   PT_ENDED   = 3
} pt_ret_t;


// NAME: PT_INIT
// DESC: Initializes the control structure for a protothread.  Must be called
//       prior to calling the thread.
// IN:   pt - protothread control structure
// OUT:  NONE
// NOTE: Example:
//       pt_ret_t thread(pt_t &pt);
//       void main(){
//          pt_t pt;
//          PT_INIT(pt);
//          while(TRUE){PT_SCHEDULE(thread(pt));}
//       }

#define PT_INIT(pt)  LC_INIT(PT_STRUCT_ELEM(pt,lc))


// NAME: PT_BEGIN
// DESC: Starts the control code for a thread.  Must be called after variable
//       declarations and before function program code
// IN:   pt - protothread control structure
// OUT:  NONE
// NOTE: Example:
//       pt_ret_t thread(pt_t &pt){
//          static int variable;
//          PT_BEGIN(pt);
//          variable = 10;
//          //do stuff here
//          PT_END(pt);
//       }

#define PT_BEGIN(pt) int1 PT_YIELD_FLAG = 1;  LC_RESUME(PT_STRUCT_ELEM(pt,lc))


// NAME: PT_END
// DESC: Ends the control code for a thread.  Must be called at the end of
//       of a protothread.  Leaves the tread with the PT_ENDED status.
// IN:   pt - protothread control structure
// OUT:  NONE
// NOTE: Example:
//       pt_ret_t thread(pt_t &pt){
//          PT_BEGIN(pt);
//          //do stuff here
//          PT_END(pt);
//       }

#define PT_END(pt)   LC_SET(PT_STRUCT_ELEM(pt,lc)); \
   LC_END(PT_STRUCT_ELEM(pt,lc));   PT_YIELD_FLAG = PT_YIELD_FLAG;\
   return PT_ENDED


// NAME: PT_WAIT_WHILE
// DESC: Blocks the current thread while a supplied condition is true
// IN:   pt - protothread control structure
//       condition - condition that causes blocking
// OUT:  NONE
// NOTE: Example:
//       int g_variable = 0;
//       pt_ret_t thread(pt_t &pt){
//          PT_BEGIN(pt);
//          PT_WAIT_WHILE(0 == g_variable);
//          //do stuff here
//          PT_END(pt);
//       }

#define PT_WAIT_WHILE(pt, condition)   \
   LC_SET(PT_STRUCT_ELEM(pt,lc));  if(condition) { return PT_WAITING;}


// NAME: PT_WAIT_UNTIL
// DESC: Blocks the current thread until a supplied condition becomes true
// IN:   pt - protothread control structure
//       condition - condition that ends blocking
// OUT:  NONE
// NOTE: Example:
//       int g_variable = 0;
//       pt_ret_t thread(pt_t &pt){
//          PT_BEGIN(pt);
//          PT_WAIT_UNTIL(0 != g_variable);
//          //do stuff here
//          PT_END(pt);
//       }

#define PT_WAIT_UNTIL(pt, condition)   PT_WAIT_WHILE(pt, !(condition))


// NAME: PT_YIELD
// DESC: Yields the current thread
// IN:   pt - protothread control structure
// OUT:  NONE
// NOTE: Example:
//       pt_ret_t thread(pt_t &pt){
//          static int16 i;
//          PT_BEGIN(pt);
//          for(i=0; i<10000; i++){
//             //do something
//             PT_YIELD(pt);
//          }
//          PT_END(pt);
//       }

#define PT_YIELD(pt)    \
   PT_YIELD_FLAG = 0;   \
   LC_SET(PT_STRUCT_ELEM(pt,lc));    \
   if(0 == PT_YIELD_FLAG){ return PT_YIELDED; }


// NAME: PT_YIELD_WHILE
// DESC: Yields the current thread while a supplied condition is true.  Always
//       yeilds at least once.
// IN:   pt - protothread control structure
//       condition - condition that causes yielding
// OUT:  NONE
// NOTE: Example:
//       int g_variable = 0;
//       pt_ret_t thread(pt_t &pt){
//          PT_BEGIN(pt);
//          PT_YIELD_UNTIL(0 != g_variable);
//          //do stuff here
//          PT_END(pt);
//       }

#define PT_YIELD_WHILE(pt, condition)  \
   PT_YIELD_FLAG = 0;   \
   LC_SET(PT_STRUCT_ELEM(pt,lc));    \
   if((0 == PT_YIELD_FLAG) || (condition)){ return PT_YIELDED; }


// NAME: PT_YIELD_UNTIL
// DESC: Yields the current thread until a supplied condition becomes true.
//       Always yeilds at least once.
// IN:   pt - protothread control structure
//       condition - condition that ends yielding
// OUT:  NONE
// NOTE: Example:
//       int g_variable = 0;
//       pt_ret_t thread(pt_t &pt){
//          PT_BEGIN(pt);
//          PT_YIELD_WHILE(0 != g_variable);
//          //do stuff here
//          PT_END(pt);
//       }

#define PT_YIELD_UNTIL(pt, condition)  PT_YIELD_WHILE(pt, !(condition))


// NAME: PT_RESTART
// DESC: Restarts the current thread back to the beginning
// IN:   pt - protothread control structure
// OUT:  NONE
// NOTE: Example:
//       BOOLEAN function();
//       pt_ret_t thread(pt_t &pt){
//          PT_BEGIN(pt);
//          if(!function()){
//             PT_RESTART(pt);
//          }
//          //do stuff
//          PT_END(pt);
//       }

#define PT_RESTART(pt)  PT_INIT(pt); return PT_WAITING


// NAME: PT_EXIT
// DESC: Leaves the current thread with the PT_EXITED status
// IN:   pt - protothread control structure
// OUT:  NONE
// NOTE: Example:
//       BOOLEAN function();
//       pt_ret_t thread(pt_t &pt){
//          PT_BEGIN(pt);
//          if(!function()){
//             PT_EXIT(pt);
//          }
//          //do stuff
//          PT_END(pt);
//       }

#define PT_EXIT(pt)     LC_SET(PT_STRUCT_ELEM(pt,lc)); return PT_EXITED


// NAME: PT_SCHEDULE
// DESC: Calls a thread from a non-thread function and compares it to
//       the current status.
// IN:   thread - protothread to call
// OUT:  BOOLEAN - True if not PT_EXIT or PT_END
// NOTE: Example:
//       pt_ret_t thread(pt_t &pt);
//       void main(){
//          pt_t pt;
//          PT_INIT(pt);
//          while(PT_SCHEDULE(thread(pt)));
//          while(TRUE);
//       }

#define PT_SCHEDULE(thread) ((thread) < PT_EXITED)


// NAME: PT_WAIT_THREAD
// DESC: Calls a child thread from a protothread function and waits until
//       the child thread ends.  Must call PT_INIT() on child prior to calling
//       thread.
// IN:   pt - parent protothread control structure
//       thread - protothread to call
// OUT:  NONE
// NOTE: Example:
//       pt_ret_t childThread(pt_t &pt);
//       int g_variable = 0;
//       pt_ret_t thread(pt_t &pt){
//          pt_t child;
//          PT_BEGIN(pt);
//          PT_WAIT_UNTIL(0 != g_variable);
//          //do stuff here
//          PT_INIT(child);
//          PT_WAIT_THREAD(pt,childThread(child));
//          PT_END(pt);
//       }

#define PT_WAIT_THREAD(pt, thread)  PT_WAIT_WHILE(pt,PT_SCHEDULE(thread))


// NAME: PT_SPAWN
// DESC: Initializes a child thread context structure, calls the child
//       thread from a protothread function,  and waits until the child thread
//       ends.
// IN:   pt - parent protothread control structure
//       child - child protothread control structure
//       thread - protothread to call
// OUT:  NONE
// NOTE: Example:
//       pt_ret_t childThread(pt_t &pt);
//       int g_variable = 0;
//       pt_ret_t thread(pt_t &pt){
//          pt_t child;
//          PT_BEGIN(pt);
//          PT_WAIT_UNTIL(0 != g_variable);
//          //do stuff here
//          PT_SPAWN(pt,child,childThread(child));
//          PT_END(pt);
//       }

#define PT_SPAWN(pt, child, thread) PT_INIT(child); PT_WAIT_THREAD(pt,thread)


//***************** Semiphore Interface *************************************//


//Variable typedefs
typedef struct{
   unsigned int16 count;
} pt_sem_t;


// NAME: PT_SEM_INIT
// DESC: Initializes the a semiphore for a protothread.
// IN:   s - protothread semiphore structure
//       c - initial count
// OUT:  NONE
// NOTE: Example:
//       pt_ret_t thread(pt_t &pt, pt_sem_t &sem);
//       void main(){
//          pt_t pt;
//          pt_sem_t sem;
//          PT_INIT(pt);
//          PT_SEM_INIT(sem,0);
//          while(TRUE){PT_SCHEDULE(thread(pt,sem));}
//       }

#define PT_SEM_INIT(s, c) PT_STRUCT_ELEM(s,count) = c


// NAME: PT_SEM_WAIT
// DESC: Forces the current thread to block until the semiphore has a non
//       zero count.  Decrements the count afterwards.
// IN:   pt - protothread control structure
//       s - protothread semiphore structure
// OUT:  NONE
// NOTE: Example:
//       pt_ret_t thread(pt_t &pt, pt_sem_t &sem){
//          PT_BEGIN(pt);
//          PT_SEM_WAIT(pt,sem);
//          //consume something
//          PT_END(pt);
//       }

#define PT_SEM_WAIT(pt, s)              \
   PT_WAIT_UNTIL(pt, PT_STRUCT_ELEM(s,count) > 0);  \
   --(PT_STRUCT_ELEM(s,count))


// NAME: PT_SEM_SIGNAL
// DESC: Increments the semiphore count.
// IN:   pt - protothread control structure
//       s - protothread semiphore structure
// OUT:  NONE
// NOTE: Example:
//       int g_variable = 0;
//       pt_ret_t thread(pt_t &pt, pt_sem_t &sem){
//          PT_BEGIN(pt);
//          while(0 == g_variable){
//             //produce some stuff
//          }
//          PT_SEM_SIGNAL(pt,sem);
//          PT_END(pt);
//       }

#define PT_SEM_SIGNAL(pt, s)  ++(PT_STRUCT_ELEM(s,count))

/*
Copyright (c) 2004-2005, Swedish Institute of Computer Sci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Redistribution and use in source and binary forms, with or without
modification, are permitted provided that the following conditions
are met:
1. Redistributions of source code must retain the above copyright
notice, this list of conditions and the following disclaimer.
2. Redistributions in binary form must reproduce the above copyright
notice, this list of conditions and the following disclaimer in the
documentation and/or other materials provided with the distribution.
3. Neither the name of the Institute nor the names of its contributors
may be used to endorse or promote products derived from this software
without specific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THIS SOFTWARE IS PROVIDED BY THE INSTITUTE AND CONTRIBUTORS `AS IS' AND
ANY EXPRESS OR IMPLIED WARRANTIE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THE
IMPLIED WARRANTIES OF MERCHANTABILITY AND FITNESS FOR A PARTICULAR PURPOSE
ARE DISCLAIMED. IN NO EVENT SHALL THE INSTITUTE OR CONTRIBUTORS BE LIABLE
FOR ANY DIRECT, INDIRECT, INCIDENTAL, SPECIAL, EXEMPLARY, OR CONSEQUENTIAL
DAMAGE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PROCUREMENT OF SUBSTITUTE GOODS
OR SERVICES; LOSS OF USE, DATA, OR PROFITS; OR BUSINESS INTERRUPTION)
HOWEVER CAUSED AND ON ANY THEORY OF LIABILITY, WHETHER IN CONTRACT, STRICT
LIABILITY, OR TORT (INCLUDING NEGLIGENCE OR OTHERWISE) ARISING IN ANY WAY
OUT OF THE USE OF THIS SOFTWARE, EVEN IF ADVISED OF THE POSSIBILITY OF
SUCH DAMAGE.

Author: Adam Dunkels
*/

#list
#endif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个人没有用过, 但是有人移值到CCS C, 没有后续的跟进, 有没有问题不知道, 根据移植的作者说,CCS C ...

谢谢 pic_flash 。

我写的程序结构不好,改着改着就成了意大利面了。

网友AC(2018-09-01):
ccs是不是不需要MPLAB了,可以独立运行编辑?

网友AD:
引用 楼主:
我个人没有用过, 但是有人移值到CCS C, 没有后续的跟进, 有没有问题不知道, 根据移植的作者说,CCS C ...

麻烦更新一下PCWHD_V5.080

楼主:
引用 网友AC:
ccs是不是不需要MPLAB了,可以独立运行编辑?

是的。。他有自己的IDE, 直接编译。
我没有用MPLAB, 除了需要使用PICKIT3 来烧录时,才用MPLAB IPE 做烧录而已 。

楼主:
引用 网友AD:
麻烦更新一下PCWHD_V5.080

PIC 编译器, CCS C
版本: PCWHD_V5.080  (PIC 编译器)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mY3kjAyl-w4T1fYaG3SAMg
密码:y3bi

5.080  A problem with memcpy() throwing an error under Linux is fixed
5.080  A bug involving passing arrays to an inline function for some chips is fixed
5.080  A problem with some fields with a indirect type inside a const struct throwing an error is fixed
5.080  A linker error finding files when an output directory is used is fixed
5.080  Fixed issue with assigning output pins with #pin_select and pin_select() function on some PCD devices
5.080  A bug in make32 for PCD parts when assigned using an indirect address is fixed

网友AC:
引用 楼主:
是的。。他有自己的IDE, 直接编译。
我没有用MPLAB, 除了需要使用PICKIT3 来烧录时,才用MPLAB IPE 做 ...

谢谢,没用过PIC,有时间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C:
谢谢,没用过PIC,有时间玩玩。

PIC很贵, 所以比较少人用吧, 但是他的性能不错。

网友AC:
引用 楼主:
PIC很贵, 所以比较少人用吧, 但是他的性能不错。

pic kit2可以在线带电下载程序吗?

网友AC:
引用 楼主:
PIC很贵, 所以比较少人用吧, 但是他的性能不错。

以前都是弄51,AVR,AVR也很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C:
pic kit2可以在线带电下载程序吗?

可以, ICSP, 你可以由PICKIT2供电, 或者你的板自上电。

但是注意,PICkit2不支持最新的PIC芯片, 我平时是用pickit2, 需要时才用pickit3.

楼主:
引用 网友AC:
以前都是弄51,AVR,AVR也很好用的。

有时你习惯了 就这样用下去吧 , 不需要改了。。因为每个人顺手顺心的芯片最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时你习惯了 就这样用下去吧 , 不需要改了。。因为每个人顺手顺心的芯片最好用。 ...

楼主更新软件挺快的嘛,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 ICSP, 你可以由PICKIT2供电, 或者你的板自上电。

但是注意,PICkit2不支持最新的PIC芯片, 我 ...

谢谢,业余爱好,没啥太多要求。

网友AD:
引用 楼主:
可以, ICSP, 你可以由PICKIT2供电, 或者你的板自上电。

但是注意,PICkit2不支持最新的PIC芯片, 我 ...

楼主请问怎么用CCS调试PIC的,还有如何调用ICD2调试,手上只有ICD2和PICkit3,但是测试发现都无法工作,以前一直都是用8点几版本调试pic,可惜老版本不支持新的mcu

楼主:
引用 网友AD:
楼主请问怎么用CCS调试PIC的,还有如何调用ICD2调试,手上只有ICD2和PICkit3,但是测试发现都无法工作, ...

我没有用debugger
我是用Proteus 模拟调试的。

网友AD:
引用 楼主:
我没有用debugger
我是用Proteus 模拟调试的。

有教程吗?如何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D:
有教程吗?如何操作

Proteus 本坛可以找到
教程网上搜一搜就有。。

网友AD:
引用 楼主:
Proteus 本坛可以找到
教程网上搜一搜就有。。

已经可以了,但是怎么仿真不支持浮点数显示,你的可以吗?还有默认创建的源码无法工作,必须用CCS编译器单独创建一个项目加载进去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D:
已经可以了,但是怎么仿真不支持浮点数显示,你的可以吗?还有默认创建的源码无法工作,必须用CCS编译器 ...

你是指debug value 显示不到float?是的 , 我的也不能显示。
尽量少用float, 耗内存的很。。

初次使用Proteus, 有没有被他惊艳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指debug value 显示不到float?是的 , 我的也不能显示。
尽量少用float, 耗内存的很。。

嗯,是的,不用float怎么计算电压范围,放大倍数吗?很多年前只用是protues跑程序,不知道可以调试,而且不能用int1定义变量,不认识的类型,是不是调试的时候不用这个,实际产品用这个操作

网友AD:
引用 楼主:
你是指debug value 显示不到float?是的 , 我的也不能显示。
尽量少用float, 耗内存的很。。

还发现一个问题,怎么计算小数位保留存在不对呀,我取消浮点数,放大一百倍,需要计算的时候用小数位运算才可以保留两位有效小数位,对于数据运算PIC CCS有啥特别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指debug value 显示不到float?是的 , 我的也不能显示。
尽量少用float, 耗内存的很。。

为啥PIC12F1572 DAC无法输出3.3V

楼主:
引用 网友AD:
还发现一个问题,怎么计算小数位保留存在不对呀,我取消浮点数,放大一百倍,需要计算的时候用小数位运算 ...

看看你的代码

网友:
#include <12F1572.h>
#device ADC=10

#fuses INTRC_IO                 //I/O function on OSC2
#fuses NOWDT                    //No Watch dog
#fuses NOPUT                    //No Power Up Timer
#fuses NOMCLR                   //Master Clear pin disabled
#fuses NOPROTECT                //Code not protected from reading
#fuses NOBROWNOUT               //No brownout reset
#fuses NOCLKOUT                 //No clkout reset
#fuses NOWRT                    //Program memory not write protected
#fuses STVREN                   //Stack full/underflow will cause reset
#fuses BORV19                   //Brownout reset at 1.9V
#fuses NOLPBOR                  //Low-Power Brownout reset is disabled
#fuses NODEBUG                  //DEBUG is disabled
#fuses NOLVP                    //No low voltage prgming, B3(PIC16) or B5(PIC18) used for I/O

#use delay(internal=16MHz)
#use FIXED_IO( A_outputs=PIN_A5 )
#define GP0_MOSOUT PIN_A5

void main()
{
        unsigned int16 ADCResult[3];
        unsigned int8 dac_value, dac_value_backup;

        setup_adc_ports(sAN1 | sAN2 | sAN3, VSS_VDD);
        setup_adc(ADC_CLOCK_INTERNAL);
        setup_dac(DAC_VDD | DAC_OUTPUT);
//   setup_vref(VREF_ON | VREF_COMP_DAC_4v096);
//   setup_dac(DAC_FVR | DAC_OUTPUT);

        setup_timer_0(RTCC_INTERNAL | RTCC_DIV_16 | RTCC_8_BIT); //1.0 ms overflow
        enable_interrupts(INT_TIMER0);
        enable_interrupts(GLOBAL);
        while(TRUE)
        {
                set_adc_channel(1);
                delay_us(20);
                ADCResult[0] = read_adc();
                set_adc_channel(2);
                delay_us(20);
                ADCResult[1] = read_adc();
                set_adc_channel(3);
                delay_us(20);
                ADCResult[2] = read_adc();
                v6_voltage = (float)ADCResult[0] * (5.0 / 1023);
                v5_voltage = (float)ADCResult[1] * (5.0 / 1023);
                v3_voltage = (float)ADCResult[2] * (5.0 / 1023);
               dac_value = 3.3 * 31 / 5.0;
              dac_write(dac_value);
}
当dac_value = 3.3 * 31 / 5.0;时 DAC输出只有2.36V,还有中断中判断v3_voltage<1.5的数据就会出现这个问题>>> Warning 216 "dc400w.c" Line 286(1,2): Interrupts disabled during call to prevent re-entrancy:  (@FLT)
,不知道啥原因

楼主:
当dac_value = 3.3 * 31 / 5.0;时 DAC输出只有2.36V

你有驱动什么负载吗?

,还有中断中判断v3_voltage<1.5的数据就会出现这个问题>>> Warning 216 "dc400w.c" Line 286(1,2): Interrupts disabled during call to prevent re-entrancy:  (@FLT)
,不知道啥原因

感觉是代码问题, 中断里面又呼叫中断

楼主(2018-12-24):
PIC 编译器, CCS C
版本: PCWHD_V5.081  (PIC 编译器)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TOPnI4auDscWi26n4R5VVQ
密码:li8x

网友(2019-03-13):
CCS新手请教!
请楼主和坛友帮个忙!
问题在代码中的中文注释里。
附上RS232调试图片。

#include <RS232.h>

void RS232_RX_EN();
void RS232_TX_EN();
void RS232_ON();

void main()
{
   char key_buffer[20];
   RS232_ON();
   while(TRUE)
   {
   RS232_TX_EN();
   cout<<"please press any key,and then enter!\r\n";
   delay_ms(2);
   RS232_RX_EN();
   cin>>key_buffer; //首次运行到这里,key_buffer[0]里面多出一个空格,
                            //第二次开始就没有出现这个空格了。
                            //把cin换成gets(),也是一样!
   delay_ms(2);
   RS232_TX_EN();
   cout<<key_buffer<<"\r\n";
   delay_ms(2);
   }
}

楼主:
CCS C 一般不会这样写。。你的源码从那里转过来的?

#include <RS232.h>
void RS232_RX_EN();
void RS232_TX_EN();
void RS232_ON();

上面的源码没有放出, 看不到问题在那里。

网友AE:
这是使能485/232芯片模式和使能芯片发送/接收,
由于硬件设计上的问题,不能实现RS232双工模式。
上次说的问题关键在于,上电后,第一次cin就会多一个空格,
之后就没事了。如果断电后,再运行,也是第一次cin多出一个空格。
编译器是你上传的5.080版本。

void RS232_RX_EN()
{
      output_low(DEN);            //Tx is disenabled
      output_low(RXEN_L);       //Rx is enabled
      output_high(RXEN_H);     //Rx is enabled
      delay_ms(1);
}

void RS232_TX_EN()
{
      output_high(RXEN_L);       //Rx is disenabled
      output_low(RXEN_H);       //Rx is disenabled
      output_high(DEN);          //Tx is enabled
      delay_ms(1);
}

void RS232_ON()
{
      output_low(Select485_232);  //RS232 mode
      output_high(ON);                //enables the charge pumps
}

楼主:
引用 网友AE:
这是使能485/232芯片模式和使能芯片发送/接收,
由于硬件设计上的问题,不能实现RS232双工模式。
上次说的 ...

我没有用过 C++ 的语法在 CCS C 里, 你是第一个我看到的。。
<RS232.h>  这个可以看看吗?

如果可以, 你上传完整的源码, 我可以用proteus 模拟测试

其实对于RS485 通信,CCS C 有很简单的方法。 因为你只是发部分源码, 我看不到你有没有使用。

网友AE:
仅仅是做简单的测试代码,不是工程文档。
附上测试代码原档。
另外再请教个关于在CCS IDE下如何使用PICKIT3对类似于DSPIC30F6014A有引导保护段功能进行调试和下载的问题。
目前可以在CCS IDE下使用PICKIT3对DSPIC33EP的进行调试和下载,但对DSPIC30F6014A不行。是否有这类资料推荐。
另外对于两款proteus好像没有库,该怎么弄。

楼主:
引用 网友AE:
仅仅是做简单的测试代码,不是工程文档。
附上测试代码原档。
另外再请教个关于在CCS IDE下如何使用PICKIT3 ...

我只是猜测:
开始有空格, 很可能是你的ISL41387 上电后产生的一个乱码。。
   RS232_ON();
   RS232_RX_EN();
过后芯片稳定了。。但是dsPIC 也接收了1个byte
下面源码对Key_buffer 预设已知的/0
再清除USART_Port1的硬件缓存。
请试试看。。

void main()
{

   unsigned int8 x;
   char key_buffer[20];
   RS232_ON();
   RS232_RX_EN();

   for(x=0;x<20;x++)
   {
      key_buffer[x]=0; //init key buffer
   }

   delay_ms(50);/ / 初始,让系统稳定
   while (kbhit(UART_PORT1))
   {
       x=fgetc(UART_PORT1); //把Port1 的buffer 先清除
   }

   while(TRUE)
   {
   RS232_TX_EN();
   fputs("please press any key,and then enter!",UART_PORT1);
   delay_ms(2);
   RS232_RX_EN();
   fgets(key_buffer,UART_PORT1); //首次运行到这里,key_buffer[0]里面多出一个空格
                    //第二次开就没有出现了
   delay_ms(2);
   RS232_TX_EN();
   fputs(key_buffer,UART_PORT1);
   delay_ms(2);
   }

}

楼主:
另外再请教个关于在CCS IDE下如何使用PICKIT3对类似于DSPIC30F6014A有引导保护段功能进行调试和下载的问题。
目前可以在CCS IDE下使用PICKIT3对DSPIC33EP的进行调试和下载,但对DSPIC30F6014A不行。是否有这类资料推荐。

抱歉,这个我没有弄过。。可能以后你解决了可以和大家分享。

另外对于两款proteus好像没有库,该怎么弄。

没办法, 目前proteus里面dsPIC 的库很老旧的

如果我只是简单测试模拟, 我会找接脚相近的PIC24 来替代。。。

比如:

//#define Proteus
#ifdef Proteus
   #include <24FJ64GA006.h>
   #FUSES WDT, HS,PROTECT
   #use delay(internal=8MHz, clock=8MHz, restart_wdt)
   #use rs232(UART1, baud=19200, stream=UART_PORT1, ENABLE=pin_F6, errors)
#else
   // dsPIC
   #include <33FJ64GS606.h>
   #use delay(clock=100MHz,crystal=10MHz, restart_wdt)
   #FUSES HS, NOWDT, PROTECT, CKSFSM, NOJTAG
   #use rs232(UART1, baud=256000, stream=UART_PORT1, ENABLE=pin_F6, errors)
#EndIF

网友:
感谢楼主!
15.   while (kbhit(UART_PORT1))

16.   {

17.       x=fgetc(UART_PORT1); //把Port1 的buffer 先清除

18.   }

这一步解决了问题!

网友AE:
楼主:请问这个CCS编译器是不是不严谨?
void main()
{

unsigned int a;
unsigned int8 b;
unsigned int16 c;
unsigned int32 d;
a=-5;
b=-6;
c=-7;

d=a+b+c;
}
像上面的代码,无符号变量赋值负数,编译竟然无任何警告!
0 Errors,  0 Warnings.

楼主:
引用 网友AE:
楼主:请问这个CCS编译器是不是不严谨?
void main()
{

或许吧。。

网友AE:
楼主,有没有CCS编写的点阵LCD128*64的ST7565的串行SPI驱动和240*160的UT1698或ST7565的SPI驱动源码推荐下载?

网友AF:
多年前用PIC单片机时就用CCS编译器,它容易上手但Bug多,现PIC价格贵,抗干扰不行,弃用好几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E:
楼主,有没有CCS编写的点阵LCD128*64的ST7565的串行SPI驱动和240*160的UT1698或ST7565的SPI驱动源码推荐 ...

在sample, driver 的文件夹理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F:
多年前用PIC单片机时就用CCS编译器,它容易上手但Bug多,现PIC价格贵,抗干扰不行,弃用好几年了 ...

请问是哪个型号的PIC 抗干扰不行?

网友:
PIC抗干扰是强项,怎么会不行?

网友:
楼主,有没有DSPIC33系列的CCS资料或书籍推荐

网友AG:
引用 网友AF:
多年前用PIC单片机时就用CCS编译器,它容易上手但Bug多,现PIC价格贵,抗干扰不行,弃用好几年了 ...

刚入门的可以理解,老鸟说抗干扰不行,是不是已经转做管理了?
现在国产芯片响声震天,可是芯片垃圾的和新能源车一样一样的,重新回归国外芯片。

网友AE:
引用 网友AG:
刚入门的可以理解,老鸟说抗干扰不行,是不是已经转做管理了?
现在国产芯片响声震天,可是芯片垃圾的和 ...

楼主,CCS有没有自带的LCD GUI?求推荐

网友AH:
楼主, 我发现Pic写EEPROM 经常有数据没保存的情况。。
w'rite——eeprom

楼主:
引用 网友AH:
楼主, 我发现Pic写EEPROM 经常有数据没保存的情况。。
w'rite——eeprom

我没有碰过这种问题,但是你可以试验看看:
在 write_eeprom 之前, 加入 interrupt_global (disable);关闭中断, 写好后再开回中断。

看看是不是中断引起写入失败。

楼主:
引用 网友AE:
楼主,CCS有没有自带的LCD GUI?求推荐

没有自带的。。可以自己找第三方的然后移值过去。
我知道Microchip 官方是有, 好像是给PIC32 的

目前 , 我开始使用 HMI USART 模块了, 省事很多。。而且非常强大。

网友AH:
引用 楼主:
没有自带的。。可以自己找第三方的然后移值过去。
我知道Microchip 官方是有, 好像是给PIC32 的

那是PIC CCS里面的模块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H:
那是PIC CCS里面的模块吗?

不是的。。。。。

网友AE(2019-04-14):
引用 楼主:
不是的。。。。。

楼主,是否有关于gfx_graphics.c gfx_graphics.h的说明或相关的学习资料介绍?

楼主:
引用 网友AE:
楼主,是否有关于gfx_graphics.c gfx_graphics.h的说明或相关的学习资料介绍?

我没有。。如果你找到了, 可以分享一下

网友AE:
引用 楼主:
我没有。。如果你找到了, 可以分享一下

楼主,帮我看看我的工程编译时,为什么结构体成员会出错,跪谢。

网友:
楼主,在线等。QQ我,46125279

楼主:
引用 网友AE:
楼主,帮我看看我的工程编译时,为什么结构体成员会出错,跪谢。

编译了, 没有看到什么报错。。

楼主:
Did you hear the news? The CCS C Compiler now supports the dsPIC33CH family of devices! The dsPIC33CH family are the first dual core PICs available from Microchip, which allows the user to run two independent programs on the same device!
Keep an eye out for news stories on our website about the new features!

CCS 宣布他家的编译器已支持双核的dsPIC33CH !

网友AE:
引用 楼主:
编译了, 没有看到什么报错。。

在BSP_key.c里的结构体调用时有提示。理论上应该没问题,我是完全移植STM32的过来的。

网友AE:
引用 网友AE:
在BSP_key.c里的结构体调用时有提示。理论上应该没问题,我是完全移植STM32的过来的。

楼主,为什么我编译的出这种提示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E:
楼主,为什么我编译的出这种提示呢?

不知道。。不过请注意, CCS C 不支持指针 pointer。

网友AE(2019-05-19):
引用 楼主:
不知道。。不过请注意, CCS C 不支持指针 pointer。

群主,可以上传最新版的CCS了,在线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E:
群主,可以上传最新版的CCS了,在线等。。。。

最新是 5.085 , 但我没有。。。
努力上传5.083中。。云盘很慢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新是 5.085 , 但我没有。。。
努力上传5.083中。。云盘很慢

非常感谢楼主更新!

楼主:
PIC 编译器, CCS C
版本: PCWHD_V5.083  (PIC 编译器)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FsdVZzI_EbDxFTrT0HBOmA
提取码:8npq

网友AE:
引用 楼主:
PIC 编译器, CCS C
版本: PCWHD_V5.083  (PIC 编译器)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FsdVZzI_EbDxFTr ...

楼主,请问有没有关于CCS自带MODBUS.C使用方法和说明的资料推荐?

网友:
引用 楼主:
PIC 编译器, CCS C
版本: PCWHD_V5.083  (PIC 编译器)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FsdVZzI_EbDxFTr ...

楼主,请教一下,在led.h中声明led.c中的函数,然后#include <led.h>,在main中调用led.h中声明的函数,编译不能通过。
如果用#include <led.c>,刚可以通过。请问这是啥原因
编译出错提示:
Compiling E:\hex\test_ccs\test\test1\main on 20-五月-19 at 11:33
*** Error 112 "E:\hex\test_ccs\test\test1\main.c" Line 10(1,1): Function used but not defined:  ... led_flash 1453  SCR=1949
      1 Errors,  0 Warnings.
Build Failed.
源文件如下:
/////////////////////////////////////
《main.c文件》
#include <main.h>
#include <led.h>
void main()
{
   //Example blinking LED program
   while(true)
   {
led_flash();
   }
}
/////////////////////////////////////
《main.h文件》
#include <33EP512MU814.h>
#device ICSP=1
#use delay(clock=140MHz,crystal=20MHz)
#FUSES NOWDT                    //No Watch Dog Timer
#FUSES CKSFSM                   //Clock Switching is enabled, fail Safe clock monitor is enabled
#define LED PIN_B2
#define DELAY 1000
/////////////////////////////////////
《led.c文件》
#include <led.h>
void led_flash()
   {
      output_low(LED);
      delay_ms(DELAY);
      output_high(LED);
      delay_ms(DELAY);
   }
/////////////////////////////////////
《led.h文件》
#ifndef _LED_H_
#define _LED_H_
extern void led_flash();
#endif

楼主:
试试:

/////////////////////////////////////
《main.c文件》
#include <main.h>
#include <led.h>
#include <led.c>
void main()
{
   //Example blinking LED program
   while(true)
   {
led_flash();
   }
}

楼主:
引用 网友AE:
楼主,请问有没有关于CCS自带MODBUS.C使用方法和说明的资料推荐?

没有哦。。。

网友AE:
群主,请教一下CCS C在条件编译时,没有被编译的能不能改变他颜色?

楼主:
引用 网友AE:
群主,请教一下CCS C在条件编译时,没有被编译的能不能改变他颜色?

这个难倒我了, 我都是用默认的颜色, 没有去改过。
好像上面你那种, 我一般会按 【-】把他们“收”起来不看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难倒我了, 我都是用默认的颜色, 没有去改过。
好像上面你那种, 我一般会按 【-】把他们“收”起来 ...

群主,帮研究研究,如果能改颜色的话,以后可以一劳永逸了!
等回复哦

网友AE(2019-07-10):
引用 楼主:
PIC 编译器, CCS C
版本: PCWHD_V5.083  (PIC 编译器)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FsdVZzI_EbDxFTr ...

群主,帮忙找一下MODBUS CCS实例

楼主:
引用 网友AE:
群主,帮忙找一下MODBUS CCS实例

C:\Program Files (x86)\PICC\Examples\ex_modbus_master.c
C:\Program Files (x86)\PICC\Examples\ex_modbus_slave.c

网友AI(2019-08-09):
CCS可以和iar配合使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I:
CCS可以和iar配合使用吗

应该不能。

网友(2019-09-18):
版主, 有新版本吗?

楼主:
PIC 编译器, CCS C
版本: PCWHD_V5.088 (PIC 编译器)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sIwSJiLmHdloGNSprujnwA
提取码:r8ek

In May 2019, CCS added this functionality:
Tech Note: New i2c functions for the CCS C Compiler!
Tech Note: The CCS C Compiler now supports Dual Core Processors!

Then a few days ago, CCS added this functionality:
Tech Note: New Message based SPI functions in the CCS C Compiler!
Tech Note: New Advanced RFID driver in the CCS C Compiler!
Tech Note: New Graphic LCD functions in the CCS C Compiler!

这次的5.088 有比较多的更新, 值得安装。

网友AJ:
一直用HI-TECH PICC,之前遇到一个印度客户用的是CCS C才知道有这个编译器。

网友AK:
版主,新版的 CCSC FAT库  MBR support 完善了吗?
(14年左右时的LIB库 MBR是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J:
一直用HI-TECH PICC,之前遇到一个印度客户用的是CCS C才知道有这个编译器。

HI-Tech C 已经被Microchip 收购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K:
版主,新版的 CCSC FAT库  MBR support 完善了吗?
(14年左右时的LIB库 MBR是有问题的) ...

这个不知道 ,应该没问题了吧。
另外CCS  论坛有人分享FAT 库, 可以去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不知道 ,应该没问题了吧。
另外CCS  论坛有人分享FAT 库, 可以去看看。  ...

好,后面有空时再试试它新的FAT库

我就是从MPLAB----HI-Tech ----->CCSC转过来的,当年还是安富利的HK MICROCHIP的FAE推荐下用起来的,
唯一不足就是目前还不支持PIC32,不知近一二年内会不会开始支持了, 现在PIC32在MPLABX上用的痛不欲生...

网友:
引用 楼主:
HI-Tech C 已经被Microchip 收购了吧。。

被收购了好多年了,后面就出的C compiler就改名成XC了。

据说是HI-TECH准备去ST的编译器,并且他的HI-TECH PICC效率是很不错,所以MCHP赶紧把他收购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PIC 编译器, CCS C
版本: PCWHD_V5.088 (PIC 编译器)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sIwSJiLmHdloGNSp ...

非常感谢版主的更新!

网友AL:
xc系列特价最后一天
为了喜迎中秋佳节,Microchip特以RMB 688元的优惠价格为中国国内、香港和台湾地区的工程师献上原价RMB1,721的MPLAB® XC PRO编译器,以助广大客户更为轻松、迅速地利用Microchip各系列单片机和数字信号控制器进行应用开发。除此之外,每购买一套MPLAB XC PRO编译器还将附赠价值RMB 50元(国内地区)、HKD 50元(香港地区)、TWD 200元(台湾地区)的礼券。
本次促销为期一个月,即2019年8月21日 – 9月20日。
http://www.microchip.com.cn/newc ... ;a=index&id=178

楼主:
引用 网友AL:
xc系列特价最后一天
为了喜迎中秋佳节,Microchip特以RMB 688元的优惠价格为中国国内、香港和台湾地区的工 ...

谢谢分享...你买了吗?

网友:
对阿, 买了一套xc8, 搭配免运费我觉得划算, 不用花时间去乱搞

输入“MCHPFREE”,订单就可免运费。这还有八天时间.

楼主:
有人用CCS C + Pickit 3 做仿真吗?

网友:
厉害,几年下来能坚持不断更新,这精神值得学习

网友AE(2019-11-28):
引用 楼主:
有人用CCS C + Pickit 3 做仿真吗?

楼主:
   帮个忙!
   ccs自带的例子ex_modbus_slave.c编译为何有三个警告。帮分析一下是啥问题?

Compiling E:\hex\test_ccs\ex_modbus_slave on 28-十一月-19 at 17:21
--- Info 300 "C:\Program Files (x86)\PICC\Drivers\modbus_phy_layer_rtu.c" Line 25(1,1): More info:   Timer 1 tick time is 102.40 us
>>> Warning 216 "E:\hex\test_ccs\ex_modbus_slave.c" Line 251(1,2): Interrupts disabled during call to prevent re-entrancy:  (@GETCH_BIU_1)
>>> Warning 216 "E:\hex\test_ccs\ex_modbus_slave.c" Line 251(1,2): Interrupts disabled during call to prevent re-entrancy:  (modbus_enable_timeout)
>>> Warning 216 "E:\hex\test_ccs\ex_modbus_slave.c" Line 251(1,2): Interrupts disabled during call to prevent re-entrancy:  (modbus_calc_crc)
      Memory usage:   ROM=3%      RAM=4% - 4%
      0 Errors,  3 Warnings.
Build Successful.

楼主:
引用 网友AE:
楼主:
   帮个忙!
   ccs自带的例子ex_modbus_slave.c编译为何有三个警告。帮分析一下是啥问题?

Interrupts disabled during call to prevent re-entrancy
进入中断后,中断被编译器禁止,以免在中断里又触发中断。

网友:
引用 楼主:
Interrupts disabled during call to prevent re-entrancy
进入中断后,中断被编译器禁止,以免在中断里 ...

你试试编译那例子文件,具体要如何修改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PIC 编译器, CCS C
版本: PCWHD_V5.088 (PIC 编译器)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sIwSJiLmHdloGNSp ...

下来试试, 比PICC有什么优势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Interrupts disabled during call to prevent re-entrancy
进入中断后,中断被编译器禁止,以免在中断里 ...

楼主,
帮我看看MODBUS例子不能调试问题。好像波特率不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Interrupts disabled during call to prevent re-entrancy
进入中断后,中断被编译器禁止,以免在中断里 ...

楼主
可否告知即时联系方法呢?

网友AE:
引用 楼主:
Interrupts disabled during call to prevent re-entrancy
进入中断后,中断被编译器禁止,以免在中断里 ...

楼主,
    MODBUS已经可以调试了。现在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你觉得主代码中能不能分时使用MASTER和SLAVE?

网友:
引用 网友AE:
楼主,
    MODBUS已经可以调试了。现在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你觉得主代码中能不能分时使用MASTER和SLAVE ...

楼主,补充图片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E:
楼主,
    MODBUS已经可以调试了。现在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你觉得主代码中能不能分时使用MASTER和SLAVE ...

抱歉。。最近很少上论坛。。

MODBUS 我没真正玩过, 可以自己搞鼓一下。。

也可以去CCS 论坛
https://www.ccsinfo.com/forum/viewforum.php?f=1
去搜索资料,有很多源码 范例参考的。。

网友(2020-04-25):
来顶顶!别沉下去了。

网友(2021-06-03):
又一年了,来顶顶!现到什么版本了?

网友:
又一年了,来顶顶

网友(2021-07-06):
谢谢分享  现到 PCWHD_V5.104版本
      有的能分享一下吗

网友AL: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iF_74tSwYgpZLCuCnNXBcw
提取码:qns0

七天

网友: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iF_74tSwYgpZLCuCnNXBcw
提取码:qns0

网友D:
引用 网友AL: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iF_74tSwYgpZLCuCnNXBcw
提取码:qns0

还可以再共享下么?

网友(2022-01-09):
引用 网友D:
还可以再共享下么?

还可以再共享下么?

网友(2022-07-08):
我曾经使用过CCS但编程问题太多放弃不知现在是否修正了

网友(2023-08-03):
那位大侠有没有较新的版本分享一下
(换新电脑WIN11后 不能编译 出现I/O 113错误)

网友AK(2023-10-24):
分享最新的PCWHD5.116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hXU8KaQ-u9eNpPIekcPkXw
提取码:kmj1

旧注册码亲测可用

网友M(2023-12-04):
引用 网友AK:
分享最新的PCWHD5.116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hXU8KaQ-u9eNpPIekcPkXw

链接没了,朋友可以再重新分享一下吗? 还有注册码

网友AK:
引用 网友M:
链接没了,朋友可以再重新分享一下吗? 还有注册码

联络私发我微信传给你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K:
联络私发我微信传给你吧

好的,多谢了!
站内短信发不了,您加我微信: 一三⑤  1015 三三一九

网友(2024-05-27):
哥,您那有ver4.130这个版本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