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283---LDD3内核树版本与PC内核版本不同时,怎么办?求助

楼主(2015-01-03):
入了一块imx283的板子,上带的是2.6的linux.
一、我在虚拟机上安的ubuntu的内核版本是3.2.0-23,imx283提供的内核是2.6.35的,那我在ubuntu上编译的模块能在imx283上运行么?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二、可以在3.2的PC上建2.6的内核树么?看网上的方法都是建与PC内核版本一样的,还是说只能降PC的版本,重新安个低的linux系统?

网友A:
ubuntu系统的内核 与 imx283的linux 内核是两码事,你还是仔细看看板子的使用手册吧。
需要交叉编译.......

网友B:
交叉编译PC Linux版本不需要跟Arm Linux版本一致

网友C:
可以参考一下使用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A:
ubuntu系统的内核 与 imx283的linux 内核是两码事,你还是仔细看看板子的使用手册吧。
需要交叉编译....... ...

ubuntu上用编译好的模块用到了3.2的内核树,而这个模块要运行在2.6的内核的板子上,这样也没关系么?

手册上没有关于内核树的内容。
gcc的版本是不是编译模块与编译内核时的版本要一样?

模块是指 *.ko的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交叉编译PC Linux版本不需要跟Arm Linux版本一致

那内核树在这里面是个什么作用?

楼主:
都说无关,那怎么我写的hello world 的模块生成了hello.ko放到板子上不能运行呢,还提示不匹配,这个要怎么匹配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参考一下使用说明书

板子的手册 上没有啊,所以才来论坛发问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说无关,那怎么我写的hello world 的模块生成了hello.ko放到板子上不能运行呢,还提示不匹配,这个要怎么 ...

编译环境用的Linux源码版本要跟Arm运行的Linux版本一致

网友:
PC系统有自己专用的内核。你现在要在PC上编译运行于imx283的专用内核,它们两者使用的代码有有部分是不同的,主要是CPU的专用代码。PC上可以有不同版本的内核,如3.0,3.2共存,开机时可以选择启动不同的内核,就像多系统一样。你现在做的交叉编译,一般情况下都是选择PC内核版本号大于要编译的目标的的版本号。内核树就是一个树状的目录结构或者叫容器之类的,内核运行时需要的东西就存在里面。。。

网友:
这个没有问题的 。两者没有必然的联系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说无关,那怎么我写的hello world 的模块生成了hello.ko放到板子上不能运行呢,还提示不匹配,这个要怎么 ...

把报错信息贴出来 。

网友:
交叉编译即可

楼主:
明白了,感谢各位 ,关键点在Makfile中。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明白了,感谢各位 ,关键点在Makfile中。

交叉编译器路径和源代码搜索路径必须设置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交叉编译器路径和源代码搜索路径必须设置正确

是啊,我编译的两个版本的内核,建 了两个内核树,弄乱了给。

楼主:
现在又有一个问题,我的两个内核树可以删除么?会不会对编译或系统有什么影响,我这个虚拟机有14G多了。

楼主:
我安ubuntu时安的是英文的,怎么改成中文的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安ubuntu时安的是英文的,怎么改成中文的呢

只能重装。我的Fedora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能重装。我的Fedora是这样。

重装真有太麻烦了,我这个虚拟机上好多东西,用了很久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重装真有太麻烦了,我这个虚拟机上好多东西,用了很久了,

那就没办法了。系统语言都是安装时选择的。Windows还没得选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就没办法了。系统语言都是安装时选择的。Windows还没得选呢。

那就当学英语了~~不过真的有点费劲

网友E:
这个有毛的关系 !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安ubuntu时安的是英文的,怎么改成中文的呢

安装的过程中会提示语言选择 ,那时候就可以选择语言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安ubuntu时安的是英文的,怎么改成中文的呢

如果已经安装了英文版本 ,还是可以换成中文的 。通过改脚本 ,配置 。具体怎么改 ,找古哥吧 !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有毛的关系 !

有几根毛的关系 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安ubuntu时安的是英文的,怎么改成中文的呢

如果UI登录,记得登录界面能选语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UI登录,记得登录界面能选语言

UI没找到选 语言的地儿啊!?

网友B:
给你这个参考,差不多的
http://www.yezee.org/centos-linu ... nguage-setting.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你这个参考,差不多的
http://www.yezee.org/centos-linux-system-default-language-setting.html ...

OK! 感谢 ,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