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种显示仪表壳体用什么安装支架

楼主(2015-01-03):
如上图的一个显示器外壳,有没人知道用什么安装支架?

网友A:
这种是属于面板安装方式的

网友B:
看样子应该根工业用的触摸屏的安装方式一样的,有铁零件跟螺钉,在旁边夹紧

网友C:
工业触摸屏外壳  螺丝顶在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是属于面板安装方式的

有示意图吗,找了几天了,没看见合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样子应该根工业用的触摸屏的安装方式一样的,有铁零件跟螺钉,在旁边夹紧 ...

有示意图吗,找了几天了,没看见合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工业触摸屏外壳  螺丝顶在里面

有示意图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示意图吗,找了几天了,没看见合适的

楼主:
多谢,我能想到的也是这个办法。但是这个壳体旁边没孔,自己打个孔不怎么好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我能想到的也是这个办法。但是这个壳体旁边没孔,自己打个孔不怎么好看。 ...

不然你只能在面板上开四个孔装螺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然你只能在面板上开四个孔装螺钉了

当初买这个壳体的时候,那家公司说有安装支架,现在产品做好了,又说没用,真是难搞啊。再看看,如果到出货还想不到其他好办法,就只能打孔了

网友C:
attach://248948.jpg
attach://248949.jpg
attach://248950.jpg

楼主:
引用 网友C:
attach://248948.jpg
attach://248949.jpg
attach://248950.jpg

多谢,我这个壳体最郁闷就是连个安装孔都没

网友:
没安装孔就开个孔咯,不用纠结这么多啊

网友:
后盖打孔  加个铁片顶住